51单片机开发数字秒表实验心得体会 含仿真源码等资料

楼主:
实验用到8155作为51单片机的IO扩展外设有3*3矩阵键盘,和4位数码管

系统方案:

硬件设计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由电源插座,电源开关和电源指示灯组成,其输出为VCC;

电源电路

单片机最小系统

   89c51最小系统电路

单片机最小系统:由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路构成;晶振电路:12MHz的晶振,两个30Pf的瓷片电容连接而成;复位电路:10uf的电解电容,按键开关,1K的电阻连接而成。

8155扩展

8155扩展矩阵电路和数码管

数码管显示驱动电路
   4位共阴数码管,由8位的段选端口和4位的位选端口,8位段选端口提供字母,数字,小数点的显示,4位位选端口控制各个数码管的点亮,其低电平有效,数码管的额定工作电流为20mA,PA口的工作电压为5V,所以保证数码管的正常点亮必须接250欧姆的上拉电阻。

3*3矩阵按键电路
  由三行三列的按键构成,主要功能的实现在于程序的编写,本实验中用到的行扫描程序,高三位轮流输出低电平,低三位输出高电平,检测低三位的输入电平的变化,如果有变化,则有按键按下,识别出具体的按键位置。

软件设计
定时器0配置
8155的配置
8155的AD0~AD7提供8位地址,CE端口提供8155的IO端口的高8位地址低8位地址:0x00~0x04,分别为命令/状态寄存器,PA口,PB口,PC口;IO/M端口提供8155的工作方式是IO扩展还是RAM扩展。PA口,PB口,PC口的输入还是输出由命令控制寄存器控制;高四位本实验暂时没有用到,所以低四位控制输入输出方式。

按键行扫描
矩阵键盘的6的端口,行端口接PB口的高三位,列端口接PB口的低三位,由于PB口的输入输出方式是分时进行的所以在行扫描过程中要更改8155的命令控制寄存器的内容,改变PB口的IO工作方式,具体为先设置PB口的工作方式为输出方式,接着PB口高三位轮流输出低电平,低三位输出高电平,接着更改PB口的IO方式为输入方式,检测低三位的电平变化,从而检测出具体按键的按下,分别进入功能函数中。

数码管的显示
    数码管由8位段选端口和4位位选端口,控制4位位选端口的先后点亮,同时点亮8位段选端口输出其特定的数字,字母,小数点。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大约为50ms,4位位选端口的先后点亮时间差小于50ms,所以人眼会观察到连续的数字点亮。

电路焊接
仿真结果
电路调试
设计制作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程序流程图:

实验心得体会:
      本实验我主要负责程序的编写,首先通过数字秒表的实验,掌握了对一个未知芯片的开发的步骤;本实验中用到的8155芯片,通过查看资料掌握其IO扩展的使用方法,首先对8155的16位地址进行了解,高8位由CE端提供,低八位0x00~0x04,还有就是行扫描键盘程序的编写,本实验3*3矩阵键盘,所以为简便高三位PB4~PB6控制行,PB0~PB2控制列,先让高三位轮流输出低电平:110 ,101,011,低三位输出高电平;后检测低三位的输入电平高低,如果有低电平输入则判断有按键按下;各个按键的控制作用有:1开始记秒2停止3清零,4倒计时设置5倒计时时间设置的加6倒计时时间设置的减7启动倒计时,每个按键的功能都有函数控制。再有就是定时中断的使用,本实验用到定时器0的模式1,定时时间为10ms;数码管的编程方式,首先掌握0~F每个字母数字的真值表,4位共阴数码管有8个段选端口和4个位选端口,8个段选端口控制输出字母数字,位选端口控制那个数码管亮,且位选端口低电平有效。本实验用到的数码管额定电流为20mA,端口输出电压5V,所以上拉电阻的大小为250欧姆。

      其次,也懂得学习不仅仅是上课看书,也最重要的是实践将课堂的知识转化为真正的能力,也通过实验学会设计一个硬件系统步骤,设计方案,设计硬件电路,设计程序调试和焊接,最终完成实验;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团队工作,各自分工大大缩短开发时间。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COM8155  XBYTE[0X7F00]
#define PA8155 XBYTE[0X7F01]
#define PB8155 XBYTE[0X7F02]
#define PC8155 XBYTE[0X7F03]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8051的内部RAM的地址范围为0000H~00FFH
//A :0X7F01  B:0X7F02   C:0X7F03  定时器低字节 0404H   定时器高字节:0405H
//命令/状态:0X7F00
uchar code DIG_CODE[10]={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
uchar code PCx[4] = {0xee,0xdd,0xbb,0x77};
sbit IO_M = P2^0;
sbit CE = P2^7;
uchar KeyValue=0;
uchar time1=0,time2=0;
uint msec = 0;
static uchar flag=0;
uint second=0;
uint CountDownSecond=0;
uchar c0,c1,c2,c3;
uchar KeyBoardScan();
void Delay10ms(uchar s);
void TimerConfig();
void digitronDisplay(uint second);
void Config_8155();
void operate(uchar KeyValue);
void Start();
void Stop();
void Pause();
void CountDown();
void SureStart();
void main(){
         Config_8155();
        while(1){
                digitronDisplay(second);
                operate(KeyBoardScan());
        }

}
void Delay10ms(uchar 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s=1;s>0;s--)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operate(uchar KeyValue){

        switch(KeyValue){
         case(1):Start();break;//开始
         case(2):Stop();break;//清零
         case(3):Pause();break;//暂停
         case(4):CountDown();break;//倒计时
        }
}
void Start(){
        flag=1;
        TimerConfig();
                while(1){
                                        digitronDisplay(second);
                                        if(second==10000){
                                                 second=0;
                                        }
                        digitronDisplay(second);
                         if(KeyBoardScan()!=1){
                         operate(KeyBoardScan());
                    }
                }
}

void Stop(){
        EA=0;//关总中断
        ET0=0;//关定时器0中断
        second = 0;
        CountDownSecond=0;
        while(1){
           digitronDisplay(second);
           operate(KeyBoardScan());
        }
}
void Pause(){
        ET0=0;//关定时器0中断
        while(1){
                     digitronDisplay(second);
                    operate(KeyBoardScan());
        }

}
void CountDown(){                 //设置倒计时时间
  uint a=1;
   while(1){
   if(CountDownSecond<10000&&CountDownSecond>=0){  //显示倒计时定时时间,如果倒计时时间超过范围,倒计时定时时间为0
                    digitronDisplay(CountDownSecond);
   }else{
              CountDownSecond=0;
   }
        KeyValue = KeyBoardScan();//获取键盘数字
        switch(KeyValue){
         case(7):{
                  CountDownSecond = CountDownSecond + a*100; //秒位加加
           break;
         }//定时间加
         case(8):{
         CountDownSecond = CountDownSecond - a*100;//秒位减减
         break;
         }//定时间减
         case(9):SureStart();break;//启动倒计时
        }
   }

}

void SureStart(){           //启动倒计时
                flag=2;
         TimerConfig();           //配置定时中断,中断时间为10ms
                 while(1){
                        digitronDisplay(CountDownSecond);
                         if(KeyBoardScan()!=9){
                                 operate(KeyBoardScan());
                    }
                }
}

uchar  KeyBoardScan(){        //行键盘扫描
  uchar key;
  uchar temp;
  uchar i,j=0;
  for(i=0;i<3;i++){
           COM8155=0x0f;        //pb输出
         if(i==0) PB8155 = 0xfe; //11111110
         if(i==1) PB8155 = 0xfd;// 11111101
         if(i==2) PB8155 = 0Xfb; //11111011
         COM8155 = 0X0D; //pb输入
         temp=PB8155;  //pb输入读取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Delay10ms(1);
                 temp = PB8155;
                 temp = temp&0xf0;
                 if(temp!=0xf0){
                 switch(temp){
                         case 0xe0:{
                                   key = 7-i*3;
                        }
                        break;
                        case 0xd0:{
                                key = 8-i*3;
                        }
                        break;
                        case 0xb0:{
                                key = 9-i*3;
                        }
                        break;
                 }
                }
                 return key;
         }
  }
  return 10;
}
void Config_8155(){         //8155芯片的配置
         CE = 0;                  //片选段,为8155的16位地址提供高8位地址        P2.0~P2.7:1
         IO_M = 1;                  //作为I/O扩展
         COM8155 = 0X0F;          //A,B口做为输出 C口作为输入
}
void digitronDisplay(uint second){
   uchar i=0;
        uchar num[4];
                num[3]=second/1000;
                num[2]=second%1000/100;
                num[1]=second%1000%100/10;
                num[0]=second%1000%100%10;
                PA8155=0xff;//消隐
                for(i=0;i<4;i++){
                  switch(i){
                  case(3): PC8155=0x08;break;
                  case(2): PC8155=0x04;break;
                  case(1): PC8155=0x02;break;
                  case(0): PC8155=0x01;break;
                  }
                      if(i==2){
                                     PA8155=~DIG_CODE[num[i]]&0x7f;
                                           Delay10ms(1);
                                        PA8155=0xff;//消隐
                          }else{
                                     PA8155=~DIG_CODE[num[i]];
                                           Delay10ms(1);
                                        PA8155=0xff;//消隐
                          }
                }
}
void TimerConfig(){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