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模拟仿真时,怎样用keil编程的c语言程序烧录到模拟中的单片机中呢?

楼主(2017-12-07):
proteus模拟仿真时,怎样用keil编程的c语言程序烧录到模拟中的单片机中呢?

网友A:
双击模拟的单片机,会弹出对话框,找到keil生成的hex文件加载。

网友B:
keil中在编译通过后 点那个像魔法棒一样的东西 在output中勾选上create hex file生成hex文件 在protues中双击图中那块51或者52芯片找打生成的hex文件点OK就行了

网友C:
右击单片机/编辑属性/选择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