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proteus8如何联调啊 求方法

楼主(2017-12-07):
想做一个红绿灯的51实物但不会联调

网友A:
在proteus中画出原理图,选择所用的单片机型号和各种元件,然后把在keilC 中编译通过的.hex文件加载到proteus中的单片机中。若仿真符合预期,就可以把程序下载到做好的实物中即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