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模块nrf24l01的问题,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达不到应有的功能

楼主(2017-12-07):
发射部分:
/*晶振位11.059hz,AT89c52单片机+NRF24l01
主机箱从机连续发送5个0X23,从机接收到后,P0口的第一个灯每接收到一个后状态取反*/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nrf24l01引脚定义*********//
sbit MISO=P2^3;        //模块输出信号,模块向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接口
sbit MOSI=P2^1;//模块输入信号,单片机向模块发送数据的接口
sbit SCK=P2^4;//模块串行时钟信号
sbit CE=P2^5;//芯片的模式控制线
sbit CSN=P2^2;//芯片的片选信号,CSN为低电平芯片工作
sbit IRQ=P2^0;//中断信号,无线通信过程中MCU主要是通过IRQ与nrf24l01进行通信

sbit LED=P1^0;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4字节数据长度
#define TX_ADR_WIDTH         5  //本机地址宽度设置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FIFO寄存器,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TXFIFO寄存器,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可用来读取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本机地址
uchar code tx_buf[TX_PLOAD_WIDTH] = {0x23,0x23,0x23,0x23,0x23};//要发射的数据
//***************************************************************//
//                   函数声明  //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Single SPI read/write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Read one byte from nRF24L01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byte);                  // Write one byte to register 'reg'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uchar *pBuf, uchar bytes);  // Writes multiply bytes to one register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Read multiply bytes from one register
void TX_Mode(void);
//void RX_Mode(void);

/****************************************
/*函数:uchar SPI_RW(uchar byte)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将输出的字节(MOSI)从MSB循环输出,同时将输入字节(MISO)从LSB循环移入
/*上升沿读入,下降沿输出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一个字节的发送并读取
{
  uchar bit_ctr;
   SCK=0;//默认为低电平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每字节操作8次
    {
  MOSI=(byte&0x80);//发送最高位,MOSI读取给单片机
  byte=(byte<<1);//字节左移
  SCK =1;//时钟上升沿
  byte|= MISO;//读出来的位赋给最低位
  SCK=0;//时钟下降沿
    }
    return(byt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寄存器访问函数:用来设置 24L01 的寄存器的值。基本思路就是通过 WRITE_REG 命令(也
/*就是 0x20+寄存器地址)把要设定的值写到相应的寄存器地址里面去,并读取返回值。

/*对于函数来说也就是把 value 值写到 reg 寄存器中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写或者读一个寄存器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读时序
/*读取寄存器函数,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READ_REG(也就是0x00+寄存器地址)
/*把寄存器的值读出来,。对于函数来说也就是把 reg 寄存器的值读到 reg_val 中去。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
uchar reg_val;

CSN = 0;             //拉低
SPI_RW(reg);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函数: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bytes:读出数据的个数
/* 接收缓冲区访问函数:主要用来在接收时读取 FIFO 缓冲区中的值。
/基本思路就是通过READ_REG 命令把数据从接收 FIFO(RD_RX_PLOAD)中读出并存到数组里面去。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读多个自节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bytes:写入数据的个数
/* 发射缓冲区访问函数:主要用来把数组里的数放到发射 FIFO 缓冲区中。
/*基本思路就是通过WRITE_REG 命令把数据存到发射 FIFO(WR_TX_PLOAD)中去。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写多个字节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Function: RX_Mode();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one nRF24L01 device to
//  RX Mode, set RX address, writes RX payload width,
//  select RF channel, datarate & LNA HCURR.
//  After init, CE is toggled high, which means that
//  this device is now ready to receive a datapacket.
///**************************************************/
//void RX_Mode(void)
//{
//        CE=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Use the same address on the RX device as the TX device
//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elect same RX payload width as TX Payload width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RX. RX_DR enabled..
//
//          CE = 1; // Set CE pin high to enable RX device
//}
///**************************************************/

/**************************************************
Function: TX_Mode();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one nRF24L01 device to
  TX mode, set TX address, set RX address for auto.ack,
  fill TX payload, select RF channel, datarate & TX pwr.
  PWR_UP is set, CRC(2 bytes) is enabled, & PRIM:TX.

  ToDo: One high pulse(>10us) on CE will now send this
  packet and expext an acknowledgment from the RX device.
/**************************************************/
void TX_Mode(void)
{
        CE = 0;

          SPI_RW_Reg(FLUSH_TX, 0xff);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CE=1;
}
void init_io(void)
{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1;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i=0;
    for(i=0;i<x;i++)
    {
       j=108;
           ;
       while(j--);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a;
        delay_ms(1000);
        init_io();                //引脚初始化
//        delay_ms(1000);
        TX_Mode();
        while(1)
        {
                CE = 0;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将数据送入发射缓冲区
                CE = 1;
                while(IRQ);
                sta=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FLUSH_TX, 0xff);                                                                                                    //清除发射缓冲区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各种中断标志
                delay_ms(1000);
        }
}

接收部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0;
//*************nrf24l01引脚定义*********//
sbit MISO=P2^3;        //模块输出信号,模块向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接口
sbit MOSI=P2^1;//模块输入信号,单片机向模块发送数据的接口
sbit SCK=P2^4;//模块串行时钟信号
sbit CE=P2^5;//芯片的模式控制线
sbit CSN=P2^2;//芯片的片选信号,CSN为低电平芯片工作
sbit IRQ=P2^0;//中断信号,无线通信过程中MCU主要是通过IRQ与nrf24l01进行通信
#define RX_ADR_WIDTH  5   //接收地址设置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4字节长度设置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4字节数据长度
#define TX_ADR_WIDTH         5  //本机地址宽度设置
uchar code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01};//接收地址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01};
uchar rx_buf[RX_PLOAD_WIDTH];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FIFO寄存器,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TXFIFO寄存器,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可用来读取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_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                   函数声明  //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Single SPI read/write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Read one byte from nRF24L01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byte);                  // Write one byte to register 'reg'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uchar *pBuf, uchar bytes);  // Writes multiply bytes to one register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Read multiply bytes from one register
void TX_Mode(void);
//void RX_Mode(void);

/****************************************
/*函数:uchar SPI_RW(uchar byte)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将输出的字节(MOSI)从MSB循环输出,同时将输入字节(MISO)从LSB循环移入
/*上升沿读入,下降沿输出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一个字节的发送并读取
{
  uchar bit_ctr;
   SCK=0;//默认为低电平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每字节操作8次
    {
  MOSI=(byte&0x80);//发送最高位,MOSI读取给单片机
  byte=(byte<<1);//字节左移
  SCK =1;//时钟上升沿
  byte|= MISO;//读出来的位赋给最低位
  SCK=0;//时钟下降沿
    }
    return(byte);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写或者读一个寄存器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读时序
/*读取寄存器函数,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READ_REG(也就是0x00+寄存器地址)
/*把寄存器的值读出来,。对于函数来说也就是把 reg 寄存器的值读到 reg_val 中去。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
uchar reg_val;

CSN = 0;             //拉低
SPI_RW(reg);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函数: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bytes:读出数据的个数
/* 接收缓冲区访问函数:主要用来在接收时读取 FIFO 缓冲区中的值。
/基本思路就是通过READ_REG 命令把数据从接收 FIFO(RD_RX_PLOAD)中读出并存到数组里面去。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读多个自节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bytes:写入数据的个数
/* 发射缓冲区访问函数:主要用来把数组里的数放到发射 FIFO 缓冲区中。
/*基本思路就是通过WRITE_REG 命令把数据存到发射 FIFO(WR_TX_PLOAD)中去。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写多个字节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Function: RX_Mode();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one nRF24L01 device to
  RX Mode, set RX address, writes RX payload width,
  select RF channel, datarate & LNA HCURR.
  After init, CE is toggled high, which means that
  this device is now ready to receive a datapacket.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TX_ADR_WIDTH); // Use the same address on the RX device as the TX device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_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elect same RX payload width as TX Payload 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RX. RX_DR enabled..

          CE = 1; // Set CE pin high to enable RX device

  //  This device is now ready to receive one packet of 16 bytes payload from a TX device sending to address
  //  '3443101001', with auto acknowledgment, retransmit count of 10, RF channel 40 and datarate = 2Mbps.

}

/**************************************************/

/**************************************************
//Function: TX_Mode();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one nRF24L01 device to
//  TX mode, set TX address, set RX address for auto.ack,
//  fill TX payload, select RF channel, datarate & TX pwr.
//  PWR_UP is set, CRC(2 bytes) is enabled, & PRIM:TX.
//
//  ToDo: One high pulse(>10us) on CE will now send this
//  packet and expext an acknowledgment from the RX device.
///**************************************************/
//void TX_Mode(void)
//{
//        CE = 0;
//
//          SPI_RW_Reg(FLUSH_TX, 0xff);
//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        CE=1;
//}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 chip enable
        CSN = 1;                        // Spi disable
        SCK = 1;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i=0;
    for(i=0;i<x;i++)
    {
       j=108;
           ;
       while(j--);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sta;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init_io();                                                                //初始化IO引脚
        delay_ms(1000);
        RX_Mode();                                                                //配置为接收模式
        while(1)
        {
                sta=SPI_Read(STATUS);                //读取芯片的状态寄存器
          if((sta & 0x40) != 0)                //是否发生了接收数据完成的中断
          {                                                                                                //是的话,将收到的数据存到数组rx_buf里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
                if((rx_buf[0]==0x23) && (rx_buf[1]==0x23) && (rx_buf[2]==0x23) && (rx_buf[3]==0x23) && (rx_buf[4]==0x23))
                {                                                                                                //判断收到的数据是不是0x23
                        LED=~LED;
                }
                SPI_RW_Reg(FLUSH_RX,0xff);        //清除接收缓冲器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delay_ms(1000);
        }
}

楼主:
哦,补充一下,在接收部分里已经将led点亮了

网友A:
看看线有没有连接错,程序看了没有问题!

网友B:
按道理讲要么不是程序的问题,程序完美,连线之类的错了,要么就是程序里一些超级细微的东西打错了,想改很难

楼主:
效果感觉只是进了io初始化中,灯一直亮,就是不闪烁,估计是数据没传输过来,不知道怎么改,两个工程底册驱动函数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C:
程序看了一下是没问题的,应该就是你电路图有一点小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的端口啥的都弄对了,应该是没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