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按键 时钟的单片机程序上如何改动加上闹钟模式

楼主(2017-12-07):
注:mshi秒的十位 fshi 分的十位 sshi分的十位  key2 秒分时的加 KEY3秒分时的减 key4时钟开启暂停 key5清零
如何在加一个按键 能切换成闹钟模式按key2 3可调定时 再按一下换成时钟  切换成闹钟的时候不影响时钟的运行   时钟到闹钟设定的时间 小灯亮
我有写了一个函数去设置 但是不对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1,a,b,c,d;

uchar cod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key5=P3^4;
sbit key6=P3^5;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

int mshi,mge,fshi,fge,sshi,sge;

if(num1==20)

  {

              num1=0;

              a++;

              if(a==60)

              {

              a=0;

              b++;

              }

              if(b==60)

              {

              b=0;

              c++;

              }

              if(c==24)

              {

              c=0;

       }

  }

  mshi=a/10;

  mge=a%10;

  fshi=b/10;

  fge=b%10;

  sshi=c/10;

  sge=c%10;

P1=table[mge];

P2=0x7f;

delayms(1);

P2=0xff;

P1=table[mshi];

P2=0xbf;

delayms(1);

P2=0xff;

P1=0X40;

P2=0xdf;

delayms(1);

P2=0xff;

P1=table[fge];

P2=0xef;

delayms(1);

P2=0xff;

P1=table[fshi];

P2=0xf7;

delayms(1);

P2=0xff;

P1=0x40;

P2=0xfb;

delayms(1);

P2=0xff;

P1=table[sge];

P2=0xfd;

delayms(1);

P2=0xff;

P1=table[sshi];

P2=0xfe;

delayms(1);

P2=0xff;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选择时分秒

          {

                 d++;

                 if(d==4)

                       d=0;

        }

          while(!key1)     display();         //等待按键释放

   }

  if(d==1)                                                //选择调秒

   {

          if(key2==0)                                    //key2 (++)

          {

                 delayms(10);

                 if(key2==0)

                 {

                        a++;

                        if(a==60)                    //当到60时重新归0

                        a=0;

                        while(!key2)display();

                 }

          }

          if(key3==0)                                    //key3 (--)

          {

               delayms(10);

                     if(key3==0)

                     {

                        if(a==0)

                        a=60;

                        a--;

                        while(!key3)display();

                      }

              }

   }

  if(d==2)                                             //选分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b++;

                            if(b==60)

                                   b=0;

                            while(!key2)display();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if(b==0)

                        b=60;

                        b--;

                        while(!key3)display();

                      }

              }

       }

  if(d==3)                                                    //选时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c++;

                 if(c==24)

                 c=0;

                 while(!key2)display();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if(c==0)

                        c=24;

                        c--;

                        while(!key3)display();

                      }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TR0=~TR0;                    //启动或停止定时器

                 while(!key4)display();

           }

       }

        if(key5==0)

       {

              delayms(10);

               if(key5==0)

               {

            a=0;

           b=0;

               c=0;

               while(!key5)display();

               }

       }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1++;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1,a,b,c,d;

uchar cod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key5=P3^4;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

int mshi,mge,fshi,fge,sshi,sge;

if(num1==20)

  {

              num1=0;

              a++;

              if(a==60)

              {

              a=0;

              b++;

              }

              if(b==60)

              {

              b=0;

              c++;

              }

              if(c==24)

              {

              c=0;

       }

  }

  mshi=a/10;

  mge=a%10;

  fshi=b/10;

  fge=b%10;

  sshi=c/10;

  sge=c%10;

P1=table[mge];

P2=0x7f;

delayms(1);

P2=0xff;

P1=table[mshi];

P2=0xbf;

delayms(1);

P2=0xff;

P1=0X40;

P2=0xdf;

delayms(1);

P2=0xff;

P1=table[fge];

P2=0xef;

delayms(1);

P2=0xff;

P1=table[fshi];

P2=0xf7;

delayms(1);

P2=0xff;

P1=0x40;

P2=0xfb;

delayms(1);

P2=0xff;

P1=table[sge];

P2=0xfd;

delayms(1);

P2=0xff;

P1=table[sshi];

P2=0xfe;

delayms(1);

P2=0xff;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选择时分秒

          {

                 d++;

                 if(d==4)

                       d=0;

        }

          while(!key1)     display();         //等待按键释放

   }

  if(d==1)                                                //选择调秒

   {

          if(key2==0)                                    //key2 (++)

          {

                 delayms(10);

                 if(key2==0)

                 {

                        a++;

                        if(a==60)                    //当到60时重新归0

                        a=0;

                        while(!key2)display();

                 }

          }

          if(key3==0)                                    //key3 (--)

          {

               delayms(10);

                     if(key3==0)

                     {

                        if(a==0)

                        a=60;

                        a--;

                        while(!key3)display();

                      }

              }

   }

  if(d==2)                                             //选分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b++;

                            if(b==60)

                                   b=0;

                            while(!key2)display();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if(b==0)

                        b=60;

                        b--;

                        while(!key3)display();

                      }

              }

       }

  if(d==3)                                                    //选时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c++;

                 if(c==24)

                 c=0;

                 while(!key2)display();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if(c==0)

                        c=24;

                        c--;

                        while(!key3)display();

                      }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TR0=~TR0;                    //启动或停止定时器

                 while(!key4)display();

           }

       }

        if(key5==0)

       {

              delayms(10);

               if(key5==0)

               {

            a=0;

           b=0;

               c=0;

               while(!key5)display();

               }

       }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1++;

   }

楼主:
求一个大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