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循环显示源代码

楼主(2017-12-07):
51单片机流水灯循环显示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头文件及端口的定义//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左移和右移函数的头文件//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i  ;
while (ms--){
for (i=0;i<120;i++);
}
}
main()//主函数//
{unsigned char LED;//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j;
while(1)
{j=0x07;
LED=0xfe;              //赋值循环次数//
P1=LED;       //P0口送0xfe=11111110,二极管低电平亮灯,最右侧第八盏灯点亮//
while (j>0)
{delayms (250);
  LED=_crol_(LED,1);   //调用intrins.h头文件中的crol()函数,将二进制向左移动一位,初始值是 //
                       //0xfe=11111110,向左移,l动一位,就是将0向左移动一位,0xfd=11111101,使彩灯向左一次点亮//
        P1=LED;
        j--;
}
   j=0x7f;      //赋值循环次数//
   LED=0x7f;
   P1=LED;                                        //p0口送0x7f=01111111二极管低电平点亮,最左侧第一盏灯点亮//
   while (j>0)
         {
         delayms(250);
         LED=_cror_(LED,1);   //调用intrins.h头文件中的cror()函数,将二进制向右移动一位,初始值是0x7f=01111111,向右移动一位,就是将//
                            //0向左移动一位。0xbf=10111111,使灯从左向右依次点亮//
          P1=LED;
          j--;

         }
}
}

网友A(2018-09-03):
led=0xfe中0和x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18-10-25):
引用 网友A:
led=0xfe中0和x是什么意思

那是十六进制的表示方式,代表的是1111 1110

网友C:
j=0x7f; 应该是0x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