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温度检测实验

楼主(2017-12-08):
实验三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模拟量采样的硬件电路;
2 熟悉 AD 的结构,掌握 AD 寄存器的使用方法;
3 掌握正确配置引脚的方法,实现指定功能;
4 熟悉串口的机制,掌握串口寄存器的使用方法;
5 实现模拟量采样,并将采样结果通过串口上传至 PC 端。
二、实验内容
(1) 运行AD 示例程序, 正确配置 PA0 引脚,实现 AD 采样功能;
(2) 运行 UART3 示例程序, 正确配置串口 3, 实现数据通过串口上传 PC;
(3) 按照实验要求编写应用程序。
三、实验中所用到的主要外设及其寄存器的简要说明
1ADC模数转换模块:
用来采集PA0口的电压值,并将其转换为数字量(0~4095)存放在ADC的DR寄存器中。
2DMA直接内存访问模块:
用来将ADC的DR寄存器中的值拷贝到内存中。
3)四位数码管模块:
用来显示ADC采集到的电压值。接GPIOE.PIN[0:11]。其中GPIO.PIN[0:7]为段选端,分别对应某一位数码管的a-f, dp 段。DPIO.PIN[8:11]为位选端,分别对应从左至右第1-4位数码管。
4USART3串口模块:
用来将ADC采集到的电压值通过USART3发送给电脑。通过软件将电压值转换为四位字符数组,然后按字符放入USART3的DR寄存器中。等待硬件控制自动发送。等到USART3的SR寄存器的TC位置位后把下一位字符放入DR寄存器。直到四位字符全部发送完成。
5)定时器TIM3
用来为数码管计时,溢出周期是1ms。当计时器溢出时触发中断,点亮相应位的数码管,显示数字是步数的相应位。
6)定时器TIM2
用来为ADC采样计时,溢出周期时500ms。当计时器溢出时触发中断,开始一次ADC采样。
四、程序框图

五、核心程序
1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nixie_tubes.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dio.h"

#define ADC_DATA_LEN 1

USART_Data data;

int main()
{
    data.flag = 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Adc1_Init();
    Dma_Init((u32) &(ADC1->DR), (u32) &(data.dint), ADC_DATA_LEN);
    USART3_Init(115200);
    USART_NVIC_init();
   Tim2_DelayMs_Init(500);

    NixieTube_Init();
   Tim3_Display_Init();

    TIM_Cmd(TIM2,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while(1)
    {
        while(data.flag == 0);                  //Wait until data flag was set
        sprintf(data.dchar, "%4d", data.dint);  //Transform the type of data from int into 4 characters
       Usart_send_datas(data.dchar);           //Send data.dchar to USART3
        data.flag = 0;                         //Reset data flag
    }

}
2tim.c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2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MyDMA_Start_Once();
            data.flag = 1;
        }
}

//TIM3 for delay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2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if(data_bit == 0) data_bit = 4;

        switch(data_bit)
        {
            case 1: {Nixietube_light(1, data.dchar[0]);break;}
            case 2: {Nixietube_light(2, data.dchar[1]);break;}
            case 3: {Nixietube_light(3, data.dchar[2]);break;}
            case 4: {Nixietube_light(4, data.dchar[3]);break;}

            default: break;
        }

        data_bit -= 1;
    }

}
3usart.c
u8 Usart_send_datas(u8* data)
{
     u16 k = 0;

     for(k=0; *(data + k) != '\0'; k++)
     {
        USART_SendData(USART3,*(data + k));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3, 0x0d);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 0x0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0;

}

网友A:
好东西  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