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teus烧录keil里面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2-08):
如何用proteus烧录keil里面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A:
在proteus状态下,双击CPU芯片,根据弹出的菜单选择KeilHEX文件。

网友B:
proteus只是仿真,双击单片机加载就可以了,烧写到真的单片机,需其它软件。

网友C:
用keil生成hex文件,然后右击单片机,点edit选择

网友D:
用proteus绘制好电路图后,双击51单片机,然后在弹出的选项中,program file 中添加生成的hex文件,我在使用的过程之中,有时候需要在51上右击,然后最后一个选项,点开后,去除上一次的不同名的hex文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不这么做,有时候可能不能仿真。

网友E:
双击你在proteus里面的单片机,估计楼主是想问如何生成hex文件吧?

网友F:
双击图中的MCU,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有个program file的那行,如图:打开里面选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G:
电脑上要下载一个程序,安装包

网友H:
proteus中选中单片机,右键属性,可以将编译好的hex文件加载进去。运行仿真就好了。

网友I:
keil中在编译通过后 点那个像魔法棒一样的东西 在output中勾选上create hex file生成hex文件 在protues中双击图中那块51或者52芯片找打生成的hex文件点O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