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串口通信例程

楼主(2017-12-08):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 = P3^2;//设置P3.2口为按键端口
sbit LED = P2^7;//设置P2.7口为按键端口

uchar Error;          //验证标志

uchar code table[] = "Ebyte";              //发送数组
uchar table1[] = "01234";                 //接受数组

void delay (uint time)
{
        uint i;
        uint j;
        for (i=0; i<time; i++)
                for (j=0; j<110; j++);
}

void inital (void)
{
        LED = 1;//默认熄灭
        SM0 = 0;
        SM1 = 1;//工作方式1
        //SMOD = 0;//波特率不加倍(默认)
        REN = 1;//允许接受
        TMOD = 0X20;//T1工作于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
        TH1 = 0XFD;
        TL1 = 0XFD;        //此初值波特率为:9600bps
        TR1 = 1;        //定时器是用来作为波特率的发生器
//        EA = 1;
//        ES = 1;
}

void Check_Data (void)//验证错误
{
        uchar i;

        for (i=0;i<6;i++)
        {
                if(table1[i]==table[i])
                        Error = 0;
                else
                {
                        Error = 1;
                        break;
                }
        }
}

void Send_and_Sin_Data (void)
{
        uchar i;
        for (i=0;i<6;i++)
        {
                SBUF = table[i];
                while (TI == 0);//等待发送结束
                TI = 0;
                while (RI == 0);//发送和接受同步进行,发送结束后,等待接受结束
                RI = 0;
                table1[i] = SBUF;//接受端
        }
}

void main ()
{
        uchar i;
        inital ();
        while (1)
        {
                for (i=0;i<6;i++)
                        table1[i] = i;//数组清空

                if(K1 == 0)
                {
                        delay (10);
                        if(K1 == 0)
                        {
                                Send_and_Sin_Data ();//发送并接受数据
                                Check_Data ();//验证接受的数据
                                if (Error == 0)//判断接受的正确性
                                {
                                        LED = 0;                //亮
                                        delay (50);
                                        LED = 1;                //灭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