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拳STM8的RDA5807收音机实验资料 附代码

楼主:
一. 控制接口
RDA5807 提供了 I2C 作为控制接口.

    在该接口下,有两中读写方式,分别是连续读写方式和带寄存器地址的标准 I2C 方式,两种方式通过I2C 的器件地址来区分实现,读写方式和器件地址详细描述如下:

1、连续读写方式:
    在该模式下,寄存器的地址是不可见的,即有一个固定的起始寄存器地址(写操作时为 02H,读操作时为 0AH),并有一个内部递增计数器,I2C 器件地址为 0010000B,加上读写标志,即 I2C 器件地址为0x20(写操作)和 0x21(读操作)

(1)、 写操作: 写操作默认起始寄存器为 02H, 即所有写操作都是默认从 02H开始,即使只写如 03H 或者 05H,都必须从 02H 写起,MCU 写入寄存器的顺序如下:02H 的高字节,02H 的低字节,03H 的高字节,……,直到结束。芯片在 MCU 写入每个字节后都会返回一个 ACK。MCU 会给出 STOP 来结束操作。

(2)、 读操作: 读操作默认起始寄存器为 0AH, 即所有读操作都是默认从 0AH开始。在对芯片进行读操作时,MCU 给出命令字节后,RDA5807HP 会送出数据字节,顺序如下:0AH 高字节,0AH 低字节,0BH 高字节,……,直到芯片接收到从 MCU 发出的 NACK, MCU 送出 STOP,读操作结束。除了最后一个字节, MCU 在读到每个字节后都要给出 ACK, 在读到最后一个字节后, MCU给出 NACK,使芯片把总线交给 MCU,然后 MCU 发出 STOP,结束整个操作。
2、标准 I2C 读写方式:
    该模式是与标准 I2C 读写方式一致,即带寄存器地址的方式,I2C 器件地址为 0010001B,加上读写标志位,即为 0x22(写操作)和 0x23(读操作),读写方式的格式如下:

二. 状态转换

RDA5807HP 中有 5 种状态: 复位初始化(Reset&Initial),设置频点(Tune), 搜台(Seek),工作(Working),休眠(Sleep)。

    在芯片上电和复位后,软件通过编写 ENABLE(02H,bit 0)寄存器,将其置为 1,即可使RDA5807HP 进入上电状态。 软件通过编程相应寄存器, 即可使 RDA5807HP 进入 Tune 或 Seek状态,这些操作之后,RDA5807HP 进入正常工作状态(Working)。软件通过将 ENABLE 置为 0,可使 RDA5807HP 进入睡眠状态,此时所有寄存器值保持不变(与未睡眠之前相同)。在睡眠状态时,软件可通过编写 ENABLE 为 1,即可将 RDA5807HP 回到正常工作(Working)状态。进入工作模式后,软件需要重新设置所需要的频点,即重新进行一次 Tune 操作。

/****************************************************************************************
*   说    明: FM收音机固定频率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include "pbdata.h"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u16 time=0;
    u8 key=0;

    BSP_Configuration();

    while(1)
    {
      key=TM1650_Key();

      switch(key)
      {
        case 0x64: //上搜台
        {
            RDA_Seek_Direction(1);
            RXFreq=RDA_Search_Freq();
            RDA_Freq_View(RXFreq);
            while(TM1650_Key()==key);
        }
        break;
        case 0x5C:// 下搜台
        {
            RDA_Seek_Direction(0);
            RXFreq=RDA_Search_Freq();
            RDA_Freq_View(RXFreq);
            while(TM1650_Key()==key);
        }
        break;
        case 0x54:// 左小声
        {
            RDA_Vol_Small();
            while(TM1650_Key()==key);
        }
        break;
        case 0x44://右大声
        {
            RDA_Vol_Big();
            while(TM1650_Key()==key);
        }
        break;
        case 0x4C://  确定键  开关
        {
            RDA_Enable();
            while(TM1650_Key()==key);
        }
        break;
      }

      if(KEY_Down(K1_PORT,K1_PIN)==true)//向下微调
      {
          RDA_Freq_Down();
      }

      if(KEY_Down(TOUCH_PORT, TOUCH_PIN)==true)//向上微调
      {
          RDA_Freq_Up();
      }

      time++;
      delay_ms(1);
      if(time>1000)
      {
        time=0;
        printf("频率:%d\r\n",RXFreq);
        printf("信号:%d\r\n",RDA_RSSI());
        printf("音量:%d\r\n",Vol);
        printf("\r\n");
      }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的实验代码下载:

网友A(2018-01-31):
谢谢分享,真的是无私奉献。

网友B(2018-10-13):
51hei论坛有你更精彩 谢谢分享

网友C(2019-07-23):
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9-09-04):
请教个问题:在读取0BH寄存器时发现FM_TRUE位恒为0,没办法判断当前通道是否为station,请问各位大佬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9-10-19):
谢谢分享啊。好东西。谢谢了。十分感谢。

网友F(2020-04-23):
用了一下,没成功。
初始化都不加个判断是否初始化成功的吗。即使不连接也能运行下去。
用了搜台功能,函数里有个while,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一直返回常数。
难受。

网友G(2020-08-07):
谢谢分享,真的是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