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密码锁控制器的设计 发挥部分怎么实现?望大神指教

楼主:
#
20黑币
一、设计内容
实用密码锁控制器的设计
1、功能描述
设计并制作实用密码锁控制器。并在开机后显示“H+学号后3位”(如H007)3秒钟。
(1)设计4*4矩阵键盘输入,并在LCD1602上显示。
(2)能够通过安检选择密码显示和密码不显示功能(默认为显示密码)。
(3)密码输入正确,声、光指示,输出控制电动机正转3圈;等待5秒,电动机反转3圈。
2、发挥要求
(1)以上等待5秒内,键盘仍然可以输入任意数据,同时显示倒计时。
(2)应用可变电阻通过A/D(8位)输入0-10数值,实现输入值每增加1,电机正转1圈;输入值每减少1,电机反转1圈。
(3)加装人体红外传感器,若从操作键盘第一个键开始,10秒内未打开锁,系统使用声、光报警,人若离开报警停止,三次密码错也报警。
3、设计要求:
1)收集资料,分析系统功能,选择单片机、传感器和相应功能模块;
2)设计绘制系统的硬件电路图,(Proteus软件和Altium  Designer)注明按键的作用;
3编写相应的软件程序,绘制全部的程序流程图,完成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
4)上机调试、完善程序;
5)将程序和电路进行整体调试完善系统功能。

网友A(2019-02-06):
这里有最强大最安全16位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49582-1.html

网友B(2017-12-14):
引用 网友C:
那电动机正反转不太好弄啊,希望大神再指点一下呗

电机正反转可以用l298n模块,也可以自己搭个H桥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⑴ 电路设计

那电动机正反转不太好弄啊,希望大神再指点一下呗

网友B:
这个设计有水平,按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慢慢调试吧,加油!

网友D: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⑴ 电路设计

⑵ 功能设计

⑶ 程序设计

⑷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
我的电子密码锁功能比网上的好多了,你可以Proteus仿真核查。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电动机正反转不太好弄啊,希望大神再指点一下呗

以下3例,均能实现正反转。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