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超声波模块不能用,线路连接也没有问题,但距离一直是零厘米,用的arduino

楼主(2017-12-08):
为什么我的超声波模块不能用,线路连接也没有问题,但距离一直是零厘米,用的arduino

网友A:
网上有很多51单片机的超声波c程序,你用Arduino的话只要把引脚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B:
你好!没有原理图,没有程序,这怎么分析问题的所在
发一下 程序和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