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计时器,计分器视频教程与proteus仿真及源代码

楼主(2017-12-08):
该项目基本满足以下要求
1.一个四位一体数码管显示比赛时间,时间格式如:15:00,两个三位一体数码管显示甲乙两对的比分,比分格式如:008。
2.比赛时间采用倒计时方式,以一秒的频率减时,上电时默认初值为15:00.
3.甲乙队比分采用三位数,上电初值为000,最大值为999,满足常理要求,未开始比赛以及比赛结束后比分无法加减,
4.比赛未开始之前,可以通过ADD1、DEC1键对比较时间的分钟进调时,通过ADD2、DEC2键对比较时间的秒进行调时。
5.可随时暂停/启动比赛时间。
6.比赛进行时,可以通过ADD1、DEC1键对甲队比分加、减,可以通过ADD2、DEC2对乙队比分加、减。每按一次键,加/减1分。
7.当一节比赛完后,可以通过(EXCHANGE)换场键换场,换场后,比分交换显示,交换后,下一节比赛开始时,相应的比分加减键也随之交换。
8.当比赛结束时,发出报警。

视频教程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100315-1.html

/*
倒计时计算器,数码管显示 默认值15:00

共阳数码管

*/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int ms);
void dispaly(char min,char sec,int sco1,int sco2);
void key_scan(void);

/*共阳极数码管的0-9数字编码*/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s8 = P3^6;
sbit s9 = P3^7;
sbit buz = P3^4;

char m = 15;   //默认的分钟
char sec = 0;  //默认的秒钟

int sc1 = 0;   //默认甲方的比分
int sc2 = 0;   //默认乙方的比分

char buz_flag = 0; //默认报警标志为0,不报警
char status = 0;  //状态标志,0的时候表示非比赛状态,1表示比赛状态

int main(void)
{
        /*使用定时器进行计时*/
        //初始化定时器0
        TMOD=0xf1;  //设置T0为工作方式1    16位的定时器模式
    TH0=(65535-50000)/256;     //50ms中断一次
    TL0=(65535-50000)%256;
    /*Timer0工作在模式0下时为13位定时/计数器,
    TL0只使用前5位,故对32进行求余/模    */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P3 = 0x3f;

        /*外部中断0 的初始化*/
        IT0 = 1;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EX0 = 1;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EA=1;       //开总中断
//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dispaly(m,sec,sc1,sc2);
                key_scan();
                if(buz_flag)
                {
                        buz = 0;
                }
        }

}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char key_flag = 0;  //按键按下标志 ,检测到按下之后为1,否则为0
        static char key_count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val = 0;   //检测到按键之后保存的按键值
        int t;

        P1  = 0xff;

        if(P1 != 0xff)   //有按键按下了
        {
                if(key_flag == 1) //表示已经检测到按键了
                {
                        key_count++;
                        if(key_count > 15)
                        {
                                key_count = 0;
                                if(P1 == key_val)   //确实 有按键按下了
                                {
                                        switch(key_val)  //进行按键处理
                                        {
                                                case 0xfe:
                                                        //add1
                                                        if(status)
                                                        {
                                                                sc1 += 1;
                                                        }
                                                        else
                                                        {
                                                                m += 1;
                                                        }
                                                        break;
                                                case 0xfd:
                                                        //dec1
                                                        if(status)
                                                        {
                                                                if(sc1 > 0)
                                                                {
                                                                        sc1 -= 1;
                                                                }
                                                        }
                                                        else
                                                        {
                                                                if(m>0)
                                                                {
                                                                        m -= 1;
                                                                }
                                                        }
                                                        break;
                                                case 0xfb:
                                                        //add2
                                                        if(status)
                                                        {
                                                                sc2 += 1;
                                                        }
                                                        else
                                                        {
                                                                if(sec<59)
                                                                {
                                                                        sec += 1;
                                                                }
                                                        }
                                                        break;
                                                case 0xf7:
                                                        //dec2
                                                        if(status)
                                                        {
                                                                if(sc2 > 0)
                                                                {
                                                                        sc2 -= 1;
                                                                }
                                                        }
                                                        else
                                                        {
                                                                if(sec>0)
                                                                {
                                                                        sec -= 1;
                                                                }
                                                        }
                                                        break;
                                                case 0xef:
                                                        //exchang
                                                        t = sc1;
                                                        sc1 = sc2;
                                                        sc2 = t;
                                                        break;
                                        }
                                }
                                else
                                {
                                        key_val = 0;  //还原默认值
                                        key_flag = 0;  //还原默认值
                                        key_count = 0;
                                }
                        }

                }
                else
                {
                        key_val = P1;  //保存按键的值
                        key_flag = 1;  //检测到了按键
                }
        }
        else
        {
                key_val = 0;  //还原默认值
                key_flag = 0;  //还原默认值
                key_count = 0;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中断服务函数的书写格式
{
//    if(IE0 == 1)                      //产生了外部中断,IE 自动置为1
    {
        if(status)
                {
                        status = 0 ;  //切换到非比赛状态
                        TR0 = 0   ;   //关闭定时器0
                }
                else
                {
                        status = 1 ;  //切换到非比赛状态
                        TR0 = 1   ;   //启动定时器1
                }
    }
}

char counter = 0;

/******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50ms中断一次
    TL0=(65535-50000)%256;
    counter++;
    while(counter>=20)
    {
        counter=0;
                if(sec == 0)
                {
                        m --;
                        sec = 60;
                        if(m == 0)
                        {
                                buz_flag = 1;    //报警标志设置
                        }
                }
        sec--;
    }
}

//led数码管显示,4个参数分别表示分钟秒钟,分数1和分数2
void dispaly(char min,char sec,int sco1,int sco2)
{
        char buf[10];
        char i;

        buf[0] = min/10%10;  //分钟的十位
        buf[1] = min%10;     //分钟的各位
        buf[2] = sec/10%10;  //秒钟的十位
        buf[3] = sec%10;     //秒钟的各位
        buf[4] = sco1/100%10;  //分数1的百位
        buf[5] = sco1/10%10;     //分数1的十位
        buf[6] = sco1%10;      //分数1的个位
        buf[7] = sco2/100%10;  //分数2的百位
        buf[8] = sco2/10%10;     //分数2的十位
        buf[9] = sco2%10;      //分数2的个位

        for(i=0;i<8;i++)
        {
                P0 = table[buf[i]];
                P2 = 1<<i;
                delay(1);
                P2 = 0;
        }
……………………

在单片机视频中的项目二部分,有源代码及完整的视频,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
亲,你的工程文件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A:
打开就弹出这个窗口,百度不出来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