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汉字显示实验+温度+图形+倒计时按键

楼主(2017-12-08):
大家可以参考采纳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imer.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30

int main(void)
{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u8 a=60;
        short temperature;
        u32 fontcnt;
        u8 i,j;
        u8 fontx[2];//gbk码
        u8 key,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mem_init();                                //初始化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DS18B20_Init();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UPD: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mini STM32");
                 key=update_font(20,110,16);//更新字库
                while(key)//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60,50,200,16,"2017年5月4日",16,0);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DS18B2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Temp:   . C");
        LCD_Fill(201,279,219,300,BLUE);
  LCD_Draw_Circle(120,200,80);//画圆
        LCD_Draw_Circle(210,290,15);//显示按键圆圈
  LCD_DrawLine(120,200,120,130);//显示分针
        LCD_DrawLine(120,200,130,150);//显示时针
        LCD_DrawLine(120,266,115,274);
        LCD_DrawLine(115,274,125,274);
        LCD_DrawLine(120,266,125,274);//显示6的三角形
        LCD_DrawLine(47,197,42,204);
        LCD_DrawLine(42,204,52,204);
        LCD_DrawLine(47,197,52,204);//显示9的三角形
        LCD_DrawLine(120,126,115,135);
        LCD_DrawLine(115,135,125,135);
        LCD_DrawLine(125,135,120,126);//显示12的三角形
        LCD_DrawLine(193,197,188,204);
        LCD_DrawLine(188,204,198,204);
  LCD_DrawLine(198,204,193,197); //显示3的三角形
        LCD_ShowString(100,230,200,16,16,"00:  ");
        POINT_COLOR=RED;
        LCD_DrawLine(120,200,100,123);//显示秒针
        LCD_DrawRectangle(80,220,160,260);//画矩形
        while(1)
        {

                                 if(t%10==0)//每100ms读取一次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60+40,150,'-',16,0);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
                        else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Char(60+40,9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60+40+8,90,temperature/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60+40+32,90,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网友A:
亲,你这个程序运行之后只显示了刚开始的两排,有解决办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