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连接L298n驱动一个电机的问题,还请大家都来看看

楼主(2017-12-08):
我用 stm32 连接 L298n 驱动一个电机,电机接在 OUT1  OUT2,PA6和PA7产生PWM 使能ENA  ENB 。让电机 正转速度 和 反转速度 不一样,电机运转程序放在 while(1)中。但是程序运行的结果 第一次执行电机正反转时正常,正反转速度不同,但是第二次就一直是 以 ENB 的PWM速度运行。搞了很长时间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请大家来指导下我,感谢!!!

网友A:
首先  不建议用298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不建议用298n

为什么呢?

网友B(2018-03-04):
这个能让使能端持续高电平,通过控制不同输入电平来实现正反转,能实现吗?

网友C(2018-08-20):
也在用l298n,

网友D(2019-03-21):
L298N能不能直接连接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