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怎样生成21-23khz的频率

楼主(2017-12-08):
单片机定时器怎样生成21-23khz的频率,可以简单写一下代码吗

网友A:
/*-----------------------------------------------
  名称:定时器0
  内容:通过定时产生21-23khz的频率方波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OUT=P1^2;    //定义OUT输出端口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21)/256;                  //重新赋值 12M晶振计算,指令周期1uS,
                              //23khz方波半个周期21uS,由于定时器
                              //最大值65536 即65.536ms 所以
TL0=(65536-21)%256;       //直接定时器够用

   OUT=~OUT;        //用示波器可看到方波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