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温湿度+PM2.5监测程序

楼主(2017-12-08):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spi.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HT2x.h"
#include "rt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mflash.h"

#define PM25KZSZBJ   3269    //pm2.5控制设置背景
#define PM25BCAX  3869       //保存按下
#define PM25BC  3965         //保存
#define PM25ADD  4077        //加
#define PM25ADDAX  4085      //加按下
#define PM25MIN  4061     //减
#define PM25MINAX  4069   //减按下
#define JQKZBC  12453     //保存
#define JQKZBCAX  12549   //保存按下
#define JQKZADD  12661    //加
#define JQKZADDAX  12669  //加按下
#define JQKZSZBJ  12677   //甲醛控制设置背景
#define JQKZMIN  12645    //减
#define JQKZMINAX  12653  //减按下
#define JMLDSZ  13285     //亮度设置
#define JMLDSZAX  13437   //亮度设置按下
#define JMQHSJSZ  13589   //切换时间设置
#define JMQHSJSZAX  13741 //切换时间设置按下
#define JMSZBJ  14501     //设置背景
#define JMSDQH  13893     //手动切换
#define JMSDQHAX  14045   //手动切换按下
#define JMZDQH  14197     //自动切换
#define JMZDQHAX  14349   //自动切换按下
#define KZSZBJ  8581      //设置背景
#define KZSDKZ  7365      //手动控制
#define KZSDKZAX  7517    //手动控制按下
#define KZZNKZ  7669      //智能控制
#define KZZNKZAX  7821    //智能控制按下
#define KZZNKZSZ  7973    //智能控制设置
#define KZZNKZSZAX  8277  //智能控制设置按下
#define LDBC  4101        //保存
#define LDBCAX  4197      //保存按下
#define LDD  4293         //点 亮度
#define LDDW  16925       //点 亮度 无显示
#define LDSZBJ  4301      //设置背景
#define LDTA  4933        //调暗
#define LDTAAX  4949      //调暗按下
#define LDTL  4901        //调亮
#define LDTLAX  4917      //调亮按下
#define QHSJBC  4973      //保存
#define QHSJBCAX  5069    //保存按下
#define QHSJADD  5781     //加
#define QHSJADDAX  5789   //加按下
#define QHSJMIN  5165     //减
#define QHSJMINAX  5173  //减按下
#define QHSJSZBJ  5181   //切换时间设置背景
#define SZKGSZ  15109    //开关设置
#define SZKGSZAX  15413  //开关设置按下
#define SZSZBJ  16325    //设置背景
#define SZSJSZ  15717    //时间设置
#define SZSJSZAX  15869  //时间设置按下
#define SZXSSZ  16021    //显示设置
#define SZXSSZAX  16173  //显示设置按下
#define SJKZBC  9189     //保存
#define SJKZBCAX  9285   //保存按下
#define SJKZADD  9397    //加
#define SJKZADDAX  9405  //加按下
#define SJKZMIN  9381    //减
#define SJKZMINAX  9389  //减按下
#define SJKZSZBJ  9413   //时间控制设置背景
#define SJBC  10021      //保存
#define SJBCAX  10117    //保存按下
#define SJADD  10229     //加
#define SJADDAX  10237   //加按下
#define SJMIN  10213     //减
#define SJMINAX  10221   //减按下
#define SJSZBJ  10245    //时间设置背景
#define WDKZBC  11621    //保存
#define WDKZBCAX  11717  //保存按下
#define WDKZADD  11829   //加
#define WDKZADDAX  11837 //加按下
#define WDKZMIN  11813   //减
#define WDKZMINAX  11821 //减按下
#define WDKZSZBJ  11845  //温度控制设置背景
#define ZNKZBC    10853    //保存
#define ZNKZBCXZ  10917    //保存 选中
#define ZNKZSZ  11589    //设置
#define ZNKZSZAX  11597  //设置按下
#define ZNKZWXZ  11581   //未选中
#define ZNKZXZ  11605    //选中
#define ZNKZSZBJ  10981  //智能控制设置背景
#define MRBPXZF0  7261   //默认表盘小字符0
#define MRBPXZF1  7269   //默认表盘小字符1
#define MRBPXZF2  7277   //默认表盘小字符2
#define MRBPXZF3  7285   //默认表盘小字符3
#define MRBPXZF4  7293  //默认表盘小字符4
#define MRBPXZF5  7301  //默认表盘小字符5
#define MRBPXZF6  7309  //默认表盘小字符6
#define MRBPXZF7  7317  //默认表盘小字符7
#define MRBPXZF8  7325  //默认表盘小字符8
#define MRBPXZF9  7333  //默认表盘小字符9
#define MRBPXZFD  7341  //默认表盘小字符点
#define MRBPXZFFH  7349  //默认表盘小字符负号
#define QHSJKZSZFH  6005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负号
#define QHSJKZSZ0_1  6013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0_1
#define QHSJKZSZ0  6021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0
#define QHSJKZSZ1  6029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1
#define QHSJKZSZ2  6037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2
#define QHSJKZSZ3  6045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3
#define QHSJKZSZ4  6053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4
#define QHSJKZSZ5  6061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5
#define QHSJKZSZ6  6069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6
#define QHSJKZSZ7  6077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7
#define QHSJKZSZ8  6085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8
#define QHSJKZSZ9  6093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9
#define QHSJKZSZD  6101  //切换时间控制设置点
#define SJDZF_  6517  //时间大字符_
#define SJDZF0  6117  //时间大字符0
#define SJDZF1  6157  //时间大字符1
#define SJDZF2  6197  //时间大字符2
#define SJDZF3  6237  //时间大字符3
#define SJDZF4  6277  //时间大字符4
#define SJDZF5  6317  //时间大字符5
#define SJDZF6  6357  //时间大字符6
#define SJDZF7  6397  //时间大字符7
#define SJDZF8  6437  //时间大字符8
#define SJDZF9  6477  //时间大字符9
#define WDPM25DZF0  6541  //温度PM2.5大字符0
#define WDPM25DZF1  6589  //温度PM2.5大字符1
#define WDPM25DZF2  6637  //温度PM2.5大字符2
#define WDPM25DZF3  6685  //温度PM2.5大字符3
#define WDPM25DZF4  6733  //温度PM2.5大字符4
#define WDPM25DZF5  6781  //温度PM2.5大字符5
#define WDPM25DZF6  6829  //温度PM2.5大字符6
#define WDPM25DZF7  6877  //温度PM2.5大字符7
#define WDPM25DZF8  6925  //温度PM2.5大字符8
#define WDPM25DZF9  6973  //温度PM2.5大字符9
#define WDPM25DZFD  7021  //温度PM2.5大字符点
#define WDPM25DZFFH  7037 //温度PM2.5大字符负号
#define XTSJSZ0  7093  //系统时间设置0
#define XTSJSZ1  7109  //系统时间设置1
#define XTSJSZ2  7125  //系统时间设置2
#define XTSJSZ3  7141  //系统时间设置3
#define XTSJSZ4  7157  //系统时间设置4
#define XTSJSZ5  7173  //系统时间设置5
#define XTSJSZ6  7189  //系统时间设置6
#define XTSJSZ7  7205  //系统时间设置7
#define XTSJSZ8  7221  //系统时间设置8
#define XTSJSZ9  7237  //系统时间设置9
#define ZYHJBP_  5813  //专业环境_表盘
#define ZYHJBP0  5829  //专业环境表盘0
#define ZYHJBP1  5845  //专业环境表盘1
#define ZYHJBP2  5861  //专业环境表盘2
#define ZYHJBP3  5877  //专业环境表盘3
#define ZYHJBP4  5893  //专业环境表盘4
#define ZYHJBP5  5909  //专业环境表盘5
#define ZYHJBP6  5925  //专业环境表盘6
#define ZYHJBP7  5941  //专业环境表盘7
#define ZYHJBP8  5957  //专业环境表盘8
#define ZYHJBP9  5973  //专业环境表盘9
#define ZYHJBPD  5989  //专业环境表盘点
#define PM25BJ  637     //PM2.5背景
#define PM25CBBJ  1237  //PM2.5超标报警
#define BPQH  3229      //表盘切换
#define BPQHAX  3245    //表盘切换按下
#define CD  3197        //菜单
#define CDAX  3213      //菜单按下
#define HJXSBJ  2168//2517    //环境显示背景
#define JQCBBJ  3117    //甲醛超标报警
#define  JQCBBJSS  3157 //甲醛超标报警闪烁
#define  SJXSBJ  1917   //时间显示背景
#define  ZYHJBJ  1317   //专业环境背景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我司提供技术支持,任何技术问题欢迎随时交流学习
//固话(传真) :+86 0755-23594567
//手机:15989313508(冯工)
//邮箱:QDtech2008@gmail.com
//Skype:QDtech2008
//技术交流QQ群:324828016
//创建日期:2013/5/13
//版本:V1.1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深圳市全动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液晶屏数据线接线==========================================//
STM32 PB组接液晶屏DB0~DB16,举例依次为DB0接PB0,..DB15接PB15.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LCD_CS        接PC9        //片选信号
//LCD_RS        接PC8        //寄存器/数据选择信号
//LCD_WR        接PC7        //写信号
//LCD_RD        接PC6        //读信号
//LCD_RST        接PC5        //复位信号
//LCD_LED        接PC10        //背光控制信号(高电平点亮)
//=========================================触摸屏触接线=========================================//
//不使用触摸或者模块本身不带触摸,则可不连接
//MO(MISO)        接PC2        //SPI总线输出
//MI(MOSI)        接PC3        //SPI总线输入
//PEN                接PC1        //触摸屏中断信号
//TCS                接PC13        //触摸IC片选
//CLK                接PC0        //SPI总线时钟
**************************************************************************************************/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19000                //设置FLASH 保存地址(必须为偶数,且其值要大于本代码所占用FLASH的大小+0X08000000)
u16 CH2O=0;//甲醛含量
u8  *buf;
u8  Flagxs=1;

u8  Flagset;
u8  Flagzhu;
u8  shi,fen,miao;
u32 j=0;
u16 i=0;
u16 temp,Humi;
u16 pmz=68; //
u8 qie_bshi=3,qie_bfen=36;//切换时间设置 白天
u8 qie_yshi=3,qie_yfen=36;//切换时间设置 夜间
u8 temp_h_control,temp_l_control; //温度控制值
u8 liangdu=6;
u8 liaght_pwm=10;//背光亮度PWM高电平值 默认最大亮度
u8 flag_change=2;// 0白天切换使能  1夜间切换使能     2:不用时间切换界面
u8 time_con_flag=0;//时间控制标志 0不控制 1控制
u8 wendu_con_flag=0;//温度控制标志 0不控制 1控制
u8 jiaq_con_flag=0;//甲醛控制标志 0不控制 1控制
u8 pm_con_flag=0;//pm控制标志 0不控制 1控制
u8 jm_qie_count=0;//返回主界面 计时
char Str_Buf[32];
void Tu70_57(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Tu480_320(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Xsset240_160(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Kgset480_160(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Qiehuanshijian24_40(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shijian26_5(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shijia27_27(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Sava392_61(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liangdu52_51(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Yuan16_16(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Shijianjia44_45(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Shijianjian44_6(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Shijian41_66(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Kongzhisava53_298(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Kongzhiyuan36_36(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Kongzhidian48_12(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void Jqkongzhi7_40(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u32 sector);
////////////////////////////////////////////////////////////////////////////////

void write_flash()
{
/*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WriteAddr:起始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就是要写入的16位数据的个数.)
#if STM32_FLASH_SIZE<256
#define STM_SECTOR_SIZE 1024 //字节
#else
#define STM_SECTOR_SIZE        2048
#endif
u16 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最多是2K字节
void STM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70000

*/
        u8 i=0,j=0;
        u16 temp=0;
        u16 data[31]={0};//要写入的数据

        temp=Flagxs;
        temp<<=8;
        temp|=liangdu;
        data[0]=temp;
         j=1;
        temp=qie_bshi; //存储白天切换时间
        temp<<=8;  temp|=qie_bfen;
        data[1]= temp;
         j=2;
        temp=qie_yshi; //存储夜间切换时间
        temp<<=8;  temp|=qie_yfen;
        data[2]= temp;
         j=3;
//        //写入设备编号 按照顺序来存储
//        j=5;
//        for(i=0;i<10;i++)
//        {
//                temp=snum[i];temp<<=8;temp|=snum[i+1];
//                data[j]=temp;j++;i++;
//        }
//        //写入工地名称
//        for(i=0;i<40;i++)
//        {
//                temp=gongdi_name[i];temp<<=8;temp|=gongdi_name[i+1];
//                data[j]=temp;j++;i++;
//        }
//        //写入工地名称实际长度 自己站一个16位
//        data[j]=gongdi_name_len;j++;

        //写入 31 个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data,j);
        //调试yong
        //sprintf((char*)tt,"j:%d--len:%d--data[j]:%d")
}
/*
从flash读出要保存的参数
*/
void read_flash()
{
        /*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70000
        u16 winddir_offset=0;//风向偏差
        u32 data_upload_fre=10000;//由于定时器是 0.1ms 因此 10000标示1s上传一次  用来标示数据的上传频率
        u16 pmmax=100;//pm值超过 100 打开 舞泡 淋水开关
u16 pmmin=50;//pm值小于50 关闭 雾炮 淋水开关
        extern u8 snum[10];//设备编号

extern u8 gongdi_name[40];//工地名称
extern u8 gongdi_name_len;//工地名称的实际长度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adAddr:起始地址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void STMFLASH_Read(u32 ReadAddr,u16 *pBuffer,u16 NumToRead)
        */
        u8 i=0,j=0,k=0;u16 temp=0;
        u16 data[31]={0};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data,3);
        if(data[0]==0xffff||data[1]==0xffff) return;
        //取数据
        temp=data[0];
        liangdu=temp;
        Flagxs=temp>>8;
        temp=data[1];
  qie_bshi=temp>>8;
        qie_bfen=temp;
        temp=data[2];
  qie_yshi=temp>>8;
        qie_yfen=temp;

}

void TouchJance()
{
        u16 pos_temp[1][2];//坐标缓存值

        pos_temp[0][0]=pos_temp[0][1]=0;
    tp_dev.scan(1);//扫描物理坐标
                if((tp_dev.sta&0xc0)==TP_CATH_PRES)//按键按下了一次(此时按键松开了.)
                {
                        jm_qie_count=0; //有按键按下,界面返回计时从零开始
                        tp_dev.sta&=~(1<<6);//标记按键已经被处理过了.
                        pos_temp[0][0]=tp_dev.x;
                        pos_temp[0][1]=tp_dev.y;
                //        LCD_ShowNum(40+24,160,pos_temp[0][0],4,16);                //显示数值  坐标值 调试用
          //  LCD_ShowNum(40+24+80,160,pos_temp[0][1],4,16);        //显示数值
                }
if(Flagset==0)
  {
                if(((pos_temp[0][0]>517)&&(pos_temp[0][0]<768))&&((pos_temp[0][1]>570)&&(pos_temp[0][1]<868)))
                {
                 Tu70_57(400,10,470,67,BPQHAX); //窗口设置70*57 图片名字:表盘切换         按下
                 Flagxs++;
                if(Flagxs==5)
       Flagxs=1;
                   Flagzhu=0;
                 write_flash();
     return;
                }

                                if(((pos_temp[0][0]>641)&&(pos_temp[0][0]<934))&&((pos_temp[0][1]>3306)&&(pos_temp[0][1]<3682)))
                                {
                                 Tu70_57(10,10,80,67,CDAX); //窗口设置70*57 图片名字:菜单  按下
                                 Flagset=1;
                                 Tu480_320(0,0,480,320,JM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设置背景
                                 Xsset240_160(0,0,240,160,SZXSSZ);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 显示设置
                                 Xsset240_160(240,0,480,160,SZSJSZ);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时间设置
                                 Kgset480_160(0,160,480,320,SZKGSZ);  //窗口设置480*160   图片名字:开关设置
                                        return;
                                }

        }
if(Flagset==1)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490)&&(pos_temp[0][0]<2019))&&((pos_temp[0][1]>2154)&&(pos_temp[0][1]<3770)))
                {
     Xsset240_160(0,0,240,160,SZXSSZAX);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  显示设置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JM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设置背景
     Xsset240_160(0,0,240,160,JMZDQH);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自动切换
                 Xsset240_160(240,0,480,160,JMSDQH);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手动切换
                 Xsset240_160(0,160,240,320,JMQHSJSZ);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设置
                 Xsset240_160(240,160,480,320,JMLDSZ);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亮度设置
                 Flagset=2;
                        return;
                }
        if(((pos_temp[0][0]>420)&&(pos_temp[0][0]<1979))&&((pos_temp[0][1]>397)&&(pos_temp[0][1]<1994)))
                {
     Xsset240_160(240,0,480,160,SZSJSZAX);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时间设置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SJ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设置背景
                 Shijianjia44_45(30,60,74,105,SJADD);          //窗口设置44*45   图片名字:加
                 Shijianjian44_6(30,170,74,176,SJMIN);         //窗口设置44*6    图片名字:减
                 Shijian41_66(112,85,153,151,shi/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时 十位
                 Shijian41_66(153,85,194,151,shi%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时 个位
                 Shijian41_66(282,85,323,151,fen/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分 十位
                 Shijian41_66(324,85,365,151,fen%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分 个位
     Shijianjia44_45(406,60,450,105,SJADD);        //窗口设置44*45   图片名字:加
                 Shijianjian44_6(406,170,450,176,SJMIN);       //窗口设置44*6    图片名字:减
     Sava392_61(44,240,436,301,SJBC);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Flagset=5;
                  return;
                }
        if(((pos_temp[0][0]>2110)&&(pos_temp[0][0]<3656))&&((pos_temp[0][1]>334)&&(pos_temp[0][1]<3765)))
                {
     Kgset480_160(0,160,480,320,SZKGSZAX); //窗口设置480*160   图片名字:开关设置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SZ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设置背景
                 Xsset240_160(0,0,240,160,KZZNKZ);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  智能控制
                 Xsset240_160(240,0,480,160,KZSDKZ);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手动控制
                 Kgset480_160(0,160,480,320,KZZNKZSZ); //窗口设置480*160   图片名字:智能控制设置
     Flagset=6;
                  return;
                }
}
if(Flagset==2)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490)&&(pos_temp[0][0]<2019))&&((pos_temp[0][1]>2154)&&(pos_temp[0][1]<3770)))
                {
     Xsset240_160(0,0,240,160,JMZDQHAX);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自动切换  按下
                 Xsset240_160(240,0,480,160,JMSDQH);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手动切换
                        flag_change=0;//设置时间切换界面 白天开始切换
                   return;
                }
        if(((pos_temp[0][0]>420)&&(pos_temp[0][0]<1979))&&((pos_temp[0][1]>397)&&(pos_temp[0][1]<1994)))
                {
     Xsset240_160(0,0,240,160,JMZDQH);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自动切换
                 Xsset240_160(240,0,480,160,JMSDQHAX);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手动切换         按下
                        flag_change=2;//不用时间来切换界面
                          return;
                }
        if(((pos_temp[0][0]>2186)&&(pos_temp[0][0]<3615))&&((pos_temp[0][1]>2125)&&(pos_temp[0][1]<3683)))
                {
     Xsset240_160(0,160,240,320,JMQHSJSZAX);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设置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QHSJ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设置背景
                 shijian26_5(73,62,99,67,QH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130,42,154,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42,179,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时 个位
                 shijia27_27(210,50,237,77,QHSJ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281,62,307,67,QH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337,42,361,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42,386,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分 个位
                 shijia27_27(417,50,444,77,QHSJ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73,180,99,185,QH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130,160,154,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160,179,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时 个位
                 shijia27_27(210,168,237,195,QHSJ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281,180,307,185,QH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337,160,361,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160,386,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分 个位
                 shijia27_27(417,168,444,195,QHSJ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ava392_61(44,240,436,301,SJBC);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Flagset=3;        return;
                }
           if(((pos_temp[0][0]>2132)&&(pos_temp[0][0]<3665))&&((pos_temp[0][1]>348)&&(pos_temp[0][1]<1979)))
                {
     Xsset240_160(240,160,480,320,JMLDSZAX);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亮度设置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LD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亮度设置背景
     liangdu52_51(50,100,102,152,LDTA);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亮度调暗
                switch(liangdu)
                {
                        case 1 :liaght_pwm=2;
                                      Yuan16_16(114,120,13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2 :liaght_pwm=3;
                                                        Yuan16_16(114,120,13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160,120,176,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3 :liaght_pwm=4;
              Yuan16_16(114,120,13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160,120,176,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06,120,222,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4:        liaght_pwm=5;
              Yuan16_16(114,120,13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160,120,176,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06,120,222,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52,120,268,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5 :        liaght_pwm=8;
              Yuan16_16(114,120,13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160,120,176,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06,120,222,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52,120,268,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98,120,314,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6:liaght_pwm=10;
                                      Yuan16_16(114,120,13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160,120,176,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06,120,222,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52,120,268,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298,120,314,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Yuan16_16(344,120,36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
      liangdu52_51(378,100,430,152,LDTL);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亮度调亮
            Sava392_61(44,240,436,301,LDBC);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Flagset=4;//亮度设置
                 return;
                }
}
        if(Flagset==3)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849)&&(pos_temp[0][0]<1122))&&((pos_temp[0][1]>3080)&&(pos_temp[0][1]<3423)))
                {
                                        shijian26_5(73,62,99,67,SJKZMINAX);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按下

                                        qie_bshi--;
                         if(qie_bshi==255)
                                        qie_bshi=23;
                                        Qiehuanshijian24_40(130,42,154,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42,179,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时 个位

                }
                else
                           shijian26_5(73,62,99,67,SJKZ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if(((pos_temp[0][0]>756)&&(pos_temp[0][0]<1161))&&((pos_temp[0][1]>2096)&&(pos_temp[0][1]<2332)))
                {
                                         shijia27_27(210,50,237,77,SJKZADDAX);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qie_bshi++;
                                if(qie_bshi==24)
                                         qie_bshi=0;
                                         Qiehuanshijian24_40(130,42,154,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42,179,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时 个位
                }
                else
                            shijia27_27(210,50,237,77,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if(((pos_temp[0][0]>869)&&(pos_temp[0][0]<1029))&&((pos_temp[0][1]>1568)&&(pos_temp[0][1]<1811)))
                {
                                         shijian26_5(281,62,307,67,SJKZMINAX);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按下

                                                qie_bfen--;
                                 if(qie_bfen==255)
                                                qie_bfen=59;
                                         Qiehuanshijian24_40(337,42,361,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42,386,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分 个位
                }
                else
                            shijian26_5(281,62,307,67,SJKZ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if(((pos_temp[0][0]>703)&&(pos_temp[0][0]<1075))&&((pos_temp[0][1]>516)&&(pos_temp[0][1]<769)))
                {
                                         shijia27_27(417,50,444,77,SJKZADDAX);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qie_bfen++;
                                if(qie_bfen==60)
                                         qie_bfen=0;
                                         Qiehuanshijian24_40(337,42,361,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42,386,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白天分 个位
                }
                else
                           shijia27_27(417,50,444,77,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if(((pos_temp[0][0]>2210)&&(pos_temp[0][0]<2419))&&((pos_temp[0][1]>3096)&&(pos_temp[0][1]<3381)))
                {
                                         shijian26_5(73,180,99,185,SJKZMINAX);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按下
                                                qie_yshi--;
                                 if(qie_yshi==255)
                                                qie_yshi=23;
                                         Qiehuanshijian24_40(130,160,154,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夜间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160,179,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夜间时 个位
                }
  else
     shijian26_5(73,180,99,185,SJKZ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if(((pos_temp[0][0]>2090)&&(pos_temp[0][0]<2492))&&((pos_temp[0][1]>2093)&&(pos_temp[0][1]<2335)))
                {
                                         shijia27_27(210,168,237,195,SJKZADDAX);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qie_yshi++;
                                if(qie_yshi==24)
                                         qie_yshi=0;
                                         Qiehuanshijian24_40(130,160,154,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夜间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160,179,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夜间时 个位
                }
                else
                        shijia27_27(210,168,237,195,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if(((pos_temp[0][0]>2185)&&(pos_temp[0][0]<2455))&&((pos_temp[0][1]>1580)&&(pos_temp[0][1]<1806)))
                {
                                         shijian26_5(281,180,307,185,SJKZMINAX);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按下

                                                qie_yfen--;
                                 if(qie_yfen==255)
                                         qie_yfen=59;
                                         Qiehuanshijian24_40(337,160,361,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夜间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160,386,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夜间分 个位
                }
                else
                        shijian26_5(281,180,307,185,SJKZ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if(((pos_temp[0][0]>2078)&&(pos_temp[0][0]<2459))&&((pos_temp[0][1]>530)&&(pos_temp[0][1]<799)))
                {
                                         shijia27_27(417,168,444,195,SJKZADDAX);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qie_yfen++;
                                if(qie_yfen==60)
                                         qie_yfen=0;
                                         Qiehuanshijian24_40(337,160,361,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夜间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160,386,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夜间分 个位
                }
                else
                          shijia27_27(417,168,444,195,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if(((pos_temp[0][0]>2942)&&(pos_temp[0][0]<3661))&&((pos_temp[0][1]>545)&&(pos_temp[0][1]<3556)))
                {
                                         Sava392_61(44,240,436,301,SJKZBCAX);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按下
                                         Flagset=0;Flagzhu=0;        write_flash();//存储
                                                return;
                }
        }
        if(Flagset==4)//亮度设置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1280)&&(pos_temp[0][0]<1965))&&((pos_temp[0][1]>3071)&&(pos_temp[0][1]<3502)))
                                {

                                 liangdu52_51(50,100,102,152,LDTAAX);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亮度调暗   按下
                                 liangdu52_51(378,100,430,152,LDTL);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亮度调亮
                                if(liangdu>1)
                                 liangdu--;
                                 switch(liangdu)
                                {

                                        case 1 :liaght_pwm=2;
                                                      Yuan16_16(160,120,176,136,LDDW);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2 :liaght_pwm=3;
                                                                        Yuan16_16(206,120,222,136,LDDW);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3:        liaght_pwm=4;
                                                                        Yuan16_16(252,120,268,136,LDDW);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4 :        liaght_pwm=5;
                                                                        Yuan16_16(298,120,314,136,LDDW);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5 :liaght_pwm=8;
                                                                        Yuan16_16(344,120,360,136,LDDW);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6:liaght_pwm=10;

                  Yuan16_16(344,120,360,136,LDDW);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
                                        return;
                                }
                         if(((pos_temp[0][0]>1304)&&(pos_temp[0][0]<1930))&&((pos_temp[0][1]>578)&&(pos_temp[0][1]<1024)))
                                {
                                 liangdu52_51(378,100,430,152,LDTLAX);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亮度调亮  按下
                                 liangdu52_51(50,100,102,152,LDTA);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亮度调暗
                                if(liangdu<6)
                                 liangdu++;
                                                 switch(liangdu)
                                                {
                                                        case 1 :liaght_pwm=2;
                                                                                        Yuan16_16(114,120,13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2 :liaght_pwm=3;
                                                                Yuan16_16(160,120,176,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3 :liaght_pwm=4;
                                                                                        Yuan16_16(206,120,222,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4:        liaght_pwm=5;
                                                                                        Yuan16_16(252,120,268,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5 :        liaght_pwm=8;
                                                                                        Yuan16_16(298,120,314,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case 6:liaght_pwm=10;
                                                                                        Yuan16_16(344,120,360,136,LDD);      //窗口设置52*51      图片名字: 圆
                                                        break;
                                                }
                                  return;
                                }
                         if(((pos_temp[0][0]>2942)&&(pos_temp[0][0]<3661))&&((pos_temp[0][1]>545)&&(pos_temp[0][1]<3556)))
                                {
                                 Sava392_61(44,240,436,301,LDBCAX);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按下
                                 Flagset=0;Flagzhu=0;
                                 write_flash();        //保存亮度值到flash
                                 return;
                                }
        }
if(Flagset==5)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906)&&(pos_temp[0][0]<1475))&&((pos_temp[0][1]>3311)&&(pos_temp[0][1]<3688)))
                                {
                                 Shijianjia44_45(30,60,74,105,SJADDAX);        //窗口设置44*45  图片名字:加  按下  时
                                 Shijianjian44_6(30,170,74,176,SJMIN);         //窗口设置44*6   图片名字:减
                                          shi++;
                                 if(shi>23)
                                          shi=0;
                                 Shijian41_66(112,85,153,151,shi/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时 十位
                     Shijian41_66(153,85,194,151,shi%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时 个位
                                 return;
                                }
    if(((pos_temp[0][0]>2023)&&(pos_temp[0][0]<2350))&&((pos_temp[0][1]>3146)&&(pos_temp[0][1]<3631)))
                                {
                                 Shijianjia44_45(30,60,74,105,SJADD);        //窗口设置44*45  图片名字:加
                     Shijianjian44_6(30,170,74,176,SJMINAX);       //窗口设置44*6   图片名字:减 按下  时
                                                shi--;
                                 if(shi<1)
                                          shi=23;
                                 Shijian41_66(112,85,153,151,shi/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时 十位
                     Shijian41_66(153,85,194,151,shi%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时 个位
                                 return;
                                }
    if(((pos_temp[0][0]>858)&&(pos_temp[0][0]<1380))&&((pos_temp[0][1]>463)&&(pos_temp[0][1]<841)))
                                {
                                 Shijianjia44_45(406,60,450,105,SJADDAX);         //窗口设置44*45  图片名字:加  按下  分
                                 Shijianjian44_6(406,170,450,176,SJMIN);        //窗口设置44*6   图片名字:减
                                                fen++;
                                 if(fen>59)
                                          fen=0;
                                 Shijian41_66(282,85,323,151,fen/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分 十位
                     Shijian41_66(324,85,365,151,fen%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分 个位
                                 return;
                                }
    if(((pos_temp[0][0]>2052)&&(pos_temp[0][0]<2284))&&((pos_temp[0][1]>459)&&(pos_temp[0][1]<802)))
                                {
                                 Shijianjia44_45(406,60,450,105,SJADD);         //窗口设置44*45  图片名字:加
                     Shijianjian44_6(406,170,450,176,SJMINAX);      //窗口设置44*6   图片名字:减 按下  分
                                                fen--;
                                 if(fen<1)
                                          fen=59;
         Shijian41_66(282,85,323,151,fen/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分 十位
                     Shijian41_66(324,85,365,151,fen%10);          //窗口设置41*66   图片名字:分 个位
                                 return;
                                }
                 if(((pos_temp[0][0]>2942)&&(pos_temp[0][0]<3661))&&((pos_temp[0][1]>545)&&(pos_temp[0][1]<3556)))
                                {
                                 Sava392_61(44,240,436,301,SJBCAX);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按下
                                 Flagset=0;Flagzhu=0;
                                 RTC_Set(2017,8,15,shi,fen,miao);  //设置时间
                                 return;
                                }
  }
if(Flagset==6)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490)&&(pos_temp[0][0]<2019))&&((pos_temp[0][1]>2154)&&(pos_temp[0][1]<3770)))
                        {
                         Xsset240_160(0,0,240,160,KZZNKZAX);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  智能控制 按下
                                return;
                        }
                         if(((pos_temp[0][0]>420)&&(pos_temp[0][0]<1979))&&((pos_temp[0][1]>397)&&(pos_temp[0][1]<1994)))
                        {
                         Xsset240_160(240,0,480,160,KZSDKZAX);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手动控制  按下
                                return;
                        }
      if(((pos_temp[0][0]>2110)&&(pos_temp[0][0]<3656))&&((pos_temp[0][1]>334)&&(pos_temp[0][1]<3765)))
                  {
                         Kgset480_160(0,160,480,320,KZZNKZSZAX);   //窗口设置480*160   图片名字: 智能控制设置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ZNKZ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 设置背景
                         Kongzhisava53_298(410,10,463,308,ZNKZBC);   //窗口设置53*298   图片名字: 保存
                         Kongzhiyuan36_36(222,28,258,64,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40,376,52,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104,258,140,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115,376,127,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180,258,216,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190,376,202,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256,258,292,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265,376,277,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Flagset=7;
                                return;
                  }
  }
  if(Flagset==7)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517)&&(pos_temp[0][0]<941))&&((pos_temp[0][1]>1897)&&(pos_temp[0][1]<2213)))
                  {
        if(time_con_flag==1)
                                {
         time_con_flag=0;
                           Kongzhiyuan36_36(222,28,258,64,ZNKZ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选中 时间控制
                                }
                        else if(time_con_flag==0)
                         {
                          time_con_flag=1;
                                 Kongzhiyuan36_36(222,28,258,64,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时间控制
                         }
                                return;
                  }
          if(((pos_temp[0][0]>647)&&(pos_temp[0][0]<852))&&((pos_temp[0][1]>1041)&&(pos_temp[0][1]<1415)))
                  {
                         Kongzhidian48_12(328,40,376,52,ZNKZSZAX);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按下
                         Flagset=8;
                         Tu480_320(0,0,480,320,SJKZ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时间控制设置背景
                         shijian26_5(73,62,99,67,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130,42,154,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42,179,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时 个位
                         shijia27_27(210,50,237,77,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281,62,307,67,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337,42,361,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42,386,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分 个位
                         shijia27_27(417,50,444,77,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73,180,99,185,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130,160,154,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160,179,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时 个位
                         shijia27_27(210,168,237,195,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281,180,307,185,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337,160,361,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160,386,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分 个位
                         shijia27_27(417,168,444,195,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ava392_61(44,240,436,301,SJBC);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return;
                  }
          if(((pos_temp[0][0]>1351)&&(pos_temp[0][0]<1876))&&((pos_temp[0][1]>1883)&&(pos_temp[0][1]<2245)))
                  {

                 if(wendu_con_flag==1)
                                {
         wendu_con_flag=0;
                           Kongzhiyuan36_36(222,104,258,140,ZNKZ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选中 温度控制
                                }
                        else if(wendu_con_flag==0)
                         {
                           wendu_con_flag=1;
                                Kongzhiyuan36_36(222,104,258,140,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温度控制
                         }
                                return;
                  }
          if(((pos_temp[0][0]>1479)&&(pos_temp[0][0]<1757))&&((pos_temp[0][1]>988)&&(pos_temp[0][1]<1434)))
                  {
                         Kongzhidian48_12(328,115,376,127,ZNKZSZAX);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按下
                         Flagset=9;
                         Tu480_320(0,0,480,320,WDKZ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温度控制设置背景
                         Sava392_61(44,240,436,301,WDKZBC);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shijian26_5(140,62,166,67,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220,42,244,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45,42,269,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个位
                         shijia27_27(314,50,341,77,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140,180,166,185,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220,160,244,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45,160,269,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个位
                         shijia27_27(314,168,341,195,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return;
                  }
    if(((pos_temp[0][0]>2268)&&(pos_temp[0][0]<2724))&&((pos_temp[0][1]>1872)&&(pos_temp[0][1]<2215)))
                  {

                          if(jiaq_con_flag==1)
                                {
           jiaq_con_flag=0;
                             Kongzhiyuan36_36(222,180,258,216,ZNKZ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选中甲醛控制
                                }
                        else if(jiaq_con_flag==0)
                         {
                            jiaq_con_flag=1;
                                  Kongzhiyuan36_36(222,180,258,216,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时间控制
                         }
                                return;
                  }
    if(((pos_temp[0][0]>2328)&&(pos_temp[0][0]<2594))&&((pos_temp[0][1]>995)&&(pos_temp[0][1]<1380)))
                  {
                         Kongzhidian48_12(328,190,376,202,ZNKZSZAX);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甲醛控制设置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JQKZ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甲醛控制设置背景
       Sava392_61(44,240,436,301,WDKZBC);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shijian26_5(140,62,166,67,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200,42,224,82,temp_h_control/10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甲醛数字字符   十位
                         Jqkongzhi7_40(225,42,232,82,QHSJKZSZD);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甲醛数字字符   小数点
                         Qiehuanshijian24_40(233,42,257,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甲醛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58,42,282,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甲醛数字字符    个位
                         shijia27_27(314,50,341,77,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140,180,166,185,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200,160,224,200,temp_l_control/10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十位
                         Jqkongzhi7_40(225,160,232,200,QHSJKZSZD);
                         Qiehuanshijian24_40(233,160,257,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甲醛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58,160,282,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甲醛数字字符   个位
                         shijia27_27(314,168,341,195,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Flagset=10;
                                return;
                  }
    if(((pos_temp[0][0]>3087)&&(pos_temp[0][0]<3636))&&((pos_temp[0][1]>1883)&&(pos_temp[0][1]<2221)))
                  {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选中 pm控制
                           if(pm_con_flag==1)
                                {
           pm_con_flag=0;
                             Kongzhiyuan36_36(222,256,258,292,ZNKZ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选中甲醛控制
                                }
                        else if(pm_con_flag==0)
                         {
                            pm_con_flag=1;
                                  Kongzhiyuan36_36(222,256,258,292,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时间控制
                         }
                                return;
                  }
           if(((pos_temp[0][0]>3186)&&(pos_temp[0][0]<3432))&&((pos_temp[0][1]>975)&&(pos_temp[0][1]<1392)))
                  {
                         Kongzhidian48_12(328,265,376,277,ZNKZSZAX);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PM25KZ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PM25控制设置背景
       Sava392_61(44,240,436,301,WDKZBC);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shijian26_5(140,62,166,67,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203,42,227,82,temp_h_control/10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PM25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28,42,252,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PM25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53,42,277,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PM25数字字符    个位
                         shijia27_27(314,50,341,77,SJKZADD);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shijian26_5(140,180,166,185,SJMIN);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Qiehuanshijian24_40(203,160,227,200,temp_l_control/10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PM25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28,160,252,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PM25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53,160,277,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PM25数字字符   个位
                         shijia27_27(314,168,341,195,SJKZADD);
                         Flagset=11;
                                return;
                  }
     if(((pos_temp[0][0]>372)&&(pos_temp[0][0]<3679))&&((pos_temp[0][1]>317)&&(pos_temp[0][1]<778)))
                  {
                         Kongzhisava53_298(410,10,463,308,ZNKZBCXZ);   //窗口设置53*298   图片名字: 保存 按下
                         Flagset=0;Flagzhu=0;
                                return;
                  }
        }
  if(Flagset==8)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849)&&(pos_temp[0][0]<1122))&&((pos_temp[0][1]>3080)&&(pos_temp[0][1]<3423)))
                {
      //shijian26_5(73,62,99,67,SJKZMINAX);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按下
                                          qie_bshi--;
                                 if(qie_bshi<1)
                                          qie_bshi=23;
             Qiehuanshijian24_40(130,42,154,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42,179,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时 个位
                }
                if(((pos_temp[0][0]>756)&&(pos_temp[0][0]<1161))&&((pos_temp[0][1]>2096)&&(pos_temp[0][1]<2332)))
                {
    // shijia27_27(210,50,237,77,SJKZADDAX);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qie_bshi++;
                                 if(qie_bshi>23)
                                          qie_bshi=0;
     Qiehuanshijian24_40(130,42,154,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42,179,82,qie_b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时 个位

                }
                if(((pos_temp[0][0]>869)&&(pos_temp[0][0]<1029))&&((pos_temp[0][1]>1568)&&(pos_temp[0][1]<1811)))
                {
    // shijian26_5(281,62,307,67,SJKZMINAX);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按下
                                    qie_bfen--;
                                 if(qie_bfen<1)
                                          qie_bfen=59;
                 Qiehuanshijian24_40(337,42,361,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42,386,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分 个位
                }
                if(((pos_temp[0][0]>703)&&(pos_temp[0][0]<1075))&&((pos_temp[0][1]>516)&&(pos_temp[0][1]<769)))
                {
   //  shijia27_27(417,50,444,77,SJKZADDAX);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qie_bfen++;
                                 if(qie_bfen>59)
                                          qie_bfen=0;
     Qiehuanshijian24_40(337,42,361,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42,386,82,qie_b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开启分 个位

                }

                if(((pos_temp[0][0]>2210)&&(pos_temp[0][0]<2419))&&((pos_temp[0][1]>3096)&&(pos_temp[0][1]<3381)))
                {
    // shijian26_5(73,180,99,185,SJKZMINAX);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按下
                        qie_yshi--;
                                 if(qie_yshi<1)
                                          qie_yshi=23;
     Qiehuanshijian24_40(130,160,154,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160,179,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时 个位
                }

                if(((pos_temp[0][0]>2090)&&(pos_temp[0][0]<2492))&&((pos_temp[0][1]>2093)&&(pos_temp[0][1]<2335)))
                {
   //  shijia27_27(210,168,237,195,SJKZADDAX);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qie_yshi++;
                                 if(qie_yshi>23)
                                          qie_yshi=0;
     Qiehuanshijian24_40(130,160,154,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时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155,160,179,200,qie_yshi%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时 个位

                }
                if(((pos_temp[0][0]>2185)&&(pos_temp[0][0]<2455))&&((pos_temp[0][1]>1580)&&(pos_temp[0][1]<1817)))
                {
   //  shijian26_5(281,180,307,185,SJKZMINAX);            //窗口设置26*5      图片名字:减-    按下
                              qie_yfen--;
                                 if(qie_yfen<1)
                                          qie_yfen=59;
                 Qiehuanshijian24_40(337,160,361,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160,386,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分 个位
                }
                if(((pos_temp[0][0]>2078)&&(pos_temp[0][0]<2459))&&((pos_temp[0][1]>530)&&(pos_temp[0][1]<799)))
                {
   //  shijia27_27(417,168,444,195,SJKZADDAX);                    //窗口设置27*27     图片名字:加+                按下
                  qie_yfen++;
                                 if(qie_yfen>59)
                                          qie_yfen=0;
     Qiehuanshijian24_40(337,160,361,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分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362,160,386,200,qie_yfen%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时间数字字符  关闭分 个位
                }
                if(((pos_temp[0][0]>2942)&&(pos_temp[0][0]<3661))&&((pos_temp[0][1]>545)&&(pos_temp[0][1]<3556)))
                {
       Sava392_61(44,240,436,301,SJKZBCAX);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ZNKZ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 设置背景
                         Kongzhisava53_298(410,10,463,308,ZNKZBC);   //窗口设置53*298   图片名字: 保存
                         Kongzhiyuan36_36(222,28,258,64,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40,376,52,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104,258,140,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115,376,127,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180,258,216,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190,376,202,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256,258,292,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265,376,277,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Flagset=7;
                        return;
                }
        }
if(Flagset==9)//温度控制设置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840)&&(pos_temp[0][0]<992))&&((pos_temp[0][1]>2644)&&(pos_temp[0][1]<2916))) // 开启温度减 -
                {
                 if(temp_h_control>temp_l_control+1)
                         temp_h_control--;
                   Qiehuanshijian24_40(220,42,244,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45,42,269,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个位
                }
         if(((pos_temp[0][0]>709)&&(pos_temp[0][0]<1061))&&((pos_temp[0][1]>1280)&&(pos_temp[0][1]<1578))) // 开启温度加 +
                {
                 if(temp_h_control<99)
                         temp_h_control++;
                   Qiehuanshijian24_40(220,42,244,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45,42,269,82,temp_h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个位

                }
   if(((pos_temp[0][0]>2191)&&(pos_temp[0][0]<2334))&&((pos_temp[0][1]>2636)&&(pos_temp[0][1]<2890))) // 关闭温度减 -
                {
                 if(temp_l_control>0)
                         temp_l_control--;
                         Qiehuanshijian24_40(220,160,244,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45,160,269,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个位
                }
           if(((pos_temp[0][0]>2032)&&(pos_temp[0][0]<2435))&&((pos_temp[0][1]>1271)&&(pos_temp[0][1]<1581))) // 关闭温度加+
                {
                 if(temp_l_control<temp_h_control-1)
                         temp_l_control++;
                   Qiehuanshijian24_40(220,160,244,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十位
                         Qiehuanshijian24_40(245,160,269,200,temp_l_control%1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温度数字字符   个位
                }
        if(((pos_temp[0][0]>2942)&&(pos_temp[0][0]<3661))&&((pos_temp[0][1]>545)&&(pos_temp[0][1]<3556)))
         {
             Sava392_61(44,240,436,301,SJKZBCAX);        //窗口设置392*61    图片名字:保存   按下
       Tu480_320(0,0,480,320,ZNKZSZBJ);            //窗口设置480*320   图片名字: 设置背景
                         Kongzhisava53_298(410,10,463,308,ZNKZBC);   //窗口设置53*298   图片名字: 保存
                         Kongzhiyuan36_36(222,28,258,64,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40,376,52,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104,258,140,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115,376,127,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180,258,216,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190,376,202,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Kongzhiyuan36_36(222,256,258,292,ZNKZWXZ);     //窗口设置36*36    图片名字: 未选中
                         Kongzhidian48_12(328,265,376,277,ZNKZSZ);     //窗口设置48*12    图片名字: 设置
       Flagset=7;
                         return;
         }

}
  if(Flagset==10)
         {
                  if(jm_qie_count>6) //超过5秒返回主界面
        {
          Flagset=0;Flagzhu=0;
        }
                        if(((pos_temp[0][0]>861)&&(pos_temp[0][0]<1008))&&((pos_temp[0][1]>2616)&&(pos_temp[0][1]<2871)))
                        {
                         if(temp_h_control>temp_l_control+1)
                            temp_h_control--;
                          Qiehuanshijian24_40(200,42,224,82,temp_h_control/100);          //窗口设置240*160   图片名字:切换甲醛数字字符   十位

……………………

网友A(2018-01-15):
这个是用的107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