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多路超声波及ESP8266程序

楼主(2017-12-08):
主要用于停车场动态车位的检测
支持三路超声波一路ESP8266
ESP8266作为客户端使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r4_cap.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sp_esp8266.h"
#define CarRoom0 0
#define CarRoom1 1
#define CarRoom2 2
void get_Diatance(u8 CarRoomx);
void Car_Check(void);
char j;
u32 s[3];
int main(void)
{
        u8 flag_t;
        delay_init();
                /* USART1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中断接收 */
        ESP8266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TIM4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printf("老子一切都OK是你下面的程序出问题了\r\n");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while(!ESP8266_JoinAP("GXM110","123456789"));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120.77.87.78","9876",Single_ID_0));//连接服务器
        while(1)
         {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2();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3();
                        s[0] = tempup3;
                        s[1] = tempup2;
                        s[2] = tempup1;
                        //printf("1:%d|2:%d|3:%d\r\n",s[2],s[1],s[0]);
                if(s[0]<=15||s[1]<=15||s[2]<=15)
                {
                        Car_Check();
                        flag_t = 0;
                }
                else if(s[0]>15&&s[1]>15&&s[2]>15)
                {
                        if(!flag_t)
                        {
                        Car_Check();
                        flag_t = 1;
                        }
                }
    delay_ms(500);

   }
}

void Car_Check(void)
{

        if(s[0]<15)
        {
                if(s[1]<15)
                        if(s[2]<15)
                                ESP8266_SendString(DISABLE,"1234   000",10,Single_ID_0);
                        else
                                ESP8266_SendString(DISABLE,"1234   001",10,Single_ID_0);
                else
                        if(s[2]<15)
                                ESP8266_SendString(DISABLE,"1234   010",10,Single_ID_0);
                        else
                                ESP8266_SendString(DISABLE,"1234   011",10,Single_ID_0);

        }
        else
        {
                if(s[1]<15)
                        if(s[2]<15)
                                ESP8266_SendString(DISABLE,"1234   100",10,Single_ID_0);
                        else
                                ESP8266_SendString(DISABLE,"1234   101",10,Single_ID_0);
                else
                        if(s[2]<15)
                                ESP8266_SendString(DISABLE,"1234   110",10,Single_ID_0);
                        else
                        {
                                ESP8266_SendString(DISABLE,"1234   111",10,Single_ID_0);

                        }
        }
//        macESP8266_Usart("AT+CIPCLOSE\r\n");
//        macESP8266_Usart("AT+ CWQAP\r\n");/* 断开连接 */
}

网友A(2018-01-29):
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我先试试

网友B(2018-04-23):
请问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C(2020-03-25):
想问问代码里面的GPIOC13你接的是那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