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仿真的时候cs端怎么接?我不想分屏,只想分行显示字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09):
LZ,这上图不是在搞找茬小游戏吧?还有奖励

网友B:
哈哈,确实不会,没有闹着玩

网友C(2022-05-30):
使用左右两半屏就必须接CS线,如果只用左半屏,就是只用64*64点阵,相对简单点。

这也是仿真欺负人的原因,你可以做实物,买个带字库的12864屏,就没有CS线了。程序也简单了。

网友D:
用带字库的12864只显示字符的话,用串口不用分左右屏。

网友E:
带字库的12864串口不用分左右屏

网友F:
这是找茬小游戏?

网友G:
不一定速度快了就好,选择比较合适的,也就是在保证允许精度的情况下,尽量调快速度

网友H:
看看数据手册,是并行还是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