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程序,第一个数码管特别亮,按键按下时恢复正常亮度,松开又变亮,求助

楼主(2017-12-09):
单片机时钟程序,第一个数码管特别亮,按键按下时恢复正常,松开又变亮,这要怎么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wela=P2^1;
sbit dula=P2^0;
unsigned char num=-1;
unsigned char tabledsq[]={0,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u[]=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long s=0,m=0,h=0,shi1=0,ge1=0,shi2=0,ge2=0,shi3=0,ge3=0;
void timer_set();
void smg_display(long a,long b,long c,long d,long e,long 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imer_set();
           while(1)
        {
                shi1=s/10;
            ge1=s%10;
            shi2=m/10;
            ge2=m%10;
             shi3=h/10;
            ge3=h%10;

            smg_display(ge1,shi1,ge2,shi2,ge3,shi3);
                if(key1==0)
                {
            delay(10);
            if (key1==0)
            {
                   num++;
                   if(num==2)
                   {
                       num=0;
                   }
                   TR0=tabledsq[num];
                   while(!key1)
                   smg_display(ge1,shi1,ge2,shi2,ge3,shi3);
                }
            }
                if(key2==0)
                {
            delay(10);
            if (key2==0)
            {
                   s++;
                   if(s==60)
                   {
                      s=0;
                   }
                   while(!key2)
                   smg_display(ge1,shi1,ge2,shi2,ge3,shi3);
                }
            }
                if(key3==0)
                {
            delay(10);
            if (key3==0)
            {
                   m++;
                   if(m==60)
                   {
                      m=0;
                   }
                   while(!key3)
                   smg_display(ge1,shi1,ge2,shi2,ge3,shi3);
                }
            }
                if(key4==0)
                {
            delay(10);
            if (key4==0)
            {
                   h++;
                   if(h==24)
                   {
                      h=0;
                   }
                   while(!key4)
                   smg_display(ge1,shi1,ge2,shi2,ge3,shi3);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long t=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0)
        {
           t=0;
           s++;
           if(s==60)
           {
              s=0;
                  m++;
                  if(m==60)
                  {
                     m=0;
                     h++;
                         if(h==24)
                         {
                           h=0;
                         }
                  }
           }
        }

}
void timer_set()
{
    TMOD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smg_display(long a,long b,long c,long d,long e,long f)
{
        wela=1;
                P1=0x7F;
                wela=0;
                dula=1;
                P1=tabledu[a];
                dula=0;
                delay(2);

        wela=1;
                P1=0xBF;
                wela=0;
                dula=1;
                P1=tabledu[b];
                dula=0;
                delay(2);

                wela=1;
                P1=0xDF;
                wela=0;
                dula=1;
                P1=0x40;
                dula=0;
                delay(2);

                wela=1;
                P1=0xEF;
                wela=0;
                dula=1;
                P1=tabledu[c];
                dula=0;
                delay(2);

                wela=1;
                P1=0xF7;
                wela=0;
                dula=1;
                P1=tabledu[d];
                dula=0;
                delay(2);

                wela=1;
                P1=0xFB;
                wela=0;
                dula=1;
                P1=0x40;
                dula=0;
                delay(2);

                wela=1;
                P1=0xFD;
                wela=0;
                dula=1;
                P1=tabledu[e];
                dula=0;
                delay(2);

                wela=1;
                P1=0xFE;
                wela=0;
                dula=1;
                P1=tabledu[f];
                dula=0;
                delay(2);
}

网友A:
看元器件哪里有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元器件哪里有什么不妥

这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调试 逻辑分析仪 特别亮 刷新率应该不一样。

网友C:
最好查一下电路图,看一下电路板上这个数码管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数码管动态显示  程序上要消隐.   就是再显示一遍后要把数码管灭掉,         不然在 点亮最后一个数码管之后
到  下一轮循环  点亮第一个数码管之前   这段时间  最后一个数码管是一直亮着的         虽然时间很短   但最后一个数码管  亮的时间  会比其他数码管多    所以程序上最后一个数码管会比其他数码管亮

网友E:
你这样处理显示程序不合理,按键会干扰显示,需要分开处理,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wela=P2^1;
sbit dula=P2^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u[]=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s=0,m=0,h=12;
bit ZT=0;
unsigned int t=0;
void timer_set();
void smg_disp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imer_set();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
                        if (key1==0)
                        {
                                ZT=~ZT;
                                t=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0);
                        if (key2==0)
                        {
                                s++;
                                if(s>=60)
                                {
                                        s=0;
                                }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10);
                        if (key3==0)
                        {
                                m++;
                                if(m>=60)
                                {
                                        m=0;
                                }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10);
                        if (key4==0)
                        {
                                h++;
                                if(h>=24)
                                {
                                        h=0;
                                }
                                while(!key4);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500)/256;
        TL0=(65536-2500)%256;
        if(ZT==0)
        {
                t++;
                if(t>=400)//1s
                {
                        t=0;
                        s++;
                        if(s>=60)
                        {
                                s=0;
                                m++;
                                if(m>=60)
                                {
                                        m=0;
                                        h++;
                                        if(h>=24)
                                                h=0;
                                }
                        }
                }
        }
        smg_display();
}
void timer_set()
{
        TMOD=0x01;
        TH0=(65536-2500)/256;
        TL0=(65536-25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smg_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switch(count)
        {
                case 0:
                        wela=1;
                        P1=0x7F;
                        wela=0;
                        dula=1;
                        P1=tabledu[s%10];
                        dula=0;
                        count=1;
                break;

                case 1:
                        wela=1;
                        P1=0xBF;
                        wela=0;
                        dula=1;
                        P1=tabledu[s/10];
                        dula=0;
                        count=2;
                break;

                case 2:
                        wela=1;
                        P1=0xDF;
                        wela=0;
                        dula=1;
                        P1=0x40;
                        dula=0;
                        count=3;
                break;

                case 3:
                        wela=1;
                        P1=0xEF;
                        wela=0;
                        dula=1;
                        P1=tabledu[m%10];
                        dula=0;
                        count=4;
                break;

                case 4:
                        wela=1;
                        P1=0xF7;
                        wela=0;
                        dula=1;
                        P1=tabledu[m/10];
                        dula=0;
                        count=5;
                break;

                case 5:
                        wela=1;
                        P1=0xFB;
                        wela=0;
                        dula=1;
                        P1=0x40;
                        dula=0;
                        count=6;
                break;

                case 6:
                        wela=1;
                        P1=0xFD;
                        wela=0;
                        dula=1;
                        P1=tabledu[h%10];
                        dula=0;
                        count=7;
                break;

                case 7:
                        wela=1;
                        P1=0xFE;
                        wela=0;
                        dula=1;
                        P1=tabledu[h/10];
                        dula=0;
                        count=0;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动态显示  程序上要消隐.   就是再显示一遍后要把数码管灭掉,         不然在 点亮最后一个数码管之 ...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处理显示程序不合理,按键会干扰显示,需要分开处理,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
#include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