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51单片机DC-005电源插座+7805供电画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
电源引入9V直流电,通过贴片的78M05变成5V给整个开发板供电,那我的图怎么画?

网友A(2017-12-09):
楼主是问电源插座元件的在原理图中怎么画吗,可以在Altium Desinger中创建元件库,在里面画出一个大致标志即可。就是在添加封装的时候,要保证封装的尺寸正确,焊盘间的间距和电源座文档中的尺寸一致就好。

网友B:
应该还有电气表,一定要确保引脚的正负

网友C:
添加电源模块,引出一个接口可以用USB供电

网友D:
准确量出引脚的相对位置。即可

网友E:
不用这种DC插座 随便用个XH2.5即可 如果为了防止脱落 可以用HS系列的 也可以用USB或者type-c口 如果考虑附属设备电流大可以用5557 这种DC座不好用 主要是配套的插头都做的很烂很烂 手工焊的烙铁稍微温度高点插头就熔化了 一体注塑的后边还要接线

网友F:
dc-005的资料里面肯定还有关于引脚定义,有写哪个引脚是vcc和gnd,1】DC-005为常见直流插座,插入配套φ5.5插头后,能够自动断开电路内部电源。引脚定义:① 电源正极;② 负极静触点;③ 负极动触点。详见下图所示

2】当插入插头后,顶开动触点③,切断电路内部电池负极通路,内部电源停止供电,随即接入外电源负极,与①③脚组成外电源供电通路。电气接线原理详见下图

这种好像没有数据传输,你是只要供电那可以用这种,,不过感觉用USB接口比较好找线还有数据传输的引脚,看你自己选择,如果要数据烧录进51还需要加烧录芯片,比如ch340等等

网友G: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