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1无线模块资料及控制小车程序

楼主(2017-12-09):
//2401发送,PS摇杆遥控制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api.h>
#include <stdio.h>

/***************************************************/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对方的地址)
uchar code R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接收地址(自己的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bdata sta;
uint flag1;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sbit  LED=P1^0;

sbit qian=P2^0;       //前,RX1
sbit hou=P2^1;        //后,RX0
sbit zuo=P2^2;        //左,RY1
sbit you=P2^3;        //右,RY2
sbit jia=P3^7;
sbit jian=P3^6;
sbit bei1=P3^5;
sbit bei2=P3^4;
/**************************************************/

/**************************************************
函数: init_io()

描述:
    初始化IO
/**************************************************/
void init_SPI(void)
{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
/**************************************************/

/**************************************************
函数:Delay_ms()

描述:
    延迟x毫秒
/**************************************************/
void Delay_ms(uchar x)
{
    uchar i, j;
    i = 0;
    for(i=0; i<x; i++)
    {
       j = 250;
       while(--j);
           j = 250;
       while(--j);
    }
}
/**************************************************/

/**************************************************
函数:SPI_RW()

描述: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
        读出一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

/**************************************************
函数:SPI_RW_Reg()

描述:
    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SPI_Read()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
函数:SPI_Read_Buf()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
        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SPI_Write_Buf()

描述: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
        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RX_Mode()

//描述: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        CE = 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

/**************************************************
函数:TX_Mode()

描述: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CE=1持续至少10us),
        130us后启动发射,数据发送结束后,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
        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 = 1;

}
/**************************************************/

/**************************************************
函数:Check_ACK()

描述:
    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
        号是否重发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IRQ=0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函数:uart(void)

描述: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void)
   {
      SCON=0x40;
      REN=1;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I=1;
      TR1=1;
}
/***************************************************/
void yaogan()
{
     P2=0x00;
     if(qian==1)
      {
             TX_BUF[0] = 1;
             flag1=1;
       }
      P2=0x00;
      if(hou==1)
      {
             TX_BUF[1] = 1;
             flag1=1;
      }
      P2=0x00;
      if(zuo==1)
      {
              TX_BUF[2] = 1;
              flag1=1;
      }
      P2=0x00;
      if(you==1)
      {
            TX_BUF[3] = 1;
            flag1=1;

      }
      P3=0x00;
      if(jia==1)
      {
            TX_BUF[4] = 1;
            flag1=1;
      }
      P3=0x00;
      if(jian==1)
      {
            TX_BUF[5] = 1;
            flag1=1;
      }
      if(bei1==1)
      {
            ;
      }
      if(bei2==1)
      {
           ;
      }
}
/**************************************************
函数:main()

描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art();
        init_SPI();                        //初始化SPI

        while(1)
        {
       yaogan();
       if(flag1==1)
       {

          TX_Mode(TX_BUF);
          Check_ACK(1);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LED=~LED;
          Delay_ms(100);
          flag1=0;
       }
        TX_BUF[0] = 0x00;
        TX_BUF[1] = 0x00;
        TX_BUF[2] = 0x00;
        TX_BUF[3] = 0x00;
        TX_BUF[4] = 0x00;
        TX_BUF[5] = 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