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位总线驱动LCD1602

楼主(2017-12-09):
/*8位总线驱动LCD1602*/

    #include<reg52.h>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intrins.h>//延时时钟周期时用到

    sbitweixuan=P2^7;     //将两个锁存器关闭,防止数码管显示乱码

    sbitduanxuan=P2^6;

    //sbitLCD_RW=P2^7;  //检查忙位

    sbitLCD_RS=P3^5;

    sbitLCD_EN=P3^4;

    ucharcode table[]="123456789ABCDEFG";

    ucharcode table1[]="123456789ABCDEFG";

    voiddelayxms(uint xms)    //延时X毫秒

    {

        uinti,j;

       for(i=0;i<xms;i++)

           for(j=0;j<114;j++);

    }

/*  voidread_LCD_busy() //检查忙函数

    {

       LCD_RS=0;

       LCD_RW=1;

       IO7=1;  //I/O口写1

       LCD_EN=1;

       while(IO7);    //等待液晶写完

       LCD_EN=0;

    }      */

    voiddelayxus(uint xus)  //延时X微秒

    {

       uchari;

       for(i=0;i<xus;i++)

       {

           _nop_();

       }

    }

    voidwrite_LCD_CD(uchar cd,uchar CD)  //cd=0写指令,cd=1写数据

    {

       //read_LCD_busy();//检查忙函数

        delayxus(20);//最低延时(一定要在开头有个延时)

       LCD_RS=cd;

       P0=CD;

       LCD_EN=1;

       LCD_EN=0;

    }

    voidLCD_init()    //initialization,液晶初始化

    {

       write_LCD_CD(0,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4位数据接口)

       write_LCD_CD(0,0x06);   //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LCD_CD(0,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LCD_CD(0,0x01);    //显示清屏,数据指针清0(清屏需要一定时间)

       delayxus(80);//清屏时间

    }

    voidmain()

    {

       uchari;

       duanxuan=0;

       weixuan=0;

       LCD_EN=0;

       LCD_init();

       write_LCD_CD(0,0x80);//数据地址指针,第一行

       do

       {

           write_LCD_CD(1,table[ i]);  //写数据,data是编译器关键词

           i++;

       }

       while(table[ i]!='\0');

       i=0;

       write_LCD_CD(0,0x80+0x40);//数据地址指针,第二行

       do

       {

           write_LCD_CD(1,table1[ i]);  //写数据,data是编译器关键词

           i++;

       }

       while(table1[ i]!='\0');     //因为table是字符串

       delayxms(2000);

       //write_LCD_CD(0,0x01);  //显示清屏,数据指针清0

       //delayxus(80);

       write_LCD_CD(0,0x0f);

       write_LCD_CD(0,0x01);

       write_LCD_CD(0,0x8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