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驱动温湿度检测模块DHT-11

楼主(2017-12-09):
产品参数
1 湿度测量范围:20%-95%(0度-50度范围)湿度测量误差:+-5%
2 温度测量范围:0度-50度 温度测量误差:+-2度
3 工作电压3.3V-5V
4 输出形式 数字输出
5 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6 小板PCB尺寸:3.2cm * 1.4cm
简介:DHT-11模块是常用的温湿度检测模块,常被用于空调,汽车内,使用方便。输出不同于其他模块,它的输出需要arduino给两个电平信号,然后将数据以高低电平的形式发送位的形式发送。但幸运的是arduino有相关的库,所以我们除非探究,不需要了解这个过程的具体实现。dht11的库文件可以从百度下载,放在在arduino的IDE下libraries文件下就可以使用了。

示例程序:

#include <dht11.h>
dht11 DHT11;
#define DHT11PIN 2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n");
  DHT11.read(DHT11PIN);//这里只需要读取一次即可,下面需要相应数据直接调用。
  Serial.print("Humidity (%): ");
  Serial.println((float)DHT11.humidity, 2);
  Serial.print("Temperature (oC): ");
  Serial.println((float)DHT11.temperature, 2);
  delay(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