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小型机房温度控制系统设计求助

楼主(2017-12-09):
有大神会做得么,设计要求:机房温度要求控制在15-25度,能完成对机房的温度测量,当温度达到30度时能自动打开空调降温,当温度低于15度时,自动关闭空调

网友A:
温控要求很简单 随便用什么都可以采集 温度范围要求很宽了 NTC PT100 18b20之类的很多很多可以做到 主要是你说的开空调 怎么开? 什么空调 多大功率 供电就开还是怎么开 很多空调即便关机时设定好模式和温度 再供电时也不是直接就制冷

这个活是不大 按流程要了解需求 了解具体情况 画板子 打样 焊接 调程序 还有后期调试和维护 白干估计没人愿意吧 你不如去某宝花点钱干

网友B:
用温控器来控制空调都可以吧

网友C:
温控要求很简单 随便用什么都可以采集 温度范围要求很宽了 NTC PT100 18b20之类的很多很多可以做到 ,用单片机模拟遥控器控制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