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按照程序打的代码为什么成功不了(篮球计时计分器)

楼主:
这些是我自己做的
这张是应该成功后的
我自己做的C和仿真 新建文件夹
这是我自己照着打出来的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de unsigned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nt m=1,n=60,x=0,y=0,i=0,jie=2,zidong=1,bujin=1,zanting=0,chuzanting=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sbit k1=P3^0;    //A+1
sbit k2=P3^1;     //B+1
sbit k3=P3^2;     //回表按键
sbit k4=P3^3;     //时间快进
sbit k5=P3^4;     //A-1
sbit k6=P3^5;     //B-1
sbit P1_0=P1^0;   //暂停、启动
//#include <REGX51.H>为头文件P1口各位分别用P1_0等表示
void delay(int t)             // 延时子程序   通过参数t,可以调整暂停时间
{
   while(t--)
  {
    unsigned int i;
   for(i=0;i<200;i++);
   }
}

void display(int i,int j,int x,int y)     //  数码管动态刷新显示程序
{
     if(jie==1&&bujin!=2)       //中间变量jie==1时,为上半场,对P1赋值
  P1=0xbf;                 //P1=0xbf, 即P1=1011 1111B,点亮对应上半场指示灯

  P2=0xfe;           //数码管动态刷新显示程序 P2=1111 1110,i为分钟
     P0=seg[i%100/10];         //刷新显示时间显示分钟十位,调用延时程序,
     delay(1);                  //延时数码管的点亮
     P2=0xff;
     P0=0;
     P2=0xfd;                //同理,动态刷新时分钟个位并延时点亮
     P0=seg[i%10];
     delay(1);
     P2|=0xff;
     P0=0;
     P2=0xfb;                //同理,动态刷新时秒钟十位并延时点亮
     P0=seg[j%100/10];
     delay(1);
     P0=0;
     P2=0xff;
     P2=0xf7;                //同理,动态刷新时秒钟个位并延时点亮
     P0=seg[j%10];
     delay(1);
     P0=0;
     P2=0xff;
     P2=0xef;            //同理,动态刷新甲队分数十位并延时点亮
  P0=seg[x%100/10];
  delay(1);
  P2=0xff;
  P0=0;
  P2=0xdf;              //同理,动态刷新甲队分数个位并延时点亮
  P0=seg[x%10];
  delay(1);
  P2=0xff;
  P0=0;

  P2=0xbf;              //同理,动态刷新乙队分数十位并延时点亮
  P0=seg[y%100/10];
     delay(1);
     P0=0;
     P2=0xff;

  P2=0x7f;                //同理,动态刷新乙队分数十位并延时点亮
     P0=seg[y%10];
     delay(1);
     P0=0;
     P2=0xff;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调用定时器T0      基本计时单位秒
{  TH0=0xb1;                //利用定时器T0,送入计数初值TH0=0xb1; TL0=0x10;
   TL0=0x10;                 //定时器定时单位为20毫秒
   if(n==0)
   {                           //分钟与秒时间调整   当秒减到0以后分钟减1
   n=60;m--;
   }
   i++;
   if(i==50)
   {                          //利用中间变量i   令i值为50  50*20毫秒=1秒
   n--;                         //以实现一秒计时
   i=0;
   }
   display(m,n-1,x,y);              //调用动态刷新显示程序
}

void keyjiafen1()        //加分按键子程序,在主程序中不断调用该子程序
{                                  //当检测到甲队加分按键按下时,对应加分
    if(k1==0)
   {                              //调用延时子程序  实现消除按键抖动功能,即,当
     delay(1);                   //检测到按键按下时候,延时,按键仍按下,说明按键
     if(k1==0)                 //确实按下,非抖动,甲队对应加分
      {
   while(k1==0);
   x++;
    }
   }
if(k2==0)                      //同理,检测乙队加分按键时候按下,并加分
   {
   delay(1);
    if(k2==0)
   {
    while(k2==0);
    y++;
   }
    }
}
void keyjianfen1()      //减分按键检测子程序,其基本算法及功能与加
{
   if(k5==0)                        //相同
   {
   delay(1);
   if(k5==0)
      {
    while(k5==0);
    x--;
   }
   }
if(k6==0)
   {
  delay(1);
  if(k6==0)
   {
   while(k6==0);
    y--;
   }
   }
}
void key2()        //显示时间调整程序,即回表和快表
{
   if(k3==0)
  {                                 //在比赛中有时经常需要回表,故写此程序
delay(10);
if(k3==0)                      //回表子程序,检测到INT0按下时,使时间回倒
    {
chuzanting==0;               // chuzanting==0; zanting=1;为附加变量,当回表按键
zanting=1;                    //松开时,表暂停,这两个变量用来调用暂停
  n++;
  if(n==60)
    {
   m++;
   n=1;
  }
    }
  }
   if(k4==0)                     //快表子程序,检测到INT1按下时,使倒计加快,
  {                               //通常情况下与回表子程序配合使用,即当回表
                                  //回过的时候,按此键调整时间
    delay(10);                      // chuzanting==0; zanting=1;作用同上
    if(k4==0)
{
  chuzanting==0;
  zanting=1;
  n--;
}
   }
}
void shijian()                      //该程序使回表和快表按键松开时候能自动暂停
{
  if(zanting==1&&k3==1&&k4==1&&chuzanting==0 )
  {
     EA=0;         // zanting==1&&k3==1&&k4==1&&chuzanting==0作用为
  zanting=0;          //当按键松开的时候,调用暂停程序条件
  chuzanting=0;       //zanting=0;chuzanting=0,初始化,以便下次回表和快表
    while(1)                    //按键松开时候仍能调用暂停程序
     {
          display(m,n,x,y);
             if(P1_0==0)            //检测暂停键按下,开中断,跳出暂停
             {
               delay(1);
               if(P1_0==0)
                {
                 while(P1_0==0);
                   EA=1;
                  break;
                 }
             }
           }
   }
}
void key3()
{     //半场交换场地时自动交换双方比赛分数子程序{
   int temp;               //定义中间变量temp,检测到有按键按下时候
   if(zidong==1&&jie==1)   //交换甲队,乙队比赛分数
   {
     temp=x;             // zidong==1&&jie==1是判断半场的条件              //
     y=temp;
     display(m,n,x,y);
     zidong=0;
  bujin=0;
   }

}
void key4()                            //比赛暂停子程序
{
   if(P1_0==0)                //检测到暂停按键按下时候,令EA=0关闭中断
  {
     delay(1);               //同通过死循环程序while(1),不断刷新数码管
     if(P1_0==0)             //当暂停键再次按下时候,开中断,以使比赛时间
     {                      //继续倒计时,由于在暂停的时候,程序处于死循
        while(P1_0==0);
         EA=0;               //无法回到主程序,故主程序中检测按键按下的
         while(1)              //无法回到主程序,即实现了暂停时,除了暂停键
     {                          //其他按键按下均无效
          display(m,n,x,y);
             if(P1_0==0)
             {                  //当暂停键再次按下时候,EA=1开中断,计时数码管
               delay(1);       //继续倒计时,同时通过break语句,跳出死循环
               if(P1_0==0)
                {
                 while(P1_0==0);
                   EA=1;
                  break;
                 }
             }

     }
       }
    }
}

void over()         //比赛结束及及点亮下半场指示灯程序
{
if((m==0)&&(n==0))             //当m,n均为0的时候,通过变量jie的值判断比赛
   {                           //是否结束
       if(jie>1)             //如果jie>1,说明半场到了,比赛没有结束,      {
     {                          //jie--,关中断,再次按下暂停键时候继续倒计时
        m=2;
        n=0;
        EA=0;
           T1=1;
        delay(400);
         T1=0;
         while(1)
         {
        display(m,n,x,y);
      if(P1_0==0)
              {
               delay(1);
              if(P1_0==0)
                  {
                   while(P1_0==0);
                     EA=1;
                    break;
                   }
             }
            }
        jie--;
   }
    if(jie==1&&bujin==2)     //如果jie==1&&bujin==2,说明比赛结束了,令EA=0,
       {                    //比关闭中断,比赛秒表不再走动,同时不短刷新数码管,
     EA=0;              //全场比赛结束蜂鸣器开始报警
     m=0;
     n=0;
           T1=1;
           delay(400);
           T1=0;
     P1=0x3f;             // P1=0x3f上下半场指示灯同时点亮,比赛结束
   while(1)
      display(m,n,x,y);     //不断刷新数码管
    }
}
}
void main()        // 主程序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
    EA=1;
    ET0=1;
TH0=0xb1;                  //定时器送计数初值,EA=1,开中断,P3口电平拉高
TL0=0x10;                   // P1=0x7f, 上半场指示灯点亮
TR0=1;
P3=0xff;
P1=0x7f;
    T1=0;
while(1)
{                        //通过 while(1),反复调用循环体内的子程序
     keyjiafen1();              //执行相应的功能
  keyjianfen1();
     key2();
  if(zidong==1)            //zidong==1为key3()执行条件,仅当半场结束时候执行
  key3();
  if(n==18&&bujin==0)
  {
   bujin=2;           //修改变量bujin的值,设定over()中第二个if语句的执行条件
   }
      shijian();

  key4();
     over();
  }
}
下面的是我看的原来的程序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REGX51.H>为头文件P1口各位分别用P1_0等表示

code unsigned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其中{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分别对应数码管显示的字形0到9

intm=1,n=60,x=0,y=0,i=0,jie=2,zidong=1,bujin=1,zanting=0,chuzanting=0;

//定义全局变量m,n,x,y,i,jie,zidong,bujin,zanting,chuzanting

//并初始化,其中m,n分别表示分钟与秒计时,x,y分别表示甲乙//两队的分数,其余中间变量

void delay(int t)                 // 延时子程序   通过参数t,可以调整暂停时间

{

  while(t--)

  {

   unsigned int i;

  for(i=0;i<200;i++);

   }

}

void display(int i,int j,int x,int y)     //  数码管动态刷新显示程序

{

    if(jie==1&&bujin!=2)      //中间变量jie==1时,为上半场,对P1赋值

        P1=0xbf;                 //P1=0xbf, 即P1=1011 1111B,点亮对应上半场指示灯

        P2=0xfe;                      //数码管动态刷新显示程序 P2=1111 1110,i为分钟

    P0=seg[i%100/10];         //刷新显示时间显示分钟十位,调用延时程序,

    delay(1);                  //延时数码管的点亮

    P2=0xff;

    P0=0;

    P2=0xfd;                //同理,动态刷新时分钟个位并延时点亮

    P0=seg[i%10];

    delay(1);

    P2|=0xff;

    P0=0;

    P2=0xfb;                //同理,动态刷新时秒钟十位并延时点亮

    P0=seg[j%100/10];

    delay(1);

    P0=0;

    P2=0xff;

    P2=0xf7;                //同理,动态刷新时秒钟个位并延时点亮

    P0=seg[j%10];

    delay(1);

    P0=0;

    P2=0xff;

    P2=0xef;                       //同理,动态刷新甲队分数十位并延时点亮

        P0=seg[x%100/10];

        delay(1);

        P2=0xff;

        P0=0;

        P2=0xdf;              //同理,动态刷新甲队分数个位并延时点亮

        P0=seg[x%10];

        delay(1);

        P2=0xff;

        P0=0;

        P2=0xbf;              / /同理,动态刷新乙队分数十位并延时点亮

        P0=seg[y%100/10];

    delay(1);

    P0=0;

    P2=0xff;

        P2=0x7f;                //同理,动态刷新乙队分数十位并延时点亮

    P0=seg[y%10];

    delay(1);

    P0=0;

     P2=0xff;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调用定时器T0      基本计时单位秒

{ TH0=0xb1;                //利用定时器T0,送入计数初值TH0=0xb1; TL0=0x10;

  TL0=0x10;                 //定时器定时单位为20毫秒

  if(n==0)

   {                           //分钟与秒时间调整   当秒减到0以后分钟减1

  n=60;m--;

   }

   i++;

  if(i==50)

   {                          //利用中间变量i   令i值为50  50*20毫秒=1秒

   n--;                         //以实现一秒计时

   i=0;

   }

  display(m,n-1,x,y);             //调用动态刷新显示程序

}

void keyjiafen1()                                 //加分按键子程序,在主程序中不断调用该子程序

{                                  //当检测到甲队加分按键按下时,对应加分

   if(RXD==0)

   {                              //调用延时子程序  实现消除按键抖动功能,即,当

    delay(1);                   //检测到按键按下时候,延时,按键仍按下,说明按键

    if(RXD==0)                 //确实按下,非抖动,甲队对应加分

      {

         while(RXD==0);

         x++;

          }

  }

if(TXD==0)                      //同理,检测乙队加分按键时候按下,并加分

   {

  delay(1);

   if(TXD==0)

         {

          while(TXD==0);

          y++;

         }

    }

}

void keyjianfen1()                                    //减分按键检测子程序,其基本算法及功能与加{

  if(WR==0)                        //相同

   {

  delay(1);

  if(WR==0)

      {

          while(WR==0);

          x--;

         }

  }

if(RD==0)

   {

delay(1);

if(RD==0)

         {

         while(RD==0);

          y--;

         }

   }

}

void key2()                                            //显示时间调整程序,即回表和快表

{

  if(INT0==0)

  {                                 //在比赛中有时经常需要回表,故写此程序

       delay(10);

       if(INT0==0)                      //回表子程序,检测到INT0按下时,使时间回倒

    {

       chuzanting==0;               // chuzanting==0; zanting=1;为附加变量,当回表按键

       zanting=1;                    //松开时,表暂停,这两个变量用来调用暂停

              n++;

              if(n==60)

          {

               m++;

               n=1;

              }

    }

  }

  if(INT1==0)                     //快表子程序,检测到INT1按下时,使倒计加快,

  {                               //通常情况下与回表子程序配合使用,即当回表

                                  //回过的时候,按此键调整时间

   delay(10);                      // chuzanting==0; zanting=1;作用同上

   if(INT1==0)

       {

        chuzanting==0;

        zanting=1;

        n--;

       }

   }

}

void shijian()                      / /该程序使回表和快表按键松开时候能自动暂停

{

if(zanting==1&&INT0==1&&INT1==1&&chuzanting==0 )

  {

           EA=0;         //zanting==1&&INT0==1&&INT1==1&&chuzanting==0作用为

              zanting=0;          //当按键松开的时候,调用暂停程序条件

              chuzanting=0;       //zanting=0;chuzanting=0,初始化,以便下次回表和快表        while(1)                    //按键松开时候仍能调用暂停程序

           {

         display(m,n,x,y);

            if(P1_0==0)            //检测暂停键按下,开中断,跳出暂停

            {

              delay(1);

              if(P1_0==0)

                {

                 while(P1_0==0);

                   EA=1;

                  break;

                 }

            }

             }

   }

}

void key3()                         //半场交换场地时自动交换双方比赛分数子程序{

   inttemp;               //定义中间变量temp,检测到有按键按下时候

  if(zidong==1&&jie==1)   //交换甲队,乙队比赛分数

   {

    temp=x;             //zidong==1&&jie==1是判断半场的条件              //

    y=temp;

    display(m,n,x,y);

     zidong=0;

        bujin=0;

   }

}

void key4()                            //比赛暂停子程序

{

  if(P1_0==0)                //检测到暂停按键按下时候,令EA=0关闭中断

  {

    delay(1);               //同通过死循环程序while(1),不断刷新数码管

    if(P1_0==0)             //当暂停键再次按下时候,开中断,以使比赛时间

     {                      //继续倒计时,由于在暂停的时候,程序处于死循

       while(P1_0==0);

        EA=0;               //无法回到主程序,故主程序中检测按键按下的

        while(1)              //无法回到主程序,即实现了暂停时,除了暂停键

           {                          //其他按键按下均无效

         display(m,n,x,y);

            if(P1_0==0)

            {                  //当暂停键再次按下时候,EA=1开中断,计时数码管

              delay(1);       //继续倒计时,同时通过break语句,跳出死循环

              if(P1_0==0)

                {

                 while(P1_0==0);

                   EA=1;

                  break;

                 }

            }

           }

      }

    }

}

void over()                                             //比赛结束及及点亮下半场指示灯程序

{

if((m==0)&&(n==0))             //当m,n均为0的时候,通过变量jie的值判断比赛

   {                           //是否结束

      if(jie>1)                      //如果jie>1,说明半场到了,比赛没有结束,      {

     {                          //jie--,关中断,再次按下暂停键时候继续倒计时

              m=2;

              n=0;

              EA=0;

          T1=1;

       delay(400);

        T1=0;

        while(1)

               {

              display(m,n,x,y);

                    if(P1_0==0)

             {

              delay(1);

             if(P1_0==0)

                  {

                   while(P1_0==0);

                     EA=1;

                    break;

                   }

            }

           }

        jie--;

         }

          if(jie==1&&bujin==2)     //如果jie==1&&bujin==2,说明比赛结束了,令EA=0,      {                    //比关闭中断,比赛秒表不再走动,同时不短刷新数码管,             EA=0;

                      //全场比赛结束蜂鸣器开始报警

              m=0;

              n=0;

T1=1;

      delay(400);

        T1=0;

              P1=0x3f;             // P1=0x3f上下半场指示灯同时点亮,比赛结束

                     while(1)

            display(m,n,x,y);     //不断刷新数码管

          }

       }

}

void main()                                   // 主程序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

   EA=1;

   ET0=1;

       TH0=0xb1;                  //定时器送计数初值,EA=1,开中断,P3口电平拉高

       TL0=0x10;                   // P1=0x7f, 上半场指示灯点亮

       TR0=1;

       P3=0xff;

       P1=0x7f;

   T1=0;

       while(1)

       {                        //通过 while(1),反复调用循环体内的子程序

    keyjiafen1();              //执行相应的功能

        keyjianfen1();

     key2();

        if(zidong==1)            //zidong==1为key3()执行条件,仅当半场结束时候执行

        key3();

        if(n==18&&bujin==0)

        {

         bujin=2;           //修改变量bujin的值,设定over()中第二个if语句的执行条件

         }

     shijian();

        key4();

    over();

        }
}

网友A(2021-03-14):
能不能加一个24秒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