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在STC51的代码

楼主(2017-12-09):
function varargout = Serial_Port(varargin)
% SERIAL_PORT M-file for Serial_Port.fig
%      SERIAL_PORT, by itself, creates a new SERIAL_PORT or raises the existing
%      singleton*.
%
%      H = SERIAL_PORT returns the handle to a new SERIAL_PORT or the handle to
%      the existing singleton*.
%
%      SERIAL_PORT('CALLBACK',hObject,eventData,handles,...) calls the local
%      function named CALLBACK in SERIAL_PORT.M with the given input arguments.
%
%      SERIAL_PORT('Property','Value',...) creates a new SERIAL_PORT or raises the
%      existing singleton*.  Starting from the left, property value pairs are
%      applied to the GUI before Serial_Port_OpeningFcn gets called.  An
%      unrecognized property name or invalid value makes property application
%      stop.  All inputs are passed to Serial_Port_OpeningFcn via varargin.
%
%      *See GUI Options on GUIDE's Tools menu.  Choose "GUI allows only one
%      instance to run (singleton)".
%
% See also: GUIDE, GUIDATA, GUIHANDLES

% Edit the above text to modify the response to help Serial_Port

% Last Modified by GUIDE v2.5 17-Jun-2015 10:13:45

% Begin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gui_Singleton = 1;
gui_State = struct('gui_Name',       mfilename, ...
                   'gui_Singleton',  gui_Singleton, ...
                   'gui_OpeningFcn', @Serial_Port_OpeningFcn, ...
                   'gui_OutputFcn',  @Serial_Port_OutputFcn, ...
                   'gui_LayoutFcn',  [] , ...
                   'gui_Callback',   []);
if nargin && ischar(varargin{1})
    gui_State.gui_Callback = str2func(varargin{1});
end

if nargout
    [varargout{1:nargout}]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lse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nd
% End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 Executes just before Serial_Port is made visible.
function Serial_Port_Opening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in)
% This function has no output args, see OutputFcn.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varargin   command line arguments to Serial_Port (see VARARGIN)

% Choose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or Serial_Port
handles.output = hObject;

% Update handles structure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关闭、删除已打开的串口对象
scoms=instrfind;
fclose(scoms);
delete(scoms);
clear scoms;

%}
%获取可用串口
global getcom
getcom=instrhwinfo('serial');
set(handles.popupmenu1,'string',char(getcom.AvailableSerialPorts));
global a
a=clock;

% UIWAIT makes Serial_Port wait for user response (see UIRESUME)
% uiwait(handles.figure1);

% --- Outputs from this function are returned to the command line.
function varargout = Serial_Port_Outpu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varargout  cell array for returning output args (see VARARGOUT);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function edit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1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edit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2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2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2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
function pushbutton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获取当前按钮的名字
string=get(handles.pushbutton1,'string');
if(strcmp(string,'打开串口')==1)
    set(handles.pushbutton1,'string','关闭串口');
    %禁止修改串口号和波特率
    set(handles.popupmenu1,'Enable','off');
    set(handles.popupmenu2,'Enable','off');
    %getcom=instrhwinfo('serial');
    global getcom
    global scom
    %选择串口号
    if size(getcom.AvailableSerialPorts)==0
        errordlg('无有效COM口','提示','replace');
    else if size(getcom.AvailableSerialPorts)==1
           scom=serial(char(getcom.AvailableSerialPorts));
        else
            for i=1:size(getcom.AvailableSerialPorts)
                if i==get(handles.popupmenu1,'Value')
                    scom=serial(char(getcom.AvailableSerialPorts(i)));
                    break;
                end;
            end;
        end;
    end;
    %设置串口波特率
    switch get(handles.popupmenu2,'Value')
        case 1
            scom.BaudRate=115200;
        case 2
            scom.BaudRate=57600;
        case 3
            scom.BaudRate=56000;
        case 4
            scom.BaudRate=43000;
        case 5
            scom.BaudRate=38400;
        case 6
            scom.BaudRate=19200;
        case 7
            scom.BaudRate=9600;
        case 8
            scom.BaudRate=4800;
        case 9
            scom.BaudRate=2400;
        case 10
            scom.BaudRate=1200;
        case 11
            scom.BaudRate=600;
        case 12
            scom.BaudRate=300;
    end;
    %scom.terminator='CR';
    scom.BytesAvailableFcnMode='terminator';
    scom.BytesAvailableFcn={@mycallback,handles};
    fopen(scom);
else
    %按键的名字设为‘打开串口’
    set(handles.pushbutton1,'string','打开串口');
    %禁止修改串口号和波特率
    set(handles.popupmenu1,'Enable','on');
    set(handles.popupmenu2,'Enable','on');
    %查找串口对象
    scoms = instrfind;
    %尝试停止、关闭删除串口对象
    stopasync(scoms);
    fclose(scoms);
    delete(scoms);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2.
function pushbutton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global scom;
%得到发送区的数据
send_data=get(handles.edit2,'string');
global a;
a=GetSecs;
fprintf(scom,send_data);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1.
function popupmenu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1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1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1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2.
function popupmenu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2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2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2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串口接收显示程序
function mycallback(scom,BytesAvailable,handles)
n_bytes=get(scom,'BytesAvailable');
if n_bytes>0
    char=fscanf(scom);
end;
original=get(handles.edit1,'string');
char=strcat(original,char);
set(handles.edit1,'string',char);
global a;
set(handles.edit1,'string',num2char(GetSecs-a));

function edit3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3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3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3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