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2+12864液晶屏+ds1302自动显示程序

楼主(2017-12-09):
液晶屏+ds1302自动显示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引脚端口定义*/
sbit lcd_psb=P3^7;
sbit LCD12864_RS_PORT=P3^5;  /*LCD12864引脚定义*/
sbit LCD12864_RW_PORT=P3^6;
sbit LCD12864_E_PORT=P3^4;
#define        LCD12864_DA_PORT P0
sbit dula=P2^6;     //数码管的段选信号

sbit DQ=P2^2;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Beep=P2^3;     //蜂鸣器通信端口

sbit T_CLK=P1^7;    /*ds1302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
sbit T_IO=P2^4;     /*ds1302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
sbit T_RST=P1^6;    /*ds1302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
sbit ACC0=ACC^0;    /*ds1302位寻址寄存器*/
sbit ACC7=ACC^7;

uchar code num_to_char[]={"0123456789"};/*数字转换为ASCII字符码*/
uchar code Week1_to_char[]={"一"};
uchar code Week2_to_char[]={"二"};
uchar code Week3_to_char[]={"三"};
uchar code Week4_to_char[]={"四"};
uchar code Week5_to_char[]={"五"};
uchar code Week6_to_char[]={"六"}; /*星期数字转换为汉字的ASCII码*/
uchar code Week7_to_char[]={"日"};
uchar hanzi_buff1[]={"    年  月  日  "};//0-15
uchar hanzi_buff2[]={"    星期        "};
uchar hanzi_buff3[]={"      :  :      "};
uchar hanzi_buff4[]={"当前温度:   . 度"};
uchar data time_data_buff[7]={0x00,0x00,0x12,0x01,0x12,0x06,0x17};/*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for(j=0;j<125;j++)
            {;}
        }
}

void beep()
{
    Beep=0;
        delay_1ms(2000);
    Beep=1;
}
////////////////////以下是时钟读取程序/////////////////
/********************************************************************
函 数 名:In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
说    明: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d 写入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InputByte(uchar d)
{
    uchar i;
    ACC=d;
    for(i=8;i>0;i--)
    {
        T_IO=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T_CLK=1;
        T_CLK=0;
        ACC=ACC>>1;
    }
}
/********************************************************************
函 数 名:Out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
说    明: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ACC
***********************************************************************/
uchar OutputByte()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ACC7=T_IO;
        T_CLK=1;
        T_CLK=0;
    }
    return(ACC);
}
/********************************************************************
函 数 名:W1302()
功    能:往DS1302写入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先写命令字,再写数据
{
    T_RST=0;
    T_CLK=0;
    T_RST=1;
    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1;
    T_RST=0;
}
/********************************************************************
函 数 名:Set1302()
功    能:设置初始时间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W1302()
入口参数:pClock: 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
void Set1302(uchar *pClock) //指针指向time_data_buff数组
{
    uchar i;
    uchar ucAddr=0x80;
        //EA=0;
    W1302(0x8e,0x00);/*对写保护寄存器操作,0x8e写保护寄存器写命令字,0x00使该寄存器最高位WP=0时间日历寄存器可进行写操作*/
        //W1302(0x90,0xa6);
    for(i=7;i>0;i--)
    {
        W1302(ucAddr,*pClock);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ucAddr先为0x80,此地址为秒寄存器写控制命令字
        pClock++;
        ucAddr+=2;  //每次加2分别进入分、时、日。。。年写命令字
    }
    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此后时钟寄存器不断变化*/
        //EA = 1;
}
/********************************************************************
函 数 名:R1302()
功    能: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返 回 值:ucData :读取的数据
***********************************************************************/
uchar R1302(uchar ucAddr)//先写命令字,再读数据
{
    uchar ucData;
    T_RST=0;
    T_CLK=0;
    T_RST=1;
    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ta=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T_CLK=1;
    T_RST=0;
    return(ucData);
}
/********************************************************************
函 数 名:Now1302()
功    能:读取DS1302当前时间
说    明:
调    用:R1302()
入口参数:ucCurtime: 保存当前时间地址。当前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
void Now1302(uchar ucCurtime[])
{
    uchar i;
    uchar ucAddr=0x81;
        //EA=0;
    for (i=0;i<7;i++)
    {
        ucCurtime[i]=R1302(uc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ucAddr+=2;
    }
        //EA=1;//考虑保持总中断开启
}

  172. void delay(uint i)
  173. {
  174.         while(i--);
  175. }

//////////////////以下是DS18B20驱动程序////////////////
void Init_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Q=1;
}

uchar ReadOneChar()//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利用0x80将温度数据赋给dat
                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 (i=8;i>0;i--){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

uint 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注意返回值为16bit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将温度的高位与低位合并
        tt=t*0.0625;
        t=tt*10+0.5; //对结果进行4舍5入
        return(t);
}

//////////////////以下是LCD12864驱动程序////////////////
void LCD12864_WaitIdle()
//LCD12864  忙 信号检测
{
        LCD12864_DA_PORT = 0xff;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1;
        LCD12864_E_PORT = 1;
        while((LCD12864_DA_PORT&0x80)==1); /*等待BF 不为1*/
        LCD12864_E_PORT = 0;
}

void LCD12864_COM_Write( uchar com_da) /* 检测忙信号写入命令字 com_da 为待写入的命令字*/
{
        LCD12864_WaitIdle();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0;
        LCD12864_DA_PORT = com_da;
        LCD12864_E_PORT = 1;
    delay_1ms(1);
        LCD12864_E_PORT = 0;
}

void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uchar com) /*不检测忙信号写入命令字,com_da 为待写入的命令字*/
{
        LCD12864_RS_PORT=0; //0写命令
        LCD12864_RW_PORT=0;
        LCD12864_E_PORT=0;
        LCD12864_DA_PORT=com;
    delay_1ms(1);
        LCD12864_E_PORT=1;
    delay_1ms(1);
    LCD12864_E_PORT=0;
}

void LCD12864_Data_Write(uchar da) /*数据写入 da为待写入8位数据*/
{
        LCD12864_WaitIdle(); /*检测忙信号*/
        LCD12864_RS_PORT = 1; //写数据
        LCD12864_RW_PORT = 0;
        LCD12864_DA_PORT = da;
        LCD12864_E_PORT = 1;
    delay_1ms(1);
        LCD12864_E_PORT = 0;
}

void LCD12864_init()  /*LCD12864初始化*/
{
        lcd_psb=1;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1ms(1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_1ms(1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01); /*显示清屏*/
        delay_1ms(1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06); /*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delay_1ms(10);
}

void LCD12864_HAIZI_WRITE(uchar x,uchar y,uchar daH,uchar daL) //汉字16bit写入 x写入的X位置 y写入的Y位置 daH写入汉字高八位 daL写入汉字低八位
{
        uchar xy;
        if((x>=8)||(y>=4)) return; /*X位置超出显示范围退出*/
        if(y==0)      xy=0x80+x;
        else if(y==1) xy=0x90+x; /*计算转换地址*/
        else if(y==2) xy=0x88+x;
        else if(y==3) xy=0x98+x;
        LCD12864_COM_Write(xy); /*写地址*/
        delay_1ms(1);
        LCD12864_Data_Write(daH); /*写高八位数据*/
        delay_1ms(1);
        LCD12864_Data_Write(daL); /*写低八位数据*/
        delay_1ms(1);
}

//键盘扫描函数,低电位按下

/*void keyscan()
{
        int s1num;
        rd=0;
        if(key1==0)
        {
                delay_1ms(5);
            if(key1==0)
            {
                     Set1302(time_data_buff);
                         W1302(0x8e,0x00);
                 W1302(0x80,0x80);
                         W1302(0x8e,0x80);
                     s1num++;
                     while(!key1);
                     if(s1num==1)
                     {
                    //LCD12864_COM_Write(0x81);年
                             if(key2==0)
                             {
                                      delay_1ms(5);
                                      if(key2==0)
                                      {
                                          while(!key2);
                                              time_data_buff[6]++;
                                      }
                             }
                     }
                /*if(s1num==2)
                {
            LCD12864_COM_Write(0x83);//月
                }
                if(s1num==3)
                {
                        LCD12864_COM_Write(0x85);//日
                }
                if(s1num==4)
                {
                        LCD12864_COM_Write(0x8a);//时
                }
                if(s1num==5)
                {
                        LCD12864_COM_Write(0x88+)/////////////////
                }
                if(s1num==6)
                {
                        LCD12864_COM_Write(0x8d);//秒
                }*/
        /*     if(s1num==2)
                     {
                               s1num=0;
                                   W1302(0x8e,0x00);
                               W1302(0x80,0x00);
                                   W1302(0x8e,0x80);
                     }
        //W1302(0x80,此处应为修改的秒值);

           }
        }
}
*/

void main()//主函数
{
        uchar i;
        uint temp_buff;

        P0=0x00;//关掉数码管位选信号。阻止数码管受到P0口信号的影响。
        dula=1;
        delay_1ms(1);
        dula=0;
        delay_1ms(1);

        LCD12864_init(); /*LCD初始化*/

        LCD12864_DA_PORT = 0xff;  /*释放P0端口*/

        Set1302(time_data_buff);

        while(1){

//                keyscan();

                Now1302(time_data_buff);
                hanzi_buff1[2]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6]/0x10];
                hanzi_buff1[3]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6]%0x10]; /*年*/
                hanzi_buff1[6]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4]/0x10];
                hanzi_buff1[7]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4]%0x10]; /*月*/
                hanzi_buff1[10]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3]/0x10];
                hanzi_buff1[11]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3]%0x10]; /*日*/
                hanzi_buff3[4]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2]/0x10];
                hanzi_buff3[5]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2]%0x10]; /*时*/
                hanzi_buff3[7]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1]/0x10];
                hanzi_buff3[8] = num_to_char[time_data_buff[1]%0x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