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蜂鸣器不出声音啊 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7-12-10):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2
sbit L1=P4^4;
sbit L2=P4^2;
sbit L3=P4^1;
sbit L4=P3^7;
sbit L5=P3^6;
sbit L6=P3^5;
sbit L7=P3^4;
sbit L8=P3^3;
sbit K1=P5^5;
sbit S1=P4^5;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5;
while (--i);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unsigned char num,sec=10;
void Timer1Init()  ////&para;¨&Ecirc;±&AElig;÷&sup3;&otilde;&Ecirc;&frac14;
{
    TMOD = 0x01; //&Eacute;è&Ouml;&Atilde;&para;¨&Ecirc;±&AElig;÷&Auml;&pound;&Ecirc;&frac12;
   TH0 = (65535-10000)/256;  //&para;¨&Ecirc;±&AElig;÷&sup3;&otilde;&Ecirc;&frac14;&Ouml;µ
    TL0 =(65535-10000)%256;  //&para;¨&Ecirc;±&AElig;÷&sup3;&otilde;&Ecirc;&frac14;&Ouml;µ
    EA =  1;   //&acute;ò&iquest;&ordf;×&Uuml;&Ouml;&ETH;&para;&Iuml;
    ET0 = 1;   //&acute;ò&iquest;&ordf;&para;¨&Ecirc;±&AElig;÷0
    TR0 = 0;    //&AElig;&ocirc;&para;&macr;&para;¨&Ecirc;±&AElig;÷0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num++;
if(num==100)
{
  sec--;
  num=0;
}
}
void key()
{
  if(K1==0)
{Delay10us();
TR0=~TR0;
while(!K1);
}
}

void xs()
{
  L1=1;L2=L3=L4=L5=L6=L7=L8=0;
LED=table[sec/10];
Delay10us();
LED=0xff;

L2=1;L1=L3=L4=L5=L6=L7=L8=0;
LED=table[sec%10];
Delay10us();
LED=0xff;
}
void sy()
{
  if(sec==0)
{
TR0=0;
S1=0;
Delay10us();
S1=1;
Delay10us();
}
}
void main()
{
P4M1=0x00;
P4M0=0xff;
P3M1=0x00;
P3M0=0xff;
  Timer1Init();
while(1)
{
    key();
   xs();
   sy();
}
}

楼主:
我的目的是让计时器倒计时 k1控制倒计时的开始与停止 k2恢复原来的初值 当计时器到0时 蜂鸣器就应该发出声音但是  他就是不响

网友A:
s1等于0时,延时时间太短,蜂鸣器要用有源的,也就是加电压就响的。

网友B:
发现在定时中断中sec-- 会一直减,到了0以后不会停止,会溢出。
应该加上if(sec>0)sec--;

电路没看到,不排除是电路问题,可以这样试一下,void sy() 中,解释掉if(sec==0)这一句,看看蜂鸣器是不是一直响,首先确保电路没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电路问题

网友D:
蜂鸣器要用有源的

网友E:
蜂鸣器发声要设计自用的定时器中断程序,重装初值后,S1=~S1.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