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调速程序+原理图+实物照片

楼主:
步进电机调速实验过程的实物照片:

电路原理图如下: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完整的C语言程序:*/
#include <reg52.h>  //可用非常成功。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03,0x06,0x0c,0x09,0x09,0x0c,0x06,0x0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共阴数码管 0~9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17]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char table_begin;
uint  maichong;             //脉冲
uchar  zhuansu;             //转速
uchar     flag;                 //方向
sbit key_fuwei=P3^0;   //复位键
sbit key_z=P3^1;            //正转键
sbit key_f=P3^2;            //反转键
sbit key_jia=P3^3;            //加速键
sbit key_jian=P3^6;    //减速键

sbit A1=P2^0;
sbit A2=P2^1;
sbit A3=P2^2;
sbit A4=P2^3;
void display();
void delayms(xms);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延时
for(i=0;i<x;i++)
for(j=100;j>0;j--);
}
void  fuwei(void)  //复位
{
flag=2;
zhuansu=0;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
{
        unsigned char b1, b2;
        b1=zhuansu/10;
        b2=zhuansu%10;
        if(flag == 0)      //0
                P0=0x71;//显示F
    else
                P0=0x79;
        A1=0;
        delayms(3);
        A1=1;

        P0=0x40;
        A2=0;         //显示--
        delayms(3);
        A2=1;

        P0=table2[b1];
        A3=0;         //显示十位
        delayms(3);
        A3=1;

        P0=table2[b2];
        A4=0;
        delayms(3);   //显示个位
        A4=1;
} */

void display()
{
uchar b1,b2,b3,b4;
if(flag==0)
    P0=0x71;//显示F
    else
    P0=0x79;
if(flag==1)
    P0=0x7c;//显示b
    else
    P0=0x71;
b1=10;
b2=0x3f;
b3=zhuansu/10;
b4=zhuansu%10;
//P0=table2;
A1=0;  //P2.0
delay(1);
A1=1;
P0=b2;
A2=0;   //P2.1
delay(1);
A2=1;
P0=table2[b3];
A3=0;          //P2.3
delay(1);
A3=1;
P0=table2[b4];
A4=0;   //P2.4
delay(1);
A4=1;
}

void key()                         //按键扫描
{
if(key_fuwei==0)
{
delay(5);
if(key_fuwei==0)
fuwei();
}
if(key_z==0)
{
delay(5);
if(key_z==0)
{
flag=0;
zhuansu=10;
while(key_z==0);
}
}
if(key_f==0)
{

delay(5);
if(key_f==0)
{
flag=1;
zhuansu=10;
while(key_f==0);
}
}
if(key_jia==0)
{
delay(5);
if(key_jia==0)
{
zhuansu++;
if(zhuansu==21)
zhuansu=20;
while(key_jia==0);
}
}
if(key_jian==0)
{
delay(5);
if(key_jian==0)
{
zhuansu--;
if(zhuansu<=0)
zhuansu=0;
while(key_jian==0);
}
}
}
void dispose()  //脉冲函数
{
switch(zhuansu)
{

case 0:     flag=2;          break;
case 1:     maichong=300;    break;
case 2:     maichong=295;    break;
case 3:     maichong=290;    break;
case 4:     maichong=280;    break;
case 5:     maichong=260;    break;
case 6:     maichong=240;    break;
case 7:     maichong=200;    break;
case 8:     maichong=180;    break;
case 9:     maichong=160;    break;
case 10:    maichong=120;    break;
case 11:    maichong=80;    break;
case 12:    maichong=70;    break;
case 13:    maichong=60;    break;
case 14:    maichong=40;    break;
case 15:    maichong=35;    break;
case 16:    maichong=30;    break;
case 17:    maichong=25;     break;
case 18:    maichong=20;     break;
case 19:    maichong=15;     break;
case 20:    maichong=10;     break;

}
if(flag==0)
table_begin=0;
else
if(flag==1)
table_begin=4;
}
void zhuandong(void)
{
uint i,j;
if(zhuansu>0&&zhuansu<=20)
{
for(j=0+table_begin;j<4+table_begin;j++)
{
P1=table1[j];
for(i=0;i<maichong;i++)
display();
}
}
}
……………………

程序包,供需要者下载参考
步进电机调速

网友A(2017-12-31):
那个数码管显示的是转速嘛?

网友B:
这转速好

网友C(2018-05-02):
我的怎么不转

网友D:
那个数码管显示的是转速嘛

网友E:
能变速,学习下

网友F(2018-06-19):
大佬可以发下后面的程序吗

网友F:
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步进电机只振动,不转动的情况

网友G(2018-08-17):
你这个电机的驱动引脚怎么找不到  而且没有对应的电机驱动函数  在一定范围内转

网友H:
而且没有对应的电机驱动函数  在一定范围内转

网友G:
你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   我为什么看不到你的电机转动函数   你的那个转动函数你没有认真看吗  电机怎么可能会转

网友I:
请问,42步进电机的线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J:
楼主,我也想学弹片控制步进电机,学习借鉴你的程序。谢谢啦

网友K(2018-11-20):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步进电机只振动,不转动的情况

代码无误的情况下,你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的原因。电机最好单独供电。

网友L:
很好的代码

网友M:
这个需要自己画原理图吗?

网友N:
可以分享下做好的仿真程序吗?

网友O(2019-03-27):
你这个电机的驱动引脚没有定义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电机的驱动引脚没有定义

他这个是proteus的么?我打不开啊

网友Q:
看起来有点像郭天祥那个例程,改了一些

网友R(2019-05-03):
非常感谢楼主大大的经验分享

网友S:
很好,实用

网友T(2019-07-19):
楼主为什么程序下载到我的单片机里,电机不转,没反应,而且电机会发热

网友U(2019-12-13):
引用 网友N:
可以分享下做好的仿真程序吗?

我也需要这个,你有吗

网友U:
需要源代码和hex 文件,谢谢楼主了

网友V(2020-03-20):
正在学习不进马达低速控制

网友W:
几线几相的控制程序

网友X(2020-04-19):
为什么电机不转啊,谁有仿真好的

网友V:
我重新做了一遍proteus仿真程序,发现只转45度就停了,按键引脚与程序不符合,我用ULN2003A接到P1^0,P1^1,P1^2,P1^3,再接步进马达,可以正常转动,调速,正反转操作

网友Y(2020-07-12):
引用 网友A:
那个数码管显示的是转速嘛?

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