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舵机多路超声波源码 OLED显示

楼主(2017-12-10):
在下新手,如有错误,请大佬批评指正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wave.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oled.h"
int main(void)
{
        u8 s=0;
        u16 led0pwmval=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1439,999);//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Timer_SRD_Init(5000,7199);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while(1)
        {
                switch (s)
                 {
                         case 0: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_0();
                                                                delay_ms(100);s=1;break;
                         case 1: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_1();
                                                                delay_ms(100);s=2;break;
                         case 2: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_2();
                                                                delay_ms(100);s=0;break;
                        default:  s=0; break;
                 }

           if(a==1)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哥"
                                OLED_ShowCHinese(0,3,1);//"这"
                                OLED_ShowCHinese(18,3,2);//"有"
                                OLED_ShowCHinese(36,3,3);//'人"
                                OLED_ShowString(72,3,"->");//"->"
                                OLED_ShowNum(88,3,1,3,16);

                          LED1=!LED1;
                                led0pwmval=37;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90度
                                a=0;
                        }
                        else if(b==1)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哥"
                                OLED_ShowCHinese(0,3,1);//"这"
                                OLED_ShowCHinese(18,3,2);//"有"
                                OLED_ShowCHinese(36,3,3);//'人"
                                OLED_ShowString(72,3,"->");//"->"
                                OLED_ShowNum(88,3,2,3,16);

                                led0pwmval=180;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b=0;
                                LED0=!LED0;
                        }
                        else if(c==1)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哥"
                                OLED_ShowCHinese(0,3,1);//"这"
                                OLED_ShowCHinese(18,3,2);//"有"
                                OLED_ShowCHinese(36,3,3);//'人"
                                OLED_ShowString(72,3,"->");//"->"
                                OLED_ShowNum(88,3,3,3,16);

                                LED0=1;
                                LED1=1;
                                delay_ms(500);
                                LED0=0;
                                LED1=0;
                                c=0;
                        }
                        else if((a!=1)&&(b!=1)&&(c!=1))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哥"
                                OLED_ShowCHinese(0,3,1);//"这"
                                OLED_ShowCHinese(18,3,4);//"没"
                                OLED_ShowCHinese(36,3,3);//'人"

                                led0pwmval=93;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0度,延时1s
                        }
        }
}

超声波模块程序外中断3路

网友A(2018-11-28):
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