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51单片机连接在一起怎么才能在12V的工作环境下工作?

楼主(2017-12-10):
用了两个51单片机连接在一起,但是需要再怎么连接电路才能在12V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呢?求教大佬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各自用一个稳压不就行了么 或者一个稳压 其中一个模块同时或可控的給另外一个模块供电 如果一定要在12v下通讯或者交换数据 用光耦隔离啊

你是这意思么 没懂你要问什么

网友B:
可以用这 连接电路能在12V的工作环境下工作

是送到C51输入端的信号, 串电阻后对地接4-5V稳压管。
单片机输出的5V逻辑电平是直接把IO口用1K电阻上拉到5v,然后用NPN或者NMOS管驱动即可。

网友C:
用个dcdc把12v转换成需要的电压,两个51,之间的数据交互可以用隔离器件隔离,也可以共地解决

网友D(2019-02-05):
先转换成5V电压,再各自编程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