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设计 蓝牙+避障 YY编写

楼主(2017-12-10):
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设计 蓝牙+避障 YY编

//************************************************************************
// 名称: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程序
// 功能:1、蓝牙模式 2、避障模式
// 作者:YY
// 时间:2017/10/25
// 说明:上电后手机蓝牙打开后搜索HC-06 配对密码为1234
//       然后打开配套的Android软件 点击右上角的连接
//                         点击弹出的对话框 会提示 “ 连接成功 ” 就可以
//       通过手机控制小车了 “ 1 ”模式切换 “ 2 ”增加车速档位“ 3 ”减小车速档位
//************************************************************************

#include <REGX52.H> //包含51单片机相关的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                    PWM调制电机转速定义                                  */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6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7           //接驱动模块ENB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
/*                                小车接口定义                          */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0,P1_1=1;}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1; 时左电机前进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1,P1_1=0;}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1,P1_1=0; 时左电机后退
#define Left_moto_t                    {P1_0=1,P1_1=1;} //P1_0 P3_5 接IN1  IN2    当 P1_0=1,P3_5=1; 时左电机停止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2=0,P1_3=1;}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1; 时右电机前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2=1,P1_3=0;}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1,P1_3=0; 时右电机后退
#define Right_moto_t      {P1_2=1,P1_3=1;}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1,P1_3=1; 时右电机停止
#define ShowPort P0

sbit LeftLed=P2^0;                        //定义左侧避障传感器接口 所用的传感器为 未感知障碍时为高电平 遇到障碍变为低电平
sbit FontLed=P2^1;                                                                                                //定义前方避障传感器接口
sbit RightLed=P2^2;                       //定义右侧避障传感器接口

sbit Speker=P2^3;                                                                                                    //定义喇叭接口

sbit WEI1=P2^7;                                                                                                    //定义显示接口
sbit WEI2=P2^6;
sbit WEI3=P2^5;
sbit WEI4=P2^4;

sbit LeftIR=P3^1;                         //定义前方左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FontIR=P3^2;                         //定义前方正前方红外探头端口
sbit RightIR=P3^3;                        //定义前方右侧红外探头端口

unsigned char temp = 1;
unsigned char code  LedShowModeData[]={0xC0,0xF9,0xA4};//0,1,2共阳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ode  LedShowPwm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1,2,3,4,5,6,7,8,9共阳数码管
bit run_flag;

/************************************************************************/
/*                 蓝牙定义                               */
#define left     'C'
#define right    'D'
#define up       'A'
#define down     'B'
#define stop     'F'
#define switchmode'1'
#define CarSpeedPlus '2'
#define CarSpeedMinus '3'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bit  flag_REC=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buff[5]=0; //接收缓冲字节
unsigned char temppwm=8;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延时:i>=12 ,i的最小延时单12 us
{
  i=i/10;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n ms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延时 1ms,同时进行补偿

}

/************************************************************************/
/*                                显示部分                             */
void Display()
{
        if(temppwm<10)
        {
                ShowPort = LedShowModeData[temp];
                WEI1=0;
                WEI2=1;
                WEI3=1;
                WEI4=1;
                delay_nms(2);
                ShowPort = LedShowPwmData[temppwm];
                WEI1=1;
                WEI2=1;
                WEI3=1;
                WEI4=0;
                delay_nms(2);
        }
        else
        {
                ShowPort = LedShowModeData[temp];
                WEI1=0;
                WEI2=1;
                WEI3=1;
                WEI4=1;
                delay_nms(1);
                ShowPort = LedShowPwmData[1];
                WEI1=1;
                WEI2=1;
                WEI3=0;
                WEI4=1;
                delay_nms(1);
                ShowPort = LedShowPwmData[0];
                WEI1=1;
                WEI2=1;
                WEI3=1;
                WEI4=0;
                delay_nms(1);
        }
}
/************************************************************************/
/*                   控制方向程序                                 */
void tingzhi()
{
         push_val_left  =2;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2;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t ;                 //左电机停止
         Right_moto_t ;         //右电机停止
}

void qianjin()
{
         push_val_left  =4;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4;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void houtui()
{
         push_val_left  =4;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4;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退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后退
}

void zuozhuan()
{
         push_val_left  =4;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退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void weizuozhuan()
{
         push_val_left  =2;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back ;
         Right_moto_go ;
}
void weiyouzhuan()
{
         push_val_left  =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2;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back ;
}
void youzhuan()
{
         push_val_left  =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4;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后退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TH0= 0XF8;                  //1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EA = 1;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 <= push_val_left)
        Left_moto_pwm=1;
    else
            Left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else  Left_moto_pwm=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Right_moto_pwm=1;
        else
        Right_moto_pwm=0;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else    Right_moto_pwm=0;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8;          //1Ms定时
         TL0=0X30;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                    寻迹程序                                          */
void xunji()
{
         Start:

   if(LeftIR == 0 && FontIR == 1 && RightIR == 0)
   {
      qianjin();
      delay_nms (100);
          goto NextRun;
   }

          if(LeftIR == 1 && FontIR == 1 && RightIR == 0)
   {
      weiyouzhuan();                      //微右调
      delay_nms (100);
          goto NextRun;
   }

   if(LeftIR == 1 && FontIR == 0 && RightIR == 0)
   {
      youzhuan();                      //右急转弯
      delay_nms (100);
          goto NextRun;
   }
         if(LeftIR == 0 && FontIR == 1 && RightIR == 1)
   {
      weizuozhuan();                      //微左调
      delay_nms (100);
          goto NextRun;
   }
   if(LeftIR == 0 && FontIR == 0 && RightIR == 1)
   {
      zuozhuan();                      //左急转弯
      delay_nms (100);
          goto NextRun;
   }

   goto Start;
   NextRun:
   tingzhi();
}

/************************************************************************/
/*                    避障程序                                          */
void bizhang()
{
         static uchar i;
         run_flag=1;
         qianjin();
         if(LeftLed == 0)                          //如果前面避障传感器检测到障碍物
   {
                 tingzhi();                       //停止
                 for(i=0;i<50;i++)                                                                         //停止300MS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导致系统复位
                 {
                         delay_nms(3);
                         Display();
                 }
          houtui();                                           //后退
         // delay_nms (500);                                           //后退1500MS
                        for(i=0;i<80;i++)
                 {
                         delay_nms(5);
                         Display();
                 }
          zuozhuan();                                           //
         // delay_nms (500);
                        for(i=0;i<80;i++)
                 {
                         delay_nms(5);
                         Display();
                 }
   }

   else if(FontLed == 0)                          //如果前面避障传感器检测到障碍物
   {
                tingzhi();                       //停止
        //        delay_nms (300);                                           //停止300MS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导致系统复位
                for(i=0;i<50;i++)
                 {
                         delay_nms(3);
                         Display();
                 }
          houtui();                                           //后退
        //  delay_nms (500);                                           //后退1500MS
                for(i=0;i<80;i++)
                 {
                         delay_nms(5);
                         Display();
                 }
          zuozhuan();                                           //
        //  delay_nms (500);
                for(i=0;i<80;i++)
                 {
                         delay_nms(5);
                         Display();
                 }
   }
         else if(RightLed == 0)                          //如果前面避障传感器检测到障碍物
   {
                tingzhi();                       //停止
        //        delay_nms (300);                                           //停止300MS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导致系统复位
                for(i=0;i<50;i++)
                 {
                         delay_nms(3);
                         Display();
                 }
          houtui();                                           //后退
//          delay_nms (500);                                           //后退1500MS
                 for(i=0;i<80;i++)
                 {
                         delay_nms(5);
                         Display();
                 }
          youzhuan();                                           //
//          delay_nms (500);
                 for(i=0;i<80;i++)
                 {
                         delay_nms(5);
                         Display();
                 }
   }
}

/************************************************************************/
/*                                                            蓝牙部分                                */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_str(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1(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1[i] != '\0')
{
        SBUF = str1[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2(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i] != '\0')
{
        SBUF = str2[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3()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3[i] != '\0')
{
        SBUF = str3[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4()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4[i] != '\0')
{
        SBUF = str4[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S=1;
        EA=1;
}

void sint()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个字节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if(dat=='O'&&(i==0)) //接收数据第一帧
         {
            buff[i]=dat;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else
      if(flag==1)
     {
      i++;
      buff[i]=dat;
      if(i>=2)
      {i=0;flag=0;flag_REC=1 ;}  // 停止接收
     }
         }
}

void lanya()
{

        if(flag_REC==1)                                    //
{
        flag_REC=0;
        if(buff[0]=='O'&&buff[1]=='N')        //第一个字节为O,第二个字节为N,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
        switch(buff[2])
         {
          case up :                                                    // 前进
                send_str();
                push_val_left  =temp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temp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break;

                case down:                                                // 后退
                send_str1();
                push_val_left  =temp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temp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back ;
    Right_moto_back ;
                break;

                case left:                                                // 左转
                send_str3();
                push_val_left  =temp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temp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back ;
    Right_moto_go ;

                break;

                case right:                                                // 右转
                send_str2();
                push_val_left  =temp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temp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back ;

                break;

                case stop:                                                // 停止
                send_str4();
                push_val_left  =2;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2;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t ;
          Right_moto_t ;
                break;

                case switchmode :                                                    // 切换工作模式
                temp++;
                Speker=~Speker;
                delay_nms(10);
                Speker=~Speker;
                break;
……………………

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设计 蓝牙 避障 YY编写

网友A:
你这个避障是超声波的吗?还是红外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避障是超声波的吗?还是红外线的?

超声波的

网友B:
楼主,定时器中断与串口中断不会起冲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定时器中断与串口中断不会起冲突了

打错了,是会不会起冲突

网友C(2018-01-17):
大哥我这个动不了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C:
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C:
大哥我的动不了你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