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的部分调试参数

楼主(2017-12-10):
一、 TC35 的部分调试参数
1TC35 的电流消耗指标:
1〉通话模式的峰值电流(TALK mode of peak), 1.8A
2〉通话模式的典型电流(TALK mode), 300mA @900MHz / 270mA @1800MHz
3〉空闲模式(IDLE mode)的消耗电流, 10mA
4〉休眠模式(SLEEP mode)的消耗电流, 3mA
5〉关机模式(Power Down mode)的消耗电流, 50μA
2、关于LED灯显示的状态
SYNC引脚可以用来输出一个同步信号(synchronization signal),也可以在应用使来控制一个LED
的输出状态。:
SYNC端通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来控制LED。一个简单的电路接法是: SYNC端通过
一电阻接到
NPN三极管(如 8050)的基极,射极直接接地,集电极通过一个接限流电阻接到LED
负端,
LED的正端接VCCLED的工作模式完全类同于同步信号,显示的是TC35 的工作状态:
1LED灯灭,表示TC35 电源关闭,处于休眠、报警或单纯的充电模式
2600 ms / 600ms 灭,表示未插入SIM卡,或者个人身份未登记/已注销,或者网络正在搜寻中,
或者正在进行用户身份鉴定,或者网络注册正在进行中
375ms / 3s 灭,表示网络注册成功(控制通道和用户交换信息完成),无来电
4LED灯亮,依据不同的呼叫类型:声音呼叫,数据呼叫,在建立或者完毕时的状态。
2、关于VDD端:
TC35 正常工作时, VDD引脚输出信号的幅度(大约在开机后 60ms产生): 2.9V/70mA,可作为外部
应用。
空闲或者通话模式
: VDDout = 2.9V ±3% @ 70mA Imax = 70mA;电源关闭模式: VDDout = 0V
3、关于VBATT+端:
TC35 的工作电压输入端VBATT+,电压幅度为 3.3V-5.5VVtyp = 4.2V,最大电流Imax ≤ 2 A @ GSM
天线回波损耗(return loss≥ 6 dB。必须注意:最低工作电压不能低于 3.3V,否则电压将会跌落,
从而导致
TC35 停止工作。由于VBATT+引脚的峰值电流为 2A ,一个GSM发射脉冲(transmission burst
可能引起相当大的电压跌落,此外由于外部电源的扁平柔性连线的内在固有阻抗也可能损失一部分。
因此,在任何时候,必须保证
VBATT+ 的电压不能低于 3.3V,而且电压跌落差值不能超过 400 mV
另外,为了保证
TC35 在发射脉冲区间的电压跌落值处于最低值,采用尽可能短的连接模块和ZIF
的扁平柔性
FFC电缆,长度不得超过 200mm,和低输出阻抗(low-impedance)的电源。
4、关于POW
TC35 的充电电压正端
Vin=5.5-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