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驱动0.96寸OLED屏显示0ADC采集的值,已验证测试ok

楼主:
使用的是四接口的0.96寸OLED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PB4
//              SDA   PB5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is notice applies to any and all portions of this file
  * that are not between comment pairs USER CODE BEGIN and
  * USER CODE END. Other portions of this file, whether
  * inserted by the user or by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
  * are own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pyright owners.
  *
  * COPYRIGHT(c) 2017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TIM_HandleTypeDef htim3;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u32 ADC_Value;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OLED_Init();
  OLED_Clear();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显示字符测试************/
//    OLED_ShowString(0,0,"A");
//    OLED_ShowString(0,2,"A");
//    OLED_ShowString(0,4,"A");
//    OLED_ShowString(0,6,"A");
//
//    OLED_ShowString(8,0,"A");
//    OLED_ShowString(8,2,"A");
//    OLED_ShowString(8,4,"A");
//    OLED_ShowString(8,6,"A");
//
//    OLED_ShowString(120,0,"A");
//    OLED_ShowString(120,2,"A");
//    OLED_ShowString(120,4,"A");
//    OLED_ShowString(120,6,"A");
    /*************显示汉字测试************/
//    OLED_ShowCHinese(0,0,0);
//    OLED_ShowCHinese(0,2,0);
//    OLED_ShowCHinese(0,4,0);
//    OLED_ShowCHinese(0,6,0);
//
//    OLED_ShowCHinese(18,0,0);
//    OLED_ShowCHinese(18,2,0);
//    OLED_ShowCHinese(18,4,0);
//    OLED_ShowCHinese(18,6,0);
//
//    OLED_ShowCHinese(108,0,0);
//    OLED_ShowCHinese(108,2,0);
//    OLED_ShowCHinese(108,4,0);
//    OLED_ShowCHinese(108,6,0);
    /*************显示图片测试************/
//      OLED_DrawBMP(0,0,128,8,BMP1);

    /*************ADC1测试************/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50);

      ADC_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1);

      OLED_ShowString(0,0,"ADC_Value");
      OLED_ShowNum(1,2,ADC_Value,4,16);

      /*************流水灯测试************/
//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12,GPIO_PIN_SET);
//      HAL_Delay(1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13,GPIO_PIN_SET);
//      HAL_Delay(1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14,GPIO_PIN_SET);
//      HAL_Delay(1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15,GPIO_PIN_SET);
//      HAL_Delay(1000);
//
//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1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13,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1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14,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1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15,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1000);
    /*************TIM3测试************/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2);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ADC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1;

……………………

网友A(2018-02-06):
做个金属壳屏蔽继电器

网友B:
这个不错。。我要正在准备弄个OLED屏玩玩。

网友C(2018-03-31):
好东西,有空玩玩。。

网友D(2019-04-28):
谢谢楼主,但里面没知道工程文件

网友E(2020-01-19):
这个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