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非接触式红外温度计程序

楼主(2017-12-10):
上一周做的课程设计
mcu90615传感器 lcd1602显示数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ic.h"
#include "1602.h"
/*
Keil:uVision2
MCU:STC90C516RD+
硬件接法:
GY-MCU90615---STM32
1、GY-MCU90615_RX---STM32_TX,STM32复位将发送A5 45 EA给模块
2、STM32_TX---FT232,STM32将数据上传给上位机
3、GY-MCU90615_TX---STM32_RX,接收模块温度数据
软件说明:
该程序采用串口方式获取模块角度数据,波特率9600
所以得用上位机先将模块串口设置成9600,然后再进行以上操作:
指令:A5 AE 53,模块需复位生效

注:中断函数位于stc_it.c

*/
void send_com(u8 datas)
{
        u8 bytes[3]={0};
        bytes[0]=0xa5;
        bytes[1]=datas;//功能字节
        USART_Send(bytes,3);//发送帧头、功能字节、校验和
}
int main(void)
{
        float TO=0,TA=0,tem=0;
    u8 sum=0,i=0;
        int datas[2]={0};
        Usart_Int(9600);
        send_com(0x45);//发送读方位角指令
        Init_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Temperature:");

        while(1)
        {
                if(Receive_ok)//串口接收完毕
                {
                        for(sum=0,i=0;i<(TEMP_data[3]+4);i++)//TEMP_data[3]=4
                        sum+=TEMP_data[i];
                        if(sum==TEMP_data[i])//校验和判断
                        {
                                TO=(float)((TEMP_data[4]<<8)|TEMP_data[5])/100;//得到真实温度
//                                datas[0]=(TEMP_data[4]<<8)|TEMP_data[5];//放大100倍的物体温度
                                TA=(float)((TEMP_data[6]<<8)|TEMP_data[7])/100;//得到真实温度
//                                datas[1]=(TEMP_data[6]<<8)|TEMP_data[7];//放大100倍的环境温度
//                                send_out(datas,2,0x45);//上传给上位机
                                tem=(float)TO+2.0;
                                tem=(float)tem*10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1);
                                LCD1602_write_data((int)tem%100000/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int)tem%10000/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int)tem%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
                                LCD1602_write_data((int)tem%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int)tem%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C");

                        }
                        Receive_ok=0;//处理数据完毕标志
                }
        }
}

网友A(2018-03-16):
请问程序是否可用???帮同学做的想直接帮他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程序是否可用???帮同学做的想直接帮他焊接好

可以用 我是用模块的 你的硬件部分这个我就不知道合不合适了

网友B(2018-09-07):
请问楼主,90614传感器可以用这个代码吗

网友B:
请问楼主,90614传感器可以用这个程序吗

网友C(2018-11-09):
楼主,用51单片机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