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弄两路按键控制一路输出高电

楼主(2017-12-11):
一个轻触按键和一个拔动开关用来控制一个脚输出高电平。轻触开关是一个口,拔动开关是一个口。
拔动开关(1档那种就是只有两个脚的)
控制方法
轻触开关按(长按也只执行一次动作)一下,输出高电平此时LED点亮,拔动开关此时无论是接上还是断开,都与轻触按键控制无关,轻触按键是独立的开和关,当拔动开关接上(断开就接上,接上就断开)输出端就输出低电平此时LED不亮。拔动开关断开时此时LED灯亮,轻触开关也能轻按一下关闭LED灯。

就是相当两路是控制一路的输出。

网友A:
你说明的功能描述不清晰,轻触开关相当于点动,拨动开关给的是电平状态,所以你清楚这两个开关的不同就能合理做你需要的功能啊。

网友B:
不就是2个 IF 就行了吗

网友B:
2个IO 口来控制一个IO 口状态对吗,很简单的呀

网友C:
总的说就是检测接这两个开关的这两个口,有一个有动作或两个同时动作,执行某一功能(某输出口输出高电平)。

网友B:
整个意思可优化下就是开关断开,按键可控制灯,开和关。当开关闭合就只能关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意思可优化下就是开关断开,按键可控制灯,开和关。当开关闭合就只能关灯了吗?

轻触开关是独立的,拔动开关也是独立的,就是这两个开关控制一个输出输出高电平点亮LED。就是轻触开关也能开和关,拔动开关也能开和关,轻触开关按一下就输出高电平LED灯亮,此时用拔动开关拔上也能关掉LED,然后拔动开关断开此时LED也能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