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线缆检测器

楼主(2017-12-11):
因为有些多股线,在设备上的原因致使万用表测量不了,根据网线的检测方法以及原理,自己也做了一个,原理相同,还是很好用的,
Y0出现高电平,电流从LED1通过,到达LED11,经过D12和D18中的任意一路到达CD4017,LED1灯亮

引脚号
引脚功能

1
地GND,也就是电源的负极

2
触发端,用来控制NE555的3引脚输出端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3
输出端,上图的时钟脉冲就是从3引脚输出的

4
复位端,也可以作为开关使用,当4引脚为高电平的时候,NE555正常工作,当为低电平时,NE555将停止工作

5
控制电压,,也叫基准电压

6
门限(阀值)

7
放电端,在输出端3引脚为高电平时,处于处于不发电状态

8
电源正极端(VCC)
当555定时器组成自激多谐振荡器时,555定时器输出的矩形脉冲的周期为:T=0.7*(R1+R2)*C。而555定时器的积分电容充电时,其高电平暂稳态的持续时间为:T1=0.7*(R1+R2);其低电平的暂稳态持续时间为:T2=0.7R2*C。
当开机NE555正常工作时,7引脚发电端与地处于断开状态的,电容C1里面是没有电荷的,4引脚通过电阻R1,电位器RV1,电流流向电容C1,供给电容C1充电,当电容C1两端的电压小于2/3VCC电压时,3引脚输出端为高电平。
在电容C1的持续充电,两端的电压将越来越大,当大于2/3VCC电压时,NE555的3引脚输出端将翻转电平,由刚才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从而7引脚由对地断开变为对地导通,电容C1经过R2流经7引脚对地发电,使得电容C1的电压渐渐减小。
电容C1的电压当小于1/3VCC电压时,3引脚输出端的电平又会翻转,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7引脚与地也就变成断开,接着电容就重新开始被充电......
往复的这样进行着对电容C1的重复充放电,NE555的3引脚也就交替重复的改变高低电平状态,从而就形成了所谓的时钟脉冲信号输出。
通过改变R2的阻值,便可改变电容C1被充放电的时间,从而改变3引脚输出端的时钟脉冲频率,也就是LED灯D1的闪烁频率。
电容C2作用是滤波,是为了提高NE555运行的稳定性。
NE555的3引脚输出端是接到了CD4017的14引脚,且CD4017的13引脚与地相连接,说明该CD4017是以脉冲的上升沿触发计数的。
关于15引脚的功能,当15引脚处于低电平时,芯片CD4017将在计数十次后自动复位清零,重新计数,当为高电平时,便无法复位清零
当开机时,芯片CD4017的3引脚便会处于高电平状态,而其他输出端则都为低电平状态,从而只有LED灯D1点亮。
在14引脚每输入一个上升沿时,CD4017的输出端输出的高电平就会向下移动,由3引脚移动到2引脚,则LED灯D3点亮,其余的灯都熄灭,
在14引脚反复的输入时钟脉冲后,D1到D8这8个LED灯依次单个点亮,从而形成流水的效果,由于CD4017的15引脚接地,实现自动复位清零的功能,D1到D8这八个LED灯将反复形成流水的效果,对线缆进行反复检测,当接收端灯没有按照D1到D8的顺序亮,则说明该线接错,若出现同时亮两个灯,则说明这两个线短路,若接收端仍按照D1到D8的顺序亮起,证明该线路完好。

楼主:
整理出来的关于原理图和工作原理的详细资料,一并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一起建设

网友B(2022-06-11):
谢谢楼主分享了!!!51有你更精彩!!!

这么好的资料怎么会没几个人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