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单片机一个按键按下去,几个灯以次亮

楼主(2017-12-11):
怎样设置单片机一个按键按下去,几个灯以次亮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按键按下去,然后延时依次启动控制每个灯的IO口,延时时间自己定,这样就实现了。

网友A:
可以在扫描到按键按下后,按先后设置你的IO口让灯亮,每个IO口设置前加一段你需要的延时程序。这样灯就是一次亮了!

网友B:
左移,右移

网友C:
是不是刚刚开始学?

网友D:
if 按键按下
for循环(数组)

网友E:
烧入流水灯程序 ,看板上灯的位置。程序里设置。

网友F:
设置一个子函数应用来实现灯的显示,然后按键按下时跳转到灯的显示程序中就可以了

网友G:
两两间加延时就行

网友H:
用这个函数吧, _crol_。再加上延时,和for循环

网友I:
延时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J:
左移 右移  延迟

网友K:
可以利用延迟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L:
通过一个函数,用两个及以上开关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