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启动代码研究

楼主(2017-12-11):
对于熟悉电脑的伙伴们来说,BIOS(那个蓝色的界面)可能不会太陌生吧,这货就是电脑的启动代码。没有BIOS的电脑,那注定是一块板砖!BIOS主要是做一些开机前的准备工作,例如系统时间设定、启动顺序。。。扯远了

    其实电脑本身就是从单片机而来,那么单片机也是有启动代码的,只是我们绝大部分情况 不去关心它。

    启动代码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工作,为何需要它?想想你在c语言中用到了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却是拿来就可以用的?堆、栈!没错,就是他们。我们知道堆和栈是内存中划分出的一块区域,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亲自划分呢,因为启动代码帮了你的忙!!!再想想单片机工作的时候,有哪些配置被我们忽略了,而它却可以用?时钟,就是这货,我们可以不配置时钟,而你发现它竟然有默认值!还是启动代码帮了你

    接下来仔细研究一下stm32的启动代码,首先要知道启动代码藏在哪里:一个叫做startup的汇编文件。启动代码是对硬件的一个最初级的配置,它必须用汇编语言来实现,汇编是真正的硬件编程语言。

    从上到下解读启动代码

1、定义栈大小

2、定义堆大小

3、中断向量地址

ps:Cortex-M4内核要求内存的第一个地址是栈指针,第二个地址开始为中断向量。而中断向量的第一个必须是复位,因为代码是从上到下执行,开机首先遇到的就是复位

4、复位中断处理函数

ps1:仔细那看有两个东西需要注意:“SystemInit”这个是时钟初始,“__main”这一句代表跳转到“main”函数。正因为复位这样的写法,所以程序都是从main函数开始执行的

ps2:“SystemInit”具体实现过程在stm32fxxx.c,“__main”也是在某个地方与真正的main关联起来

5、其他中断处理函数

ps1:绝大部分中断的实现系统没有给出,等待程序猿去写。但是中断的名字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每一个名字都和上面向量表中对应着。我们知道函数名其实就是一个地址,而中断的入口地址是固定的,只要找对名字,那地址也就找对了。

ps2:中断的入口地址由内核和芯片决定,无法更改。因此不要改启动代码中的中断向量表

6、初始化堆、栈

ps:正因为堆和栈已经被初始化,所以你的C语言才可以顺利的执行

    启动代码是非常关键的,所有的CPU都有启动代码。这里完成了最基本的初始化功能,尤其是中断向量表,程序猿每一个中断函数的名字都要与启动代码中的向量表对应,否则中断是无法进入的。

楼主: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先把51单片机学差不多了再来学习STM32

网友A:
32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点难度啊!!

楼主:
还是那句话,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

网友B:
研究研究

楼主:
建议你现在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刚开始对着手册教程等学习用单片机,各种外设。等你熟了后再去理解它们各自的内核,存储结构之类的。

楼主:
如果是真 的要学stm32,建议还是从stm32F103开始学吧,资料多,开发板也很多,用的也非常广,学习单片机当然是C语言了,你要是溜,玩c++也行。

楼主(2018-01-10):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时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2位300M的高速单片机。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大神,可否建群共同讨论,这样效率更高,诚恳受邀QQ:59397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