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答器vhdl源程序

楼主(2017-12-11):
动定义为“开始”(即enable)的开关后,一排指示灯变亮,之后抢答开始,有4个扳动开关代表4个抢答器,数码管将显示出最先被扳动的开关的序号,同时发出声音,表示抢答成功。若未按“开始”前,有任意开关被扳动,则数码管显示被扳动开关的序号,并发出另一种声音,表示有人抢答
vhdl源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s to use the declarations that are
--  provided for instantiating Xilinx primitive components.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qiangdaqi is
port(enable:in std_logic;
     --reset:in std_logic;
          a:in std_logic;
          b:in std_logic;
          c:in std_logic;
          d:in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spkout:out std_logic;
          cs:buffer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cs:buffer std_logic;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eg: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egment: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qiangdaqi;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qiangdaqi is
-- signal led1,led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flag:std_logic;
signal output: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start:std_logic;
signal index: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count: std_logic_vector(25 downto 0);
signal fclk:std_logic;
--signal led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mponent input is
    port(--en:in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reset:in std_logic;
              a:in std_logic;
                        b:in std_logic;
                        c:in std_logic;
                        d:in std_logic;
                        outpu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flag: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light is
    port(--en:in std_logic;
              clk:std_logic;
                        input: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flag:in std_logic;
                        seg: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ledout: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control is
    port(start:in std_logic;
              a:in std_logic;
                        b:in std_logic;
                        c:in std_logic;
                        d:in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spkout:out std_logic;
                        index:buffer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lcd is
   -- port(clk:in std_logic;
                --        enable:in std_logic;
                --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cs:buffer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        start:out std_logic
--                        );
--end component;

begin
--cs<=cs1;
--led<=led1;
process(fclk,enable)
begin
--cs<="00";
--led<="11111111";
     if fclk'event and  fclk='1' then
        if  enable='0' then
                      cs<="01";
                                --led<="11111111";
                                if(fclk='1') then
                 led<="11111110";
                                end if;
                                if(fclk='0') then
                 led<="11111100";
                                end if;
                                if(fclk='1') then
                 led<="11111000";
                                end if;
                                if(fclk='0') then
                 led<="11110000";
                                end if;
                                if(fclk='1') then
                 led<="11100000";
                                end if;
                                if(fclk='0') then
                 led<="11000000";
                                end if;
                                if(fclk='1') then
                 led<="10000000";
                                end if;
                                if(fclk='0') then
                 led<="00000000";
                                end if;
                 start <='1';
                        else
            start<='0';
                                cs<="00";
                      --led<="111111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ount=50000000)        then
            count<="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clk <= count(25);

--process(fclk)
--begin
--if(fclk'event and fclk='1') then
   --counter<="000";

--process(clk,enable)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 if(enable'event and enable='0') then
     --   cs<="01";
          --   led<="11111110";
          --   led<="11111100";
          --   led<="11111000";
……………………

楼主:
eached for the definition of "start" (enable) the switch, a row of bright lights changed, after Responder, a four flick of a switch on behalf of four Responder, digital controls are to be shown first to be reached for the switch serial number, also issued voices saying Responder success. If the failure to "start" before it was switched on the flick, Digital Display was the flick of a switch the serial numbers, and issued another voice, someone Responder.

网友A(2019-06-03):
真棒真棒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