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单片机spi初始化配置问题

楼主:
时钟配置:
void RC_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使能SPI_1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时钟
}

gpio配置:
void SPI_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片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spi配置: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1串口参数部分定义,SPI_1参数为时钟平时为低,上升沿采样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1同步参数初始化定义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1,SPI_RxFIFOThreshold_QF);
    SPI_Cmd(SPI1,ENABLE);
    //SPI_CalculateCRC(SPI1, DISABLE);
}

以上配置,sck,mosi和miso引脚信号用示波器量都是一样的杂信号,是配置哪里出错了吗?
原理图上gpio引脚都没有复用,如下:

网友A(2017-12-11):
测试信号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