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STC11F02E单片机心形流水灯

楼主(2017-12-11):
创作原由:
大多电子爱好者朋友用的40Pin的51单片机做心形流水灯,需要的led量多,焊接时间长,所以本人想着用20Pin的STC11F02E做一个迷你版的心形流水灯。所需led数量少,易焊接,布线。下面给大家介绍这个小制作。有不足的地方可以提出,还望大神指点。(不喜勿喷)

从图中可以看出所需元器件:
1.STC11F02E单片机一片
2.LED灯14个,颜色随意。
3.1K电阻14个(上拉电阻,单片机IO口输出很小)
4.电位器(不要也可以,加了调节电压能调节灯亮度,但是电压过小,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
5.USB母口(也可以用DC插座,不过不好焊)
6.自锁开关
7.USB转TTL (PL2302或者CH340)
8.洞洞板7×9cm
9.面包板(用来测试灯泡好坏,加了上拉之后电阻调整)
10.杜邦线(图中没有)
11.漆包线(后面飞线,也可以用杜邦线飞,就是太粗)
大概就这么点元器件,其他焊接工具就不需要说了吧。

STC11F02E引脚图:

LED和引脚对应关系:
使用P1.0-1.7和P3.0-3.5一共14个引脚。P1.0对应上面中间的LED,其他一次逆时针焊接。也就是下面中间为P1.7。下面中间右边一个为P3.0,继续逆时针。焊接最外圈为GND,VCC在里面。

/**********************/
/******心形流水灯******/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table2[]={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
uchar code table3[]={
0x80,0xc0,0xe0,0xf0,
0xf8,0xfc,0xfe,0xff};
uchar code table4[]={
0x00,0x01,0x03,0x07,
0x0f,0x1f,0x3f};
void loudou_0();           //左右流水递增
void loudou_1();           //左右流水
void loudou_2();           //左右流水
void shanshuo();           //加减速闪烁
void quanliang();          //全量
void banshan();            //左右半闪
void liushui_vleft();      //逆时针加速转
void liushui_vright();     //顺时针加速转
void liushui_left();       //逆时针
void liushui_right();      //顺时针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loudou_0();
        loudou_1();
    loudou_2();
    loudou_0();
    banshan();
    quanliang();
    shanshuo();
    liushui_right();
    liushui_vright();
    liushui_left();
    liushui_vleft();
    }

}
/**********************/
/*半闪*/
void banshan()
{
    uint x;
    for(x=0;x<=3;x++)
{
    P1=0xff;
    P3=0x00;
    delay(1000);
    P1=0x81;
    P3=0x3f;
    delay(1000);
  }
}
/**********************/
/**********************/
/*流水左右分往下*/
void loudou_0()
{
    uint i,j,z;
    for(z=1;z<=8;z++)
    {
        i=1;
        for(j=6;j>=z;j--)
        {
           P1=(table1[i])|(table3[z-1]);
           P3=(table2[j-1])|(table4[z-1]);
           delay(800);
           i++;
        }
    }

}

/**********************/
/**********************/
/*流水左右分往下*/
void loudou_2()
{
    uint i,j,z;
for(z=0;z<=1;z++)
{
    i=1;
    P1=0x01;
    delay(600);
    for(j=6;j>=1;j--)
    {
       P1=table1[i];
       P3=table2[j-1];
       delay(600);
       i++;
    }
    P3=0x00;
    P1=0x00;
    P1=0x80;
    delay(600);
}
}
/**********************/
/**********************/
/*流水左右分往下*/
void loudou_1()
{
    uint i,j,z;
for(z=0;z<=2;z++)
{
    i=1;
    P1=0xfe;
    delay(600);
    for(j=6;j>=1;j--)
    {
       P1=~table1[i];
       P3=~table2[j-1];
       delay(600);
       i++;
    }
    P3=0xff;
    P1=0xff;
    P1=0x7f;
    delay(600);
}
}

/**********************/
/**********************/
/*流水右转*/
void liushui_right()
{
    uint i,j;
//  for(x=0;x<=1;x++)
//  {
        for(j=6;j>=1;j--)
        {
           P3=~table2[j-1];
           P1=0xff;
           delay(800);
        }
        P3=0x00;
        for(i=8;i>=1;i--)
        {
           P1=~table1[i-1];
           P3=0xff;
           delay(800);
        }
        P1=0x00;

//  }
}
/**********************/
/**********************/
/*流水左转*/
void liushui_left()
{
    uint i,j;
//  for(x=0;x<=1;x++)
//  {
        for(i=0;i<=7;i++)
        {
           P1=~table1[i];
           P3=0xff;
           delay(800);
        }
        P1=0x00;
        for(j=0;j<=5;j++)
        {
           P3=~table2[j];
           P1=0xff;
           delay(800);
        }
        P3=0x00;

//  }
}
/**********************/
/**********************/
/*流水加速*/
void liushui_vleft()
{
    uint i,j,y;
//  for(x=0;x<=1;x++)
//  {
        y=900;
        for(i=0;i<=7;i++)
        {
           P1=~table1[i];
           P3=0xff;
           delay(y);
           y=y-100;
        }
        P1=0x00;
        for(j=0;j<=5;j++)
        {
           P3=~table2[j];
           P1=0xff;
           delay(y);
           y=y+150;
        }
        P3=0x00;
//  }
}
/**********************/
/**********************/
/*流水加速*/
void liushui_vright()
{
    uint i,j,y;
//  for(x=0;x<=1;x++)
//  {
        y=900;
        for(j=6;j>=1;j--)
        {
           P3=~table2[j-1];
           P1=0xff;
           delay(y);
           y=y-100;
        }
        P3=0x00;
        for(i=8;i>=1;i--)
        {
           P1=~table1[i-1];
           P3=0xff;
           delay(y);
           y=y+150;
        }
        P1=0x00;

//  }
}
/**********************/
void quanliang()
{
       P1=0xff;
       P3=0xff;
       delay(1000);
}
/**********************/
void shanshuo()
{
    uint i,j=1000;
    uchar aa=0xff;
    for(i=20;i>0;i--)
    {
        P1=aa;
        P3=aa;
        delay(j);
        j=j-50;
        aa=~aa;

    }
        for(i=20;i>0;i--)
    {
        P1=aa;
        P3=aa;
        delay(j);
        j=j+50;
        aa=~aa;

    }
}
/**********************/

网友A:
朋友 有没有ISIS的原理图能不能给我看看 我是萌新想做你这个小东西 麻烦了

网友B:
大兄弟,你这有没有视频,发上来看看。 我看你这led太少,没有40脚单片机那么与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有没有ISIS的原理图能不能给我看看 我是萌新想做你这个小东西 麻烦了

不好意思 原理图没有  我手画的不知道去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你这有没有视频,发上来看看。 我看你这led太少,没有40脚单片机那么与感觉

有空做一个

网友C(2023-10-27):
这个芯片的vcc是几伏电压供电呀?

网友D(2024-01-09):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的vcc是几伏电压供电呀?

STC11F02E是5V供电,3.3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