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实现0~5的电压输出

楼主(2017-12-11):
如何用51单片机实现0~5的电压输出,外围电路和相关的程序怎么,还有用到的运放的具体的参数设置。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看你怎么用勒,可以用继电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吸合输出5V,断开就是0V了

网友B:
用数模转换(DAC)电路呗

网友C:
这是课设吗?

网友D:
不知道,但是我想发两句证明存在。

网友E:
stc12及以后的系列都有dac,可以输出0~5v任意电压,也可以采用da芯片

网友F:
使用DAC芯片可以把51输出的数字量转换成0-5V的摸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