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串口屏基础stm32源代码

楼主(2017-12-11):
此代码为串口屏的代码,stm32F103的板子,附带里面的代码可实现数据回传,数据接收,以及图像的显示等等。是基于FIFO的串口接收方式,上传上来给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工程路径为..\STM32\DCDEMO7\RVMDK\DCDEMO7.uvproj ,请用KEIL4(MDK4)以上版本打开

#include "hmi_driver.h"
#include "hmi_user_uart.h"
#include "cmd_queue.h"
#include "cmd_proces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litity.h"

#define TIME_100MS 10

volatile uint32  timer_tick_count = 0; //定时器节拍

uint8 cmd_buffer[CMD_MAX_SIZE];

static int32 test_value = 0;
static uint8 update_en = 0;

void UpdateUI(void);

//程序入口
int main()
{
        qsize  size = 0;
        uint32 timer_tick_last_update = 0;

        /*配置时钟*/
        Set_System();
        /*配置串口中断*/
        Interrupts_Config();
        /*配置时钟节拍*/
        systicket_init();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UartInit(115200);

        /*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queue_reset();

        /*延时等待串口屏初始化完毕,必须等待300ms*/
        delay_ms(300);

        while(1)
        {
                size = queue_find_cmd(cmd_buffer,CMD_MAX_SIZE); //从缓冲区中获取一条指令
                if(size>0)//接收到指令
                {
                        ProcessMessage((PCTRL_MSG)cmd_buffer, size);//指令处理
                }

                /****************************************************************************************************************
                特别注意
                MCU不要频繁向串口屏发送数据,否则串口屏的内部缓存区会满,从而导致数据丢失(缓冲区大小:标准型8K,基本型4.7K)
                1) 一般情况下,控制MCU向串口屏发送数据的周期大于100ms,就可以避免数据丢失的问题;
                2) 如果仍然有数据丢失的问题,请判断串口屏的BUSY引脚,为高时不能发送数据给串口屏。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数据有更新时,每100毫秒刷新一次
                if(update_en&&timer_tick_count-timer_tick_last_update>=TIME_100MS)
                {
                        update_en = 0;
                        timer_tick_last_update = timer_tick_count;

                        UpdateUI();
                }
        }
}

/*!
*  \brief  消息处理流程,此处一般不需要更改
*  \param msg 待处理消息
*  \param size 消息长度
*/
void ProcessMessage( PCTRL_MSG msg, uint16 size )
{
        uint8 cmd_type = msg->cmd_type;//指令类型
        //uint8 ctrl_msg = msg->ctrl_msg;   //消息的类型
        uint8 control_type = msg->control_type;//控件类型
        uint16 screen_id = PTR2U16(&msg->screen_id);//画面ID
        uint16 control_id = PTR2U16(&msg->control_id);//控件ID
        uint32 value = PTR2U32(msg->param);//数值

        switch(cmd_type)
        {
        case NOTIFY_SCREEN://切换画面
                NotifyScreen(screen_id);
                break;
        case NOTIFY_TOUCH_PRESS:
        case NOTIFY_TOUCH_RELEASE:
                NotifyTouchXY(cmd_buffer[1],PTR2U16(cmd_buffer+2),PTR2U16(cmd_buffer+4));
                break;
        case NOTIFY_WRITE_FLASH_OK:
                NotifyWriteFlash(1);
                break;
        case NOTIFY_WRITE_FLASH_FAILD:
                NotifyWriteFlash(0);
                break;
        case NOTIFY_READ_FLASH_OK:
                NotifyReadFlash(1,cmd_buffer+2,size-6);//去除帧头帧尾
                break;

        case NOTIFY_READ_FLASH_FAILD:
                NotifyReadFlash(0,0,0);
                break;
        case NOTIFY_CONTROL:
                {
                        switch(control_type)
                        {
                        case kCtrlButton: //按钮控件
                                NotifyButton(screen_id,control_id,msg->param[1]);
                                break;
                        case kCtrlText://文本控件
                                NotifyText(screen_id,control_id,msg->param);
                                break;
                        case kCtrlProgress: //进度条控件
                                NotifyProgress(screen_id,control_id,value);
                                break;
                        case kCtrlSlider: //滑动条控件
                                NotifySlider(screen_id,control_id,value);
                                break;
                        case kCtrlMeter: //仪表控件
                                NotifyMeter(screen_id,control_id,value);
                                break;
                        case kCtrlMenu://菜单控件
                                NotifyMenu(screen_id,control_id,msg->param[0],msg->param[1]);
                                break;
                        case kCtrlSelector://选择控件
                                NotifySelector(screen_id,control_id,msg->param[0]);
                                break;
                        case kCtrlRTC://倒计时控件
                                NotifyTimer(screen_id,control_id);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画面切换通知
*  \details  当前画面改变时(或调用GetScreen),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当前画面ID
*/
void NotifyScreen(uint16 screen_id)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触摸坐标事件响应
*  \param press 1按下触摸屏,3松开触摸屏
*  \param x x坐标
*  \param y y坐标
*/
void NotifyTouchXY(uint8 press,uint16 x,uint16 y)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文本控件显示整数值
void SetTextValueInt32(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int32 value)
{
        char buffer[12] = {0};
        sprintf(buffer,"%ld",value);
        SetTextValue(screen_id,control_id,(uchar *)buffer);
}

//字符串转整数
int32 StringToInt32(uint8 *str)
{
        int32 v = 0;
        sscanf((char *)str,"%ld",&v);
        return v;
}

//更新界面控件显示
void UpdateUI()
{
        SetTextValueInt32(0,2,test_value);
        SetProgressValue(0,3,test_value);
        SetSliderValue(0,4,test_value);
        SetMeterValue(0,7,test_value);
}

/*!
*  \brief  按钮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按钮状态改变(或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state 按钮状态:0弹起,1按下
*/
void NotifyButton(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8  state)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if(screen_id==0&&control_id==5)//递增按钮
        {
                if(test_value<100)
                        ++test_value;
        }
        else if(screen_id==0&&control_id==6)//递减按钮
        {
                if(test_value>0)
                        --test_value;
        }

        //UpdateUI();
        update_en = 1;
}

/*!
*  \brief  文本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文本通过键盘更新(或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str 文本控件内容
*/
void NotifyText(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8 *str)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test_value = StringToInt32(str);

        if(test_value>100)
                test_value = 100;
        else if(test_value<0)
                test_value = 0;

        //UpdateUI();
        update_en = 1;
}

/*!
*  \brief  进度条控件通知
*  \details  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value 值
*/
void NotifyProgress(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32 value)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滑动条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滑动条改变(或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value 值
*/
void NotifySlider(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32 value)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test_value = value;

        //UpdateUI();
        update_en = 1;
}

/*!
*  \brief  仪表控件通知
*  \details  调用GetControlValue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value 值
*/
void NotifyMeter(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32 value)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菜单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菜单项按下或松开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item 菜单项索引
*  \param state 按钮状态:0松开,1按下
*/
void NotifyMenu(uint16 screen_id, uint16 control_id, uint8  item, uint8  state)
{
        //TODO: 添加用户代码
}

/*!
*  \brief  选择控件通知
*  \details  当选择控件变化时,执行此函数
*  \param screen_id 画面ID
*  \param control_id 控件ID
*  \param item 当前选项
……………………

网友A:
你好 请问我的这款屏用您发的 能用吗?

网友B(2019-08-27):
这个不是屏自己的代码?难道先把驱动屏的信息发送到你这个板子,然后你这个板子再转给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