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传感器模块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测速传感器外观图片:

原理图:

用途:
广泛用于电机转速检测,脉冲计数,位置限位等。
模块特色:
1、使用进口槽型光耦传感器,槽宽度 5mm。
2、有输出状态指示灯,输出高电平灯灭,输出低电平灯亮。
3、有遮挡,输出高电平;无遮挡,输出低电平。
4、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 15mA。
5、工作电压 3.3V-5V
6、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 和 1)
7、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8、小板 PCB 尺寸:3.2cm x 1.4cm
9、使用宽电压 LM393 比较器
模块使用说明:
1.模块槽中无遮挡时,接收管导通,模块 DO 输出低电平,遮挡时,
DO 输出高电平;
2、DO 输出接口可以与单片机 IO 口直接相连,检测传感器是否有遮档,如用电机码盘则可检测电机的转速。
2.模块 DO 可与继电器相连,组成限位开关等功能,也可以与有源蜂鸣器模块相连,组成报警器。
产品接线说明:
1、VCC  接电源正极 3.3-5V
2、GND  接电源负极
3、DO   TTL 开关信号输出
4、AO   此模块不起作用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key1==0)
                {
                        delay();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delay(200);

                        }

……………………

网友A(2017-12-18):
很实用的传感器模块

网友B(2018-04-24):
刚好缺这个,很实用

网友C(2018-12-13):
为啥我下载的是png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是乱码

网友D(2019-10-23):
如果是想要在Lcd1602上显示,可以直接在这个程序上加lcd160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