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的问题

楼主(2017-12-11):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用一个51单片机控制一个电机,每隔单位时间就转一下,电机每转一下,数码管显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我通过键盘输入进去的(数字不连续)。也就是说单片机上电后,我先输入n个数据,每输入一个数据用一个按键隔开,最后按个确定键,电机定时转动,每转动一次,显示一个我刚才输入的n个数据中的一个。这个程序该怎样去写?如果我现在想提高输入效率,在电机边转动的时候,我边输入数据,边转动边输入,电机没转动一次,依旧可以挨个显示数据,这样该怎么办?一个单片机能够解决问题吗?需要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吗?多谢了

网友A:
感觉你描述的比较复杂,不清楚你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的思路是把你所要完成的功能分模块设计好,然后综合在一块,定时、中断等功能相结合,应该能实现你的功能的,加油!

网友B:
一个单片机就行!不需要两个单片机。

网友C:
我建议你概括一下你的问题。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