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roteus中仿真一个8086单片机组成的16*16LED的汉字显示屏

楼主(2017-12-11):
  因为现在在学8086单片机和Proteus,但是对于它的应用不是很清楚,不清楚应该如何设计一个用8086单片机组成的16*16LED电路。希望有大佬可以提供电路图和程序,以供参考,谢谢!

网友A:
同求,希望朋友帮帮忙

网友B:
我这个是普中开发板的电路,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首先在软件中找到你要的那个单片机的型号和名字,把最小系统先弄好,然后找到16*16的点阵,进行正常的连接。代码自己写就好

网友D:
你可以看下这个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楼主:
我现在已经有思路,应该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