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万年历的设计(带字库12864屏)程序及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2017-12-11):
该万年历具备闹钟时间设置,程序和原理图PCB图都放在附件里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定义
uint count;
SYSTEMTIME CurrentTime;
uchar count1=0,count2=0,s1num=0;
uchar flag=1,flag_rd=0;
uchar miao,fen,shi,week,day,month,year;
uchar miao1=0,fen1=0,shi1=0;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1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7;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5;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2^4;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2^3;                           //复位
//按键
sbit s1=P0^0;
sbit s2=P0^1;
sbit s3=P0^2;
sbit rd=P0^3;
//蜂鸣器
sbit beep=P3^7;

uchar code dis1[] = {"20  年  月  日"};
uchar code dis2[] = {"当前"};
uchar code dis3[] = {"      时  分  秒"};
uchar code dis4[] = {"----万年历----"};
uchar code dis5[] = {"闹钟"};
uchar code day0[]  = {"星期日"};
uchar code day1[]  = {"星期一"};
uchar code day2[]  = {"星期二"};
uchar code day3[]  = {"星期三"};
uchar code day4[]  = {"星期四"};
uchar code day5[]  = {"星期五"};
uchar code day6[]  = {"星期六"};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IRDIS[2];
//uchar IRCOM[4];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函数
bit lcd_busy();                                                //忙检测
void lcd_wcmd(uchar cmd);        //写命令
void lcd_wdat(uchar dat);        //写数据
void lcd_init();                                //12864初始化
void DS1302_Getdate();        //获取当前1302时间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void rd_set();                                        //闹钟设置界面
void di();                                                        //按键提示声
void menu_timer();                        //时间显示界面
void DS1302_Setdate();        //设置1302时间
void menu(void);                                //主界面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void time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_temp,uchar y_temp,uchar date);        //任一位置显示数字函数
unsigned char GetWeekFrom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计算星期函数
/*********************************************************/
/*                                                                                                    */
/* 主程序                                                                                    */
/*                                                       */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初始化LCD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elay(10);          //延时
        menu();                                                        //界面
        DS1302_Getdate();                //上电获取时间
        if(day==0&&month==0);//如果数据错误复位为2017年11月2日10时10分10秒
        {
                year=17;
                month=11;
                day=2;
                week=4;
                shi=10;
                fen=10;
                miao=10;
                DS1302_Setdate();
        }
        while(1)
        {
                keyscan();
                if(miao1==CurrentTime.Second&&fen1==CurrentTime.Minute&&shi1==CurrentTime.Hour&&flag_rd==2)
                {        //判断闹钟时间,相同则蜂鸣器响5下
                        int i;
                        for(i=0;i<5;i++)
                        {
                                delay(200);
                                di();
                        }
                }
        }
}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1&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1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1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RST = 1;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从ds1302中读取当前时间
*********/
void DS1302_Getdate()
{
        miao=CurrentTime.Second;
        fen=CurrentTime.Minute;
        shi=CurrentTime.Hour;
        week=CurrentTime.Week;
        day=CurrentTime.Day;
        month=CurrentTime.Month;
        year=CurrentTime.Year;
}
/********
按键检测
逻辑过于复杂,不解释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di();
                        if(s1num==1)
                        {
                                flag=0;
                                DS1302_Getdate();
                                DS1302_TimeStop(1);  // 是否将时钟停止  1为停止 0为继续
                                lcd_pos(2,6);
                                lcd_wcmd(0x0F);      //显示开,开光标
                        }
                        if(s1num==2)
                        {
                                lcd_pos(2,4);
                        }
                        if(s1num==3)
                        {
                                lcd_pos(2,2);
                        }
                        if(s1num==4)
                        {
                                lcd_pos(0,5);
                        }
                        if(s1num==5)
                        {
                                lcd_pos(0,3);
                        }
                        if(s1num==6)
                        {
                                lcd_pos(0,1);
                        }
                        if(s1num==7)
                        {
                                s1num=0;
                                flag=1;
                                Initial_DS1302();
                                week=GetWeekFromDay(year,month,day);
                                DS1302_Setdate();
                                DS1302_TimeStop(0);  // 是否将时钟停止  1为停止 0为继续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di();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lcd_write_char(2,6,miao);
                                        lcd_pos(2,6);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lcd_write_char(2,4,fen);
                                        lcd_pos(2,4);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lcd_write_char(2,2,shi);
                                        lcd_pos(2,2);
                                }
                                if(s1num==4)
                                {
                                        day++;
                                        if(day==32)
                                                day=1;
                                        lcd_write_char(0,5,day);
                                        lcd_pos(0,5);
                                }
                                if(s1num==5)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lcd_write_char(0,3,month);
                                        lcd_pos(0,3);
                                }
                                if(s1num==6)
                                {
                                        year++;
                                        if(year==99)
                                                year=0;
                                        lcd_write_char(0,1,year);
                                        lcd_pos(0,1);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di();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lcd_write_char(2,6,miao);
                                        lcd_pos(2,6);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lcd_write_char(2,4,fen);
                                        lcd_pos(2,4);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lcd_write_char(2,2,shi);
                                        lcd_pos(2,2);
                                }
                                if(s1num==4)
                                {
                                        day--;
                                        if(day==0)

……………………

网友A(2020-04-04):
好像不行,不能显示

网友B(2018-04-10):
正想做一个玩一下,谢了!

网友C(2019-03-30):
是只有闹钟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