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角度控制电路与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自控系统实验指导书》2017
实验二、直流电机角度控制
一、实验目的
  • 掌握直流电机角度控制电路的组成。
  • 学习直流电机角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二、实验要求
    在Proteus软件平台上,设计模拟控制电路实现对直流伺服电机(MOTOR-SERVO)的角度控制,角度控制在-100到+100度之间阶跃,设计PID控制器,并调试参数使控制性能达到:阶跃响应超调≤5%。

三、控制对象
直流伺服电机(MOTOR-SERVO)及其线性功率放大电路如下,其中伺服电机含有角度检测电位器,在反馈电位器加5V电源后,它就可以将角度转换为0~5V电压信号,H桥驱动电机进行转动,伺服电机的角度范围应修改为±179度,电机转速分别设置为60、120、180转/分,其他参数不能改。
四、设计提示
用示波器观察反馈电压、控制电压和给定电压波形,来测定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

  • 实验结果

实验小结
通过本次试验,我学习到了直流电机角度控制电路的组成。以及如何设计直流电机角度控制系统,本次实验较难,经过课后努力基本解决了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im2 (-50000)
#define LCD_COM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  1  // Data
#define LCD1602_DATA P0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DAT = P3^2;
sbit CLK = P3^3;
sbit CS = P3^4;
sbit SW1 = P3^0;
sbit SW2 = P3^1;
sbit LED = P3^7;
sbit IN1 = P1^7;
sbit IN2 = P1^6;
sbit ENA = P1^5;
bit PWM;
uint PWMA,PWMB;
int pos,set,e0,er;
long speed=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
  for(i=0;i<t;i++)
              for(j=0;j<50;j++);
}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x,bit WS)
{
  LCD1602_DATA=x;
  LcdRW=0;
  LcdRS=WS;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LCD_Initial()
{
  LCD_WRITE(0x38,LCD_COM);   DELAY(5);
  LCD_WRITE(0x38,LCD_COM);   DELAY(5);
  LCD_WRITE(0x01,LCD_COM);   DELAY(5);
  LCD_WRITE(0x06,LCD_COM);   DELAY(5);
  LCD_WRITE(0x0c,LCD_COM);   DELAY(5);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4]={0x00,0x40,0x10,0x50};
  LCD_WRITE(0x80+table[x]+y, LCD_COM);
}

void PutCh(char m)
{
  LCD_WRITE(m,LCD_DAT);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PutCh(*str);
                            str++;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ms;
  TF2=0;
  if(++ms>2)
  {
              er=set-pos;
    speed+=er*15+(er-e0)*2;
    e0=er; ms=0;
              if(speed>833) speed=833;
              if(speed<-833) speed=-833;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ENA=PWM;
  if(PWM)
{TH0=PWMA>>8; TL0=PWMA&0XFF;}
  else
    {TH0=PWMB>>8; TL0=PWMB&0XFF;}
  PWM=!PWM;
}

uint LTC1292(void)
{
              uint i,x;
              CLK=0;DAT=1;CS=0;
              for(i=0;i<14;i++)
              {
                            CLK=1;
                            x<<=1;
                            if(DAT==1) x++;
                            CLK=0;
              }
              CS=1;
              return(x&0xfff);
}

  if(speed>0) {IN1=1; IN2=0;}
  else if(speed<0) {IN1=0; IN2=1;}
  else {IN1=0; IN2=0;}
  if(s<0) s=-s;
  if(s>50000) s=50000;
  PWMA=-s; PWMB=-(50010-s);
}

void main()
{
  int w;
  LCD_Initial();
  GotoXY(1,0); Print("Angle=0000");
  GotoXY(0,0); Print("Set=0000");
  IE=0x87; IT0=1; IT1=1;
  TMOD=0X21; TR0=1;
  RCAP2H=tim2>>8; RCAP2L=tim2&0xff;
  TH2=tim2>>8; TL2=tim2&0xff;
  ET2=1;  TR2=1;
  IN2=0;  IN1=0;
  while(1)
  {
              if(SW1==1)
                            set=100;
              if(SW2==1)
                            set=-100;
              w=(int)(-(double)LTC1292()*0.088+180);
              pos=w;
    SetPwm(speed);
                if(set>=0)
     {
                GotoXY(0,4);
                PutCh('+');
                   PutCh(set/100+'0');
                PutCh((set/10)%10+'0');
                PutCh(set%10+'0');
              }
              else
              {
                GotoXY(0,4);
                PutCh('-');
                   PutCh(-set/100+'0');
                PutCh((-set/10)%10+'0');
                PutCh(-set%10+'0');
……………………

网友A(2018-05-16):
楼主你的,电路附件可以发一分完整的吗,压缩包里不全